制作单管收音机或者直放式收音机部分元件的获取(修订版)

楼主(2011-02-05):
制作单管收音机或者直放式收音机部分元件的获取(修订版)

制作收音机仍然是无线电爱好者入门的很好方式,特别是对于高低频模拟电子电路的入门,制作收音机可以说是较好的选择,但是目前制作收音机,特别是单管收音机或者直放式收音机的很多元件难以直接购买到(超外差式收音机可以购买现成的套件),需要自制或者寻找代用品,这里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介绍部分元件的获取方法:

1、可变电容器:这是调谐所必需的元件。单连可变电容器,以及270p和360p等容双连可变电容器目前都很难买到,可以用还可以买到的CBM-223P差容双连代替,这种双连目前仍然用来制造袖珍收音机,它的两连容量分别是141p(天线连)和60p(振荡连),并自带两个微调电容器,使用时可以只用天线连,也可以将两连并联起来使用,容量约为200p。

2、磁性天线:50mm左右的扁形磁棒仍然可以购买到,磁性材料商店还可以购买到更长的磁棒,也可从废旧收音机中拆取。这里介绍一个“诀窍”:每年大中专院校举行各种带有听力的英语考试(例如大学英语4级和6级),考试完后经常会有丢弃不要的废旧收音机,笔者捡到过多个,拆取了大量磁棒之类的元器件,最长的有85mm的。

如果使用CBM-223P的天线连配合50mm的扁形磁棒,天线线圈可以用直径0.1mm以上的漆包线绕114匝左右;如果使用CBM-223P两连并联配合50mm的扁形磁棒,天线线圈用直径0.1mm以上的漆包线绕96匝左右。如果换用其他长度的磁棒,可以简单计算一下:配合270p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电感量约为299μH,配合141p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电感量约为578μH,配合CBM-223P两连并联(相当于约200p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电感量约为409μH,线圈电感量与线圈匝数的平方(注意!)成正比,可以根据配合270p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匝数计算出配合其它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匝数,也可以用漆包线在磁棒的任意一端附近先密绕数十匝,用电感电容表或者带有电感量测量的较高档数字万用表测出电感量,再计算达到预定电感量的匝数。

简单的天线线圈匝数换算方法:将配合270p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匝数乘以1.39,即得到配合141p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匝数;将配合270p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匝数乘以1.17,即得到配合CBM-223P两连并联的天线线圈匝数。

3、晶体管:极易买到的9011、9013、9014等NPN硅管或者9012、9015等PNP硅管都可以使用,无需购买3AG锗管,选用NPN或者PNP硅管时要注意电源极性,hFE大于80即可,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

选用硅管,电源电压不宜用1.5V,最好用3V以上,因为1.5V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一般是0.9V左右,晶体管工作在放大区,要求VCE>VBE(至少也要求VCE>VCES),硅管VBE约为0.7V左右,这样VCE一般应该大于0.7V,考虑到集电极负载上的压降,电池电压下降到1V左右时,硅管实际上已经很难工作在放大区了。

4、检波二极管:还容易买到的1N60和1N34都很合适,如果买不到,使用极易买到的1N4148代用也勉强可用。

5、高频扼流圈:可用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1mH—3.3mH的固定电感代用,效果很好。如果自制,可以用废旧节能灯灯头中拆出的电子镇流器中的磁环,用直径0.1mm左右的漆包线绕100—200匝即可。

市场上销售的低档甚至劣质节能灯损坏后,一般只是灯管损坏,灯头中有一电子镇流器还是好的,将电子镇流器电路板拆出,可以获得4个1N4007整流二极管,两个MJE13001或者3DD13001开关晶体管(这种晶体管不适宜装收音机),一个磁环变压器和一个用E型磁芯绕制的扼流圈,以及一些阻容元件等。所用的磁环和磁芯都是高导磁率的锰锌功率铁氧体材料(TDK公司材料牌号为PC30、PC40等,国产材料牌号为R2KB、R2KBD、R2KB1等),导磁率甚至高于MXO-2000材料,虽然工作频率较低,绕制高频扼流圈是可以用的。原E型磁芯绕制的扼流圈所用漆包线一般是直径0.15mm的,拆下来绕制天线线圈和高频扼流圈都很好,如果用3—5个废旧节能灯中的漆包线,自己绞合起来成为多股线,绕制天线线圈效果更好。

6、耳机:市售廉价立体声耳机每个声道的阻抗是32Ω,将两个声道串联起来使用,可获得64Ω的阻抗,可作为中阻抗耳机使用,这时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可以调大一些(4mA—6mA)。高阻抗耳机可用带有共鸣腔的压电陶瓷片,并联一个1k左右的电阻代用,效果也不错,只是音质略差些。

7、输入和输出变压器:某些教学用超外差收音机套件中可以找到,有一部分低电压(1.5V)超外差收音机套件中配套的输出变压器是自耦式的,需要注意。功放部分还可以选择无变压器的电路,例如OTL电路,也可以直接用集成电路代替功放,LM386、TDA2822等都很好。

网友:
不错的资料,好

网友:
1、可变电容器: you can use mosfet's Cds to tune;
3、晶体管:I use 2n5551/5401 all the time;
4、检波二极管: or any small signal schottky (<100ma);
7、输入和输出变压器: you can use power transformers there too;
8. Vgs protection zener: use a reverse biased b-e junction of a npn transistor;
9. power supply: I use notebook power supplies and then step it down with a resistor + led for 2-3v.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可变电容器: you can use mosfet's Cds to tune;
行倒是行,但是结电容的Q值一般都小于机械可变电容器,对于单管收音机,就带来灵敏度和选择性的下降。

3、晶体管:I use 2n5551/5401 all the time;
国内(特别是内地)最容易购买到的还是国产仿制的9000系列晶体管,价格极低,当然2N5551/2N5401、2N3904/2N3906等也不难买,能买到当然也可以用。

4、检波二极管: or any small signal schottky (<100ma);
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还是大于锗二极管,如果能买到锗材料二极管1N60,何必用肖特基二极管?1N60也有肖特基二极管的“版本”,购买时要注意。

7、输入和输出变压器: you can use power transformers there too;
小功率的电源变压器代替输出变压器,只要匝数比(阻抗变换比)合适当然可以用,但如果用于单端输出,需要将硅钢片的插法改为顺插,并留出一定的气隙,防止初级流过较大的直流电流导致磁饱和。另外推挽输出的输出变压器恐怕不能直接用小功率电源变压器代替。

8. Vgs protection zener: use a reverse biased b-e junction of a npn transistor;
MOSFET栅—源保护用的本来就是稳压(Zener)二极管,硅管的be结反向偏置本来就是可以代替稳压二极管的,其稳压值一般在5V—11V之间。

9. power supply: I use notebook power supplies and then step it down with a resistor + led for 2-3v.
大材小用了吧,两节5号(AA)电池才几个钱?笔记本电池价格多少?

网友: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令人钦佩,学习了

网友:
说点不同意见:如果真要是元件获得有困难,还不如直接购买超外差机套件,价钱不算贵,而且,可变,磁棒线圈,三极管,输入输出变压器,等等都解决了,还包括一般比较难解决的线路板,外壳,电池夹。就差扼流,锗二极管,这些可用楼主介绍的方法获得。至此,单管机,来复机,2管机都不成问题了,将来还可装外差机。只是多次焊接时注意尽量避免损坏线路板

网友:
具有 指导作用

网友:
高阻耳机可以轻易获得——用动圈话筒芯子稍加改装即可 音质还挺好。。。

网友:
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