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单管来福机的问题

楼主(2011-02-06):
最近做拉个来福再生  是少年晶体管收音机里面的 说的是可以不用天线可是我做的还得用天线才能出声 用的8550和1N4148

网友:
检查一下磁棒线圈的圈数是否合适
三极管的偏流是否合适

网友:
8550做单管机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要注意:管子放大倍数较大,偏流电阻要大些,可能要用到500K以上。两只二极管一只要用2AP型的,一只用2CK或是3DG管的BE结。耳机要用高阻的。当然要加再生,再生和偏流调好了,音量和灵敏度足够收听

网友:
楼主具体情况介绍的比较笼统,如果详细一些,大家帮你分析原因会更贴近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
我用9015做过,其中的一只检波二极管用的是1N4148,效果还不错。见图:

网友:
偏流没调好.另外再生没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