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隔三十年的两台三管机

楼主(2011-02-06):
对这个电路情有独钟,又做了一台
用记号笔画的线路板

下面的这个是三十年前邮购的套件制作的,可惜原来的可变电容坏了,也是我的第一台收音机,是在我父亲的帮助下完成,美好的童年回忆

网友:
效果咋样,能介绍一下吗?

楼主:
能收8、9个台,可以用8欧耳机,比较费电,电流在20MA左右

网友:
做好了这机器灵敏度高又响!总电流应该在6-9mA之间。

网友:
和8楼同问:最后那只3AX能否换成硅管

楼主:
硅管的没有试,应该没有问题,但放大倍数只要30--5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那个管做射随器用,应该对β值不怎么敏感的……

请问一下,没有偏置电阻,放大倍数高了,是否集电极电流就大了?

网友:
我初中三年级制作的一个这款收音机,颜色是白色滴....

我初中三年级制作的一个这款收音机,颜色是白色滴,还在面板上粘了一颗粉色的纽扣做装饰...怀念啊!!!

楼主:
美好的回忆

网友:
真怀旧啊,30年弹指一挥间

网友:
在BG3的基极和发射极间接一只1K的可变电阻,微调一下,可使整机电流控制5-8MA.

网友(2011-12-06):
很好的父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可以换成9012,9015,8550等常用元件,

网友:
这个电路看着好眼熟,好像当年第一次做成功的那台收音机。

网友:
好久没见到楼主的新作了,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