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BF998R高频振荡实验

楼主(2011-02-06):
前段时间买了几十粒双栅场效应管BF998R,今天做了个简单的高频振荡试验。BF998R是一个贴片元件,体积很小,只有芝麻般大小,为了方便实验,我先用四根电线焊上并用套管引出。今天的实验暂时没有利用双栅,将双栅都连起来了。
    振荡实验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波形还有一点失真,还需要进一步试验。这个电路如果试验好了,应该可以改造成信号发生器和简易扫频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帖发到晶体管区更好一些……

也想过发到晶体管区,但又想到最终的目的是做信号发生器和扫频仪,所以就发到这里了。如果那位版主觉得有必要也可以帮移到晶体管区。
       所以做这个试验,是想得到一个线圈制作简单,高频输出幅度比较高、稳定而且构造简单的电路。BF998R的输入端有保护二极管,使用比较安全,缺点是体积太小了,焊接不易,昨天焊接引线的时候还夹坏了一个——先用鳄鱼夹夹住,焊引线时就裂成两截了。

网友B:
场效应管做振荡电路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管做振荡电路效果不错。

是啊,场效应管兼备电子管的部份优点,而且价格便宜,耗电很少,寿命很长。现在不少的电子管被炒的价格太高了。

网友:
跟楼主凑个热闹 ~~~
前些天 我弄的收音机本振 ,6J1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见了,波形很好!
       这两天我也在想,不一定要追求没有抽头的振荡线圈了,传统的电路更牢靠,反正都要调整反馈量。

网友:
  谢谢
线圈 自制恐怕不易
6J1真是好管 (这得小声说,以防涨价) ,放大、震荡乃至于输出 都尽职尽责   那阵 5毛钱一个

网友:
但是 场管好像更有玩头

网友:
双栅场效应管BF998R据说可以放大到800MHZ信号,用在中波上绰绰有余,在U段对讲机做前置放大或第一级变频用的多,增益很好的!我也有十几只双栅场效应管BF998R,用了一只,修好了一台国产U段对讲机!

网友:
我还记错了,是可以放大1GHZ的信号!请看BF998R   PDF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楼主的电路,感觉不正常,失真很严重。
楼主这个电路有问题?

你用的这个仿真软件的确厉害,这个电路确实很多情况下得到类似你给出的波形图,但也可以调出我文中给出的波形图。震荡电路中的1.2K电阻和8K电阻用的是电位器,那天我用的是指针表测电阻,今天我再看看。
总之,谢谢你!然后再帮看看,这个电路图还有没有希望得到不失真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麻烦f02一下,能不能再帮仿真一下以下这个电路,这个是我模仿电子管6N11振荡电路画的。仿真时暂时不输入音频信号。

楼主:
自己下了个Multisim,试着仿真一下,不知道如何加上示波器,只好加一个电压表看看。

楼主:
14#和15#电路,仿真结果表明没有能工作。估计还是传统一点的电路能行,下面的电路仿真成功了。

楼主:
按照16#仿真结果的指引,今天试验了传统一点的电感三点式振荡器,效果比较好。电池使用数字表换下的9V旧电池,实测有8V;振荡线圈用的是电子管收音机的中波振荡线圈101S;源极电阻小于2K的时候波形有失真,2.2K的时候失真就比较小了。从源极和栅极测到的波形都比较好,而从漏极测得的波形失真就比较大一些;从线圈抽头处测到的波形幅度比较小,大约有420mV左右。

电感三点式振荡波形(源极).jpg
电感三点式振荡波形(栅极).jpg
电感三点式振荡波形(漏极).jpg

楼主:
进一步仿真和实际试验,发现电路可以更简单,只要仔细调节源极电阻(这次约3.6K),波形照样很好。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何加上调制信号,想过在g2加上,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刚才搞错了,补图。

楼主:
经过仿真之后,实际搭棚试验了以下电路,终于能够接上我的VC9808+频率档了,也就可以实时检测振荡频率了。VC9808+的接入和断开对振荡频率和幅度有一点影响,这个还要想办法解决。
      在整个可变电容调节范围中,振荡波形都比较好,幅度变化也不大。

楼主:
为制作扫频仪作准备,今天做了加接变容二极管的试验,接单个变容二极管时波形失真比较严重;而对接形式连接的两个变容二极管则波形基本正常。

网友D:
用G2进行稳幅控制是否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G2进行稳幅控制是否更好呢

是啊,真有必要进行稳幅,可惜我不会设计。
    作为对照,今天我又开启了前段时间作为扫频仪使用的双管振荡电路(坛友贴的Q表电路的振荡部份),这个电路是带稳幅的,现在看来,其波形和幅度指标都更好一些。前面对这个电路不满意的地方是输出幅度比较小,不足以推动我唯一的频率测量装置——胜利VC9808+频率档。所以,又去研究能轻易推动VC9808+的电子管信号发生器。然而,做电子管信号发生器也有难题,一个是“基础工程”(底板,机箱等)不太容易做,变压器又大又重,还有,现成电路的某些管子被炒的太贵(比如6N11等)。听说MAX038做信号发生器好,又去看相关资料,结果发现这个芯片近百元,几乎就是一个信号发生器的价格了。现在试验的场效应管振荡电路,输出幅度够高了,但必须仔细地调整才能得到好的波形,而且这样简单的电路并不能保证在多个波段中输出幅度的一致性。
    想来想去,又将Q表振荡电路找出来,并将其后面的放大电路也加上,用Multisim进行了仿真。从仿真结果中发现,其最终输出幅度达到2伏,而且基本不随波段的切换而改变;波形也都保持基本良好。看来,还是去做这个电路比较好。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如何?呵呵,没试验过,只是纸上谈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如何?呵呵,没试验过,只是纸上谈兵。

这个电路好像行得通,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能控制幅度,而且好像波形也更好了。回头搭电路试一下。

楼主:
今天发现,第一个电路仍然有改进的余地,改成下面的样子波形就很好了。
如果以下电路再能设法加上稳幅电路就更好了。
再次感谢f02,是你促使我用上了仿真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声问一句:
为什么楼主非要用BF998做震荡器呢?
这个帖子里面的东西不是很好用么: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65916-1-2.html

没有原因,就是看见别人用BF998R做收音机,觉得新鲜,再看淘宝上有卖,在买其它零件的同时顺便买了一些。买回来了,总得想着做点什么吧,然后就开始试验了。
    你说的那个帖子里的MC1648,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其核心部份跟24#的电路几乎是一样的。而27#的电路与24#也是类似的,这更加说明类似电路值得“研究研究”。
    再想想,如果能搞清楚MC1648内部那些电阻的阻值就更好了,手头晶体管不少,可以仿造一个MC1648。

网友:
好像收音机用IC CXA1191的FM振荡电路就和这个图的Q6与Q7接法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提供资料。
顺便报告一下,27#电路经实际焊接证明可以工作。

网友(2011-03-11):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第一个电路仍然有改进的余地,改成下面的样子波形就很好了。
如果以下电路再能设法加上稳幅电路就更好了。
再次感谢f02,是你促使我用上了仿真程序。

双栅的G1G2短接,道理上讲Q2下管漏极和G1G2等电位,会压缩下管的动态范围,波形不好问题可能在这,如果Q1和Q2的G2接上一个高电平可能更好,并且可以调节振荡幅度,我还没弄好BF998的仿真模型,所以没有做仿真,可否发个源文件给我,我也想试试,再有BF998在负栅压下,正向转移导纳并不高,Q3缓冲级还不如使用Y档的2SK192A,采用自生偏压就可以了,带一篇关于双栅的文章。http://datsheet.eeworld.com.cn/mndz/2011/0123/article_3040.html介绍带有稳幅使用BF998振荡器的文章。

楼主:
回复 网友F:

27#的电路,波形已经很好了。现在的问题在于,仿真时,当电感为1μH时,电路很难起振;实际搭的电路也要很仔细地调节源极上的电位器才能起振(即便是中波范围),调节可变电容时幅度也在变化,总之,没有稳幅电路,离实用还有距离。
    g2接高电平,回头再试验试验。
    链接中的电路图不错,可惜看得不太清楚。还有,你说的“源文件”是指哪一个呢?

    前面25#和26#念沙忆尘设计的电路有稳幅电路,但线圈是带抽头的,还是觉得不太方便。最理想的情况是,27#电路能加上稳幅。

    我最近在做24#的电路,这个电路频率在300kHz到18MHz之间幅度基本不变,波形良好。全部10个晶体管都用CRT拆机件H945P(应该与2SC945相同),所用电感就更简单了,随便一个色码电感或随手拿到的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只要把那部分稳幅电路移植过来就可以了呀!只要看明白了很容易移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谢谢!回头我试试看。
       顺便问一下,能不能将29#的MC1648内部电阻计算一下呢?我发现类似的电路真的表现很好。

网友:
给个multisim的源文件就行了,我只是没有bf998的仿真封装

网友:
图1是最早的双栅超外差,两个bf998都是零栅压,本振是从珠江7t1上拆的,测试时发现一个问题,本振很正常,只是混频不稳定,有时甚至会自激,偏调有哑点,但只要调整天线方位,信号减弱时情况会好转,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考虑到信号强时不正常,估计是本振过强,导致混频管偏压变化过大,参考bf998的输出特性曲线,G1=0.25v时,yfs达到最大值,如果本振电压大于250mv,势必使bf998工作不稳定,图2仅仅增加一个1n4148,混频比较稳定,只是没有时间做详细的测试。
我重提这个问题,是想让大家知道,bf998使用时并不那么简单,太简单还不好。

网友(2011-11-12):
回复 网友F:

    37#老师的电路是用CAD画的吗?一看到你这个图,直觉告诉我是CAD画的,对吗?我也买了10只BF998的管子,想做个收音机的混频级。所以看完了帖子。顺便谢谢各位高师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