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DIY的低阻三管机

楼主(2011-02-07):
《我DIY的低阻三管机》
这个机机以前做过,后来拆掉用了零件,现为迎接坛里比赛,利用过节最后几天再做低阻三管机.先选零件

网友:
线路不错,1。5V低电压全部用锗管可能效果更好些。

楼主:
可变270P用一联,线圈L1用直径0.21mm以上的漆包线绕75匝左右。如果换用其他长度的磁棒,可以简单计算一下:配合270p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电感量约为299μH,可以根据配合270p可变电容器的天线线圈匝数.L2为8匝,L3为1~3匝,其它元件要进行挑选

楼主:
试验后发先BG1和BG2放大倍数太低性能不好灵敏度低,BG3放大倍数太高有自激重新挑选

楼主:
电容要挑挑放的时间长了容量会变, 为了调整方便所有三只电阻全用可调,反正不贵呀
哎怎么不能发图了?

网友:
上传不了图片,提示“无效的图片格式”的,请打开Internet选项 - 安全 - internet - 自定义级别, 把其中的“将文件上载到服务器时包含本地目录路径”选项 启用, 就可以了!

楼主:
好了谢谢慧眼版主

楼主:
开始焊管子,我BG1是3DG182;BG2是3DK4;BG3是3AX31

楼主:
剩下就是焊接高扼和磁性天线,用0.2毫米左右的纱包线绕了3圈作L3

楼主:
电池盒用了个旧的吃了不少亏,电源接头接触不好,时断时通在调整时带了了很多麻烦,教训啊

楼主:
接下来就是调试:我发现完全按照书上的方法不行,例如书上讲BG2偏流调整先短路L3在BG2的集电极路上串电流表.调整电流0.1~0.2毫安,事实上很难做到,那个R2要超过400K才行,我感到有问题,所以不管它,按照图示的阻值调到0.6毫安没问题.第一极调到0.9毫安.用镊子挨个碰各级集电极,第一第二级能发出较大的咯咯声,工作状态就基本调好了.第三级电流可大些*只要加大R3即可,整机工作时电流16毫安.有点大,用耳机听不错,可以收听三个本地台和若干外省台,好象有个越语台,这些二鬼子.但是书上讲能带喇叭我看够呛

楼主:
我的感觉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再加上零件很多是老化了的.比如那个3AX31.测的B值有95倍,由于穿透较大,性能肯定不太好,电容我也不满意,等以后有机会再重装,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能参赛是一次鞭策.对自己是一次学习.我感谢各位给了自己这个机会.谢谢! 我为机机找到一个小盒

网友:
祝贺成功

网友:
装得很不错,不过好像是没有单管来复的线路效率高

网友:
挺好的 ,焊点周围的松香清理一下。

楼主:
谢各位兄弟支持和指正

网友:
祝贺楼主成功

网友:
祝贺楼主,要是全锗管就更棒了

网友:
很清楚的过程,让我们一目了然,值的学习

网友:
这种机子调整起来要比一般的三管机麻烦,主要是自激的问题

网友:
兄弟过年好,祝贺成功

网友:
不管怎样还是要祝贺楼主DIY的机机,学习了

楼主:
谢谢大家鼓励

网友:
祝贺机机做的不错 ,祝兔年快乐!

网友:
看到楼主的机机手有点痒。有机会也做一只

网友:
第一级BG1的放大倍数要高,效果才好。第二级BG2可低些

网友:
这类机的BG1的性能对整机非常重要

楼主:
的确,我试过BG1放大倍数在100以上的效果要好的多,但这样的老管子已不太好找了.用老管子主要是怀旧貌,我喜欢那些铁壳壳,如果那位朋友有高B的老管子我感兴趋

网友:
那个高扼要是自己绕就更棒了,不知楼主是选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