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信号调制、步进跳频DDS信号源组装完成

楼主(2011-02-07):
作为测试矿机的必要设备,该信号源电路、程序由许老师设计:

    1、使用AD9850生成1Hz至40MHz正弦信号,椭圆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可调输出幅度;
    2、利用STC12C5A60S2单片机进行数字频率合成,生成1至28kHz正弦信号,音频5阶滤波器可调输出幅度;
    3、1、2号菜单设置调制 1至28kHz + 1Hz至40MHz 包络信号;音频、高频机均可调输出幅度、包络百分比幅度;
    4、3号菜单设置步进频率数值,+ - 键加减跳频可变频率。
    5、电源:DC6V外接电源

楼主:
谢谢许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
买个盒子都不便宜。

楼主:
10元,整体很轻,所以用小机箱,键盘放在上面反而稳当。

AD9850数字芯片的单片机DDS信号源很准确,可以提供音频、模拟中波调制信号,对矿机及矿机元器件进行测试。步进跳频功能作为测试带宽的信号源。

用洞洞板焊接,元件不多,DIY比较容易。

原来用模拟信号源,现在鸟枪换炮了!

楼主:
该机还设置有倍频键

楼主:
面板用Phtotshop设计。

春节了,广告公司关门,这次黑白激光打印,用宽透明胶带覆膜。

楼主:
机内有LM1117-5.0稳压电路,可选用一般的外接DC6-9V的直流电源,通用电源插头即可。

网友:
搞得跟卖的似的。可以出厂了!

楼主:
机箱是现成的,能够做的比较规整。

网友:
你这盒子就一般人搞不出来。就算有买的也不止10块钱,应该是金属的,上面和面板开孔也不容易呀,找人加工还有印制也不简单,也不止十块搞定,还有盒子里的板、东西的固定。

楼主:
塑料的,开洞容易,里面用六角柱支撑。线路板是实验洞洞板焊接,做一台也没必要搞PCB板,再说也简单,动脑子也好。

如果频率再高,就要用金属机箱,高频走线、屏蔽严格一些。中波标准低些。

网友A:
精品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品制作。

多谢梁老师鼓励!

键位图,我用的成品键盘,还没按实际键位贴标,不过就这几个数也很容易背下来。

C-------清除键;
R-------倍频键;
M-------菜单键,M+1  1~40MHz 菜单,M+2  1~28KHz 菜单,M+3 步进跳频菜单;
+ - ---------步进跳频操作键(只针对1号菜单)。

步进跳频很有用,比如测试矿机从500KHz开始,设50KHz步进跳频,即可以从500-1650KHz中波范围逐点给矿机注入信号,+ - 键控制正负步进选频,方便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东西很好用,调矿机、耳机都方便,而且便宜易制,准确的频率调465K也很准。

网友:
DDS频率应该是很准确的,如果输出信号的幅度和调幅度可以精确调整就很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