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我的MINI版TDA2030A自激了

楼主(2011-02-09):
可能是因为板子太小了, 2030又是用线引出到散热上, 所以相当悲剧的自激了, 输入端接地, 用示波器观察到非常漂亮的数百kHz的正弦波型.
电路用的是PDF上的单电源标准电路, 茹贝尔网络的电容我看双电源用的0.22u, 单电源的图里却是0.1u, 我调整过茹贝尔网络的电容大小, 对解决自激无效.
尝试过在2030的2和4脚接电容, 用272的并上, 自激频率变了, 仍自激, 用103的并上, 自激可以消除, 但音乐声也变得很小发闷.
在IC上电源脚直接并退偶, 无效.

楼主:
请大家帮我看看, 布线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2030的引线貌似太长了,应该尽量的短
在2030的输入脚上可以串联一只1K电阻

网友:
找块稍大的板,取消难看又容易惹祸的引线,毛病基本就解决一半了。

网友A:
有些2030自激是质量问题,换片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有道理, 晚上回去用屏蔽线试试, 感谢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2030自激是质量问题,换片试试

已经试过的,
原来用的是一片拆机ST的2030A, 换成一个国产的叫什么BOOMTECH的2030片子之后自激依旧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因为板子太小了, 2030又是用线引出到散热上, 所以相当悲剧的自激了, 输入端接地, 用示波器观察到非常漂亮的数百kHz的正弦波型.
电路用的是PDF上的单电源标准电路, 茹贝尔网络的电容我看双电源用的0.22u, 单电源的图里却是0.1u, 我调整过茹贝尔网络的电容大小, 对解决自激无效.
尝试过在2030的2和4脚接电容, 用272的并上, 自激频率变了, 仍自激, 用103的并上, 自激可以消除, 但音乐声也变得很小发闷.
在IC上电源脚直接并退偶, 无效.

2030的2和4脚接电容是在【反馈通路】中“起到了”作用,103比272的容量大,根据电容的原理特性,反馈量会“增大”,降低了电路增益(声音变小),所以自激变小了,也影响到了电路的频率响应(声音闷)。。。
这样不分输入输出、高低电位不分,而且这些线还混在一起。。。这很容易产生自激。检查布线最重要,建议找块大些的洞洞板重新做

网友:
布线的问题。乱得和张一凡的布线有一拼。

网友:
导线太长了!哈哈!!

网友:
引线太长了,要是不自激,芯片反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