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试不知道,可变是有极性的?

楼主(2011-02-09):
天线接在有二极管的一端声音大,下端声音小点但对高端频段选择好点(图1)。线圈两端都接个二极管的话,天线接在可变的外壳一极上声音小点。改图3,把二极管接反绕线圈的中间,得出的结论,可变两极接法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动片组极接地即可。

啊,我现在才知道,我就是试,是不是我那双联没复旦单联好,不试不知道,以前外壳都是做地线的。

网友:
资料说:动片接地减少外界感应

网友:
“中央之声”是谁家办的电台、台独的?还是国民党办的?

网友B:
空气联的外壳端应该接地,减少感应干扰,俺只知道这个

网友C:
祝贺楼主,实验浅显易懂搞得不错,图片白天拍摄的好尺寸和清晰度掌握也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联的外壳端应该接地,减少感应干扰,俺只知道这个

把我搞蒙了!我一开始也是认为外壳接地,很多电子产品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楼主,实验浅显易懂搞得不错,图片白天拍摄的好尺寸和清晰度掌握也很到位。

因为用相机拍的呀!

网友:
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用:静天动地 的接法。

网友:
我说这次图片怎么清晰多了,看起来爽多了,原来换成相机了。图片清楚,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我搞蒙了!我一开始也是认为外壳接地,很多电子产品都是这样的。

你的实验是否推翻了这个概念?——动地静天。

楼主:
我试过以下的电路要好点。检波管是接在线圈中间。我是在想会不会再往线圈的中下(靠动片的一极方向)的处检波输出会更好?

网友D:
二极管接到线圈抽头上效果好的道理,在本坛的老贴里以及介绍矿石机的书里都写得很清楚了,翻一翻、查一查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接到线圈抽头上效果好的道理,在本坛的老贴里以及介绍矿石机的书里都写得很清楚了,翻一翻、查一查就知道了。

这么说还是要绕制多抽头的线圈好。我还没有合适的线可以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