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6F3开关电源迷你单端小胆机

楼主(2011-02-09):
一直想用开关电源做个胆机功放,听一下用开关电源供电的电子管功放到底啥声,之前也去市场买过两个开关电源一个5V的一个12V的想改制,5V的直接可以调到6.3V供灯丝,12V的改高压供电,但又见坛上的师傅们说如果用两开关电源会产生差频干扰,于是做罢。但还是一直想做一个,碰到矿坛举办第二届DIY大赛,于是又动了心搞一个开关电源供电的胆机,还有我一直都喜欢小小巧巧的东西,不知是不是因为高房价的原因,觉得太大的东西占地宽很浪费。开关电源加上要小巧,于是就决定做个开关电源的迷你小胆机,要迷你选来选去就6F3看着较合适,2个6F3就可以做个双声道合并小功放,比较便于迷你小型化,还有6F3的输出功率也不会太小。

外观草图:

这个功放的胆机部分是参考的这个电路:

还有这个功放的难点在于电源部分,由于没有现成的开关电源可选,就算有也没法满足自己想制作的外形设计,只有自己做了,电源部分参考的这个图:

本来是去市场买3842的贴片IC的,但卖IC的老板娘没有3842的贴片,于是就买成了3843
输出牛是自己绕的,用的Z11、EI57、0.35mm厚的硅钢片叠厚24mm,输出有5.5K:4Ω/8Ω,2.5W。

开始做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都说开关电源稍不注意就会炸管,还有就是纹波大会引起干扰不好解决等,失败了怎么办呢,大不了在机壳上加个电源牛一样可以出声的,只是没那么漂亮了而已,没做怎么知道自己做不出来呢~,还好一次性搞定。
装好后音量电位器扭到中间喇叭有工频干扰的声音,用的电位器是那种小的没有金属外壳的,后来用薄铁皮做了个罩加上然后接地噪音就没有了,要贴近音箱喇叭才可听到较微弱的噪音。对于声音个人感觉还比较满意。
胆罩木饰也搞好了,不多说了上个最终完成图:

外观制作(链接

功放及电源部分,就是自己用热转印做的PCB板,制作过程就没有拍照了

接线:

接上炮灰喇叭开机测各点电压波形,高压测得230V,灯丝电压6.5V

装到壳里面:

再接上音箱试听:

最后装好的样子:

网友:
好样的制作

网友:
楼主在上面也说了"这个功放的难点在于电源部分"  可以详细说说吗?
例如: 开关变压器的设计和参数,  激励IC3842部分的调整等.....

网友A:
楼主,应当把这种开关电源做成套件或者成品之类的,在这里吆喝吆喝!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哈哈!!我以前做过使用两个开关电源,一个负责灯丝,另一个负责阳极电压的,两个开关电源组合到一起,会发生差拍干扰,很难去除。到后来阳极电压的开关电源,配合用工频变压器的灯丝,就OK了,另外一个6.3V的开关电源,则做成热盘的小蛋鸡,也是很不错的。

楼主:
新年好!~谢谢楼上各位!
对电源我转一篇文章,关于胆机开关电源应用说得较详细的,电路图我就有参考他的(在此对原作者表示感谢! ~)
开始也是打算用3842,但卖IC的老板娘说3842没有贴片只有直插的,而3843贴片她就有很多货,于是后来改用的是3843。
我的这个电源设计的开关频率是100KHz,后用示波器测过波形实际开关频率在110KHz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开关电源的制作还不是太难的,网上有不少资料,坛里也有不少高手做过,而且市场上也有成品开关电源小胆机出售,我费了最多心思的其实是怎么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买的那个小壳子里,计来算去,后来还是靠加条木框延长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当把这种开关电源做成套件或者成品之类的,在这里吆喝吆喝!
...

    这个可以想想

以前见坛里师傅们争论为什么少有见胆机用开关电源的,经过这次的制作,个人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开关电源的通用性不好,一个胆机线路就需要单独设计一个开关电源,电源跟功放部分是一体的,这样及不方便吧,也造研发的成本增大,而胆机又是比较小众的东西,不知是不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网友C:
很是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是精致

谢谢北京6N1!·~

前晚连续开机4小时,没什么问题,昨天又搞了一下屏蔽顺便再测了一下波形。高压230V的纹波峰值0.1V~0.2V,算下来纹波系数该小于0.1%的样子,一个人弄不是很方便拍照,所以这个没拍。

然后测的输入输出波形,图上面是输入波形下面的是输出,用电脑做的信号发生,所以输入不是纯正的方波。

网友:
机器做的漂亮. 画画的也美. 看耒楼主是个多面人才!  现在只想听听专家和评委的点评!   因为我对开关电源用于胆机很感兴趣.  顺便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jiangqishan8 ~

网友(2011-04-08):
组合开关组合开关急求您啊

网友: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啊,求您了

网友:
3842买了10来片,还没试验制作高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