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的小知识

楼主(2011-02-10):
  驾驶姿势及方向盘握法

  油门、离合器、脚刹的踩法

  加档操作示例

  减档操作示例

  直线、普通转弯的转向

  向右连续转向

  向左连续转向

  起步要领

  桩考(场地倒库)线路与顺序

  倒库(左右库)

  移库(二进二退)之一进一退

  移库(二进二退)之二进二退

  定点停车要领

  抢档要领

  加减档后油门的配合

  关于离合器使用的细节要领(补充)

  上坡起步要领

  单(双)行道路行驶
  在单行道路上(或没有划分中心线的双行车道路)正常行驶时,最佳行车位置是道路中间略偏右,也就是驾驶员坐在路的中心朝前开。
  解析
  1、便于控制方向:由于一般情况下道路是呈弧形中间高两侧低,中偏右行驶时车辆会向右偏行,这时只须左手将方向盘的自由行程轻轻向左带住就能控制车辆的直行方向。
  2、有利于交会车和让超车:中偏右行驶,使车辆能以较小的角度驶向路边并将车辆摆平。
  3、便于车辆急转弯:参照单行道路左、右转弯。

  单(双)行车道右转弯
  1、车辆行至距弯道约30米减速(或控制车速),并将车偏向左行驶,以到达弯道时在道路右侧留出足够转弯内轮差宽度为准则,在到达弯道时(打方向前)达到最理想的转弯速度。
  2、根据弯道大小向右打方向,并注意保持(控制)好车速。
  3、弯道接近转完时:如果前方有来车,可将车辆朝路右侧回直,并根据可否通行控制车速或停车;如果前方无来车或障碍,可将车辆直接向正常行驶路线回正;回方向时应根据弯道的大小掌握好适当的提前量。
  单(双)行车道左转弯
  1、车辆行至距弯道约30米减速(或控制车速),并将车偏向右行驶,以到达弯道时紧*道路右侧(窄)为准则,在到达弯道时(打方向前)达到最理想的转弯速度。
  2、根据弯道大小向左打方向,并注意保持(控制)好车速。
  3、弯道接近转完时:如果前方有来车,可将车辆朝路右侧回直,并根据可否通行控制车速或停车;如果前方无来车或障碍,可将车辆直接向正常行驶路线回正;回方向时应根据弯道的大小掌握好适当的提前量。

  单(双)行道路连续转弯
  (示例)
  下图是一条先左转弯后右转弯再向左小转弯的连续转弯道路
  1、车辆行至距弯道约30米减速(或控制车速),并将车偏向右行驶,以到达弯道时紧道路右侧(窄)为准则,在到达弯道时(打方向前)达到最理想的转弯速度。
  2、根据弯道大小向左打方向,并注意保持(控制)好车速。
  3.当车辆接近转完左转弯时,这时已经能完全看见前方道路是向右转弯,应适当提前回转方向盘,当到达右弯道并在道路右侧留出足够转弯内轮差宽度时,向右打转方向,同时注意保持最理想的转弯速度。
  4、当右转弯接近转完时,这时将能够提前看见前方小左转弯及小左转弯后的直行路面的状况,最为常见的情形有以下两种:
  (一)前方小左转弯或直行路面有来车:继续右转弯并参照左转弯要领进行左小弯道转弯,在左小弯道将要转完时,提前回转方向,将车辆靠直行道路右侧行驶,并注意根据前方道路可否通行情况随时减速或停车。
  (二)前方小左转弯或直行路面无来车:在右转弯将要完成前,提前回转方向盘,忽略小左转弯,直接将车辆朝直行道路正常行驶路线回正,并可适当提前将车辆行驶速度提高。

  档位吃作及运用
  加减档(配档)基本原则:
  档速与档位相适当:从最低档速到最高档速都是本档的适应范围,尽可能避免长时间使用最低或最高档速;
  换档(加、减档):原则上只要达到档速范围,就能换档,档位的取舍要考虑车速、动力性和经济性;
  拖档:低于最低档速一般称为拖档,拖档会使车辆行驶无力、前后窜动,严重时会造成发动机熄火;
  升档:当车速达到高一档的速度时,就应该实施升档,一般来说,高速车在档升档时机为发动机转速3500—4500转/分;
  退档:当车速接近档位最低车速时,就应该实施退档,高速车退档时机应该掌握在本档速度中—中偏低的范围内,最晚不能低于本档的最低车速;退档时机的选择应根据路面和动力需求来掌握;
  不同路况下档位的运用:
  提速加档:在未进入正常行驶速度前,应该尽量在本档将车速提高(发动机转速中偏高所对应的车速),以便加档后车辆行驶有足够的动力性;这一点在实施上坡加档时尤为重要;
  保持档位动力性:上坡行驶和一般路面调整速度行驶时,档速应保持中速(发动机中速运转状态),使车辆行驶时有足够的冲力和速度可调节性能;
  正常行驶:正常行驶时,速度不需要太大的调整,档速选择中偏低,以利于行驶的经济性;
  下坡配档:
  一般的非危险性下坡,档位可适当挂高,下坡阻力小,加速性能好,加档操作可提前进行,挂高档可以节省燃料;
  下长坡配档:下长坡时,为了避免长时间使用刹车,造成刹车减效和失效,应该挂相应的低档,利用发动机来牵制车速;配档的原则掌握在不需要长期使用刹车减速为度;
  …………………………………………
  换档操作:踩下离合踏板——迅速松开油门——将档换到所需的档位——根据档速配合适当的油门(或不配油门)、同时迅速将离合抬到接触点半接触状态——完全平稳后轻轻放开离合踏板。
  油门与离合器配合及实际训练
  油门与离合器配合又简称为油离配合,油离配合的快速与准确在驾驶操作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常见的有起步、换档后的吻合,坡道起步、坡道挂停等。
  油离配合的两个关键操作是一次性油门配备到位和一次性离合接触点到位,油门到位应该略早于接触点到位,操作配合好的一般不会出现空油门(声)和车的前冲后拉感觉。
  油门一次性操作训练:按大、中、小油门练习一次性搓压油门并稳住,搓压方向为前偏下方向,参考值为发动机转速表和发动机声音;
  离合一次性接触点到位操作训练:先将离合踩到底——慢慢抬到接触点并稳住,记忆此位置——将离合踩到底并迅速回抬到原来的位置——反复练习以上动作,以能一次性抬到位并感觉车有稍动感为准。
  油离配合操作训练:搓压油门同时抬离合——车有稍动感油门有沉闷声时,两脚同时稳住。练习到能轻松、准确操作为宜。
  低速控制训练(多重起步法)
  多重起步法:需要低于起步档(一般为1、2档)最低档速时,可以用“多重起步法”来控制行车速度,即可控吃作性强又安全实用;多重起步法的实际运用是非常重要,运用范围也非常广泛,如:繁华地带跟车、场地车辆移位、准确转弯找点、实用倒车倒库、前、后短距离移动、繁华地段调头等等。
  低速控制训练(多重起步法)的操作:
  多重起步法顾名思义,就是将起步重叠,利用起步车速的惯性连接下一次起步,不断地重复操作,实现低于起步档的速度达到行车目的。多重起步法的初车速来源于起步车速,但其精髓是利用车速惯性。操作时要注意的是,因为并未真正地完成起步,达到起步档的最低速度或者达到油门所对应的起步档速度,所以离合器踏板在操作过程中不能完全放开,而是根据起步过程中已经达到的车速来利用其惯性,利用惯性时需要踩下离合器。
  操作方法:配油门抬离合到接触点——预计车速可利用惯性时,踩下离合并松开油门——车速慢至快停或停下时再次配油门抬离合到接触点——重复操作以上动作;
  当路况需要车速是走走停停时,一般宜用1档重复起步;当路况需要车速慢慢快快时,一般宜用2档做得复起步;
  多重起步法正确、灵活运用:
  1、多重起步法可根据需要与半联动(又称压离合)配合使用,可实现坡道跟车又能减少离合器磨擦片磨损和磨擦发热;
  2、当前方(或后方)情况接近时,踩下离合器利用惯性,感觉有安全隐患时,可同时护住刹车确保行车安全;
  3、有安全距离时实施起步延伸车速,接近目标时利用速度惯性,利用慢性时(踩下离合)可随时实施制动和实施车辆转向。
  现在驾照分类
  驾照类别:A1、A2、A3、B1、B2、C1、C2、C3、C4、D、E、F、M、N、P,共15个类别
  准驾车型及代号如下:
  大型客车    A1  大型载客汽车
  牵引车     A2  重型、中型全挂、半挂汽车列车
  城市公交车   A3  核载10人以上的城市公共汽车
  中型客车    B1  中型载客汽车
  大型货车    B2  重型、中型载货汽车等
  小型汽车    C1  小型 、微型载客汽车等
  小型自动挡汽车 C2  小型 、微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
  低速载货汽车  C3  低速载货汽车(原四轮农用运输车)
  三轮汽车    C4  三轮汽车(原三轮农用运输车)
  普通三轮摩托车 D  发动机排量大于50ml的三轮摩托车
  普通二轮摩托车 E  发动机排量大于50ml的二轮摩托车
  轻便摩托车   F  发动机排量小于等 于50ml的摩托车
  轮式自行机械车 M  轮式自行机械车
  无轨电车    N  无轨电车
  有轨电车    P  有轨电车

网友:
恩!新手学习辅助教材

网友:
书本知识是要学,关键还是多练,车技是靠油烧出来的。

网友(2020-04-25):
写的好,是新人的实用教材…

网友(2020-11-21):
学习了,嘻嘻很好的教材

网友(2021-11-1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长知识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