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8X48点阵时钟 + 19寸机架电源总控

楼主(2011-02-10):
一直想DIY台19寸机架来集中放置我那一堆零零散散音响器材。最先考虑的就是这电源总控盘。网购了个1U机盒要动手时,望着空空荡荡的多余空间,想起怎不再DIY上时钟更养眼呢。说干就干了。

设计特点:
硬件:这类时钟我们DIY时候可以校的很准,但因这类廉价晶震与温度有较大关联。但误差也应该在30″/月内。为实用考虑设计了只+/-30秒修正按键。凡秒未到30秒按下修正键,时:分不变,秒清零,简单。过了29秒按键就麻烦些,要考虑到23:59时候的按键进位处理哦,秒当然也清零。俺常理不出特别故障,这时间不会丢失,设计就将这时间调准按键放在机盒里。外部有只这+/-30妙按键就ok了。再加只总电源轻触控制开关。面板就简洁明快。
八只外AC输出开关插座选用40A固态开关,经软件使得同一枚按键相同操作呈现兵乓状态。按下=开;再按下=关。上电初始化=关。

软件:因为配置有实时时钟芯片DS1302。考虑了这芯片第一回上电与如遇掉电后时钟数据是否有效判别程序。如芯片是第一回上电或遇掉电,程序进入设置状态,屏幕出经典的0.5″亮0.5″灭。设置好正确时间后才呈常亮。如开机经4X8比特对比都正确,即进入调取DS1302芯片时间数据后进入正常显示程序。

就整一块,全部手工DIY跳线连接,比画Protel排版腐蚀工艺省事多多?要不是为参赛,我连电路图都不需画出。这样工艺是否属于更有DIY味道?

1U全铝机盒。

也是网上当垃圾价码来的,拆下8X8六块。

硬件主控选用8951。有4X8=32个I/O端口提供使用。细算下来这作品实时时钟DS1302=3;LED横向=8;纵向=40(虽然LED 6X8=48根,但没个显示字与时:分:妙间的间隔不必去控制它。省了8根);功能按键=3;控制固态开关输出=1。一共最少需要55根I/O线才满足。选用了74154二片。电路图画了整整一天,少作手生了。本很懒得去画电子版电路图。为了参赛规则呢就服从服从。

DIY进行时一。

DIY进行时二。DS1302实时芯片程序已先调通。

DIY进行时三。

DIY进行时四。

电路板软件编制 + 调试完好后总装开始。

总装结束状态。

前后图。后部发烧级插座价码不菲啊!

待入19寸机架的器件其中二件。

软件清单已补发在楼下。

网友A:
牛啊!
这个机箱多少米买的?

楼主:
刚看了参赛规则,要求要完整电路图与软件清单。软件《上》

1     ;       2010shizhong.ASM 2010/08/10 shantou lishuzhuang zhongqu 13 204
                       2     ;       XiaoXiaoChun    LED384   DS1302
                       3     ;===============================================
                       4     ;DS1302 RESET
  0020                 5     czws            data    20h  ;串行操作位计数
  0021                 6     czzj            data    21h  ;串行操作字节数
  0022                 7     czzl            data    22h  ;操作指令地址
  0023                 8     xrsjdz          data    23h  ;写数据地址
  0026                 9     dcsjdz          data    26h  ;读数据地址
                      10     ;R0=写入操作数据间址
                      11     ;R1=读出操作数据间址
  00B0                12     DS1302clk       bit     P3.0
  00B1                13     DS1302io        bit     P3.1
  00B2                14     DS1302rst       bit     p3.2
                      15     ;***********************************************
  007F                16             intasj  bit     2fh.7        ;7fh
  007E                17             pd_dykg bit     2fh.6        ;7eh
  0009                18             xsdw    equ     09h
  0010                19             xsout   equ     10h
  0012                20             xssj    equ     12h
  0013                21             a_tbj   equ     13h
  0014                22             a_tcbj  equ     14h
  0015                23             a_30bj  equ     15h
  0016                24             a_dybj  equ     16h
  0017                25             ms      equ     17h
  0018                26             s       equ     ms+1
  0019                27             m       equ     s+1
  001A                28             t       equ     m+1
  0030                29             xst     equ     30h
  0036                30             xt      equ     xst+06h
  003C                31             xdw1    equ     xt+06h
  003E                32             xsm     equ     xdw1+02h
  0044                33             xm      equ     xsm+06h
  004A                34             xdw2    equ     xm+06h
  004C                35             xss     equ     xdw2+02h
  0052                36             xs      equ     xss+06h
  00B3                37             a_30    bit     p3.3
  00B4                38             a_t     bit     p3.4
  00B5                39             a_dykg  bit     p3.5
  00B6                40             dykg    bit     p3.6
                      41     ;---------------------------------------
0000                  42                     org     0000h
0000 011D             43                     ajmp    ks_setint
                      44     ;----------------------------------------
000B                  45                     org     000bh
000B 758A07           46                     mov     tl0,#007h
000E 758CDC           47                     mov     th0,#0dch ;10ms ( CPU=11.0592M )
0011 D27F             48                     setb    intasj
0013 32               49                     reti
                      50     ;----------------------------------------
001B                  51                     org     001bh
001B 014C             52                     ajmp    intb
                      53     ;----------------------------------------
001D 7FFF             54     ks_setint:      mov     R7,#0ffh
001F 7EFF             55             cs0:    MOV     r6,#0ffh
0021 00               56             cs1:    nop
0022 00               57                     nop
0023 00               58                     nop
0024 DEFB             59                     djnz    r6,cs1
0026 DFF7             60                     djnz    r7,cs0
0028 D288             61                     setb    it0             ;IT0='1'
002A 758901           62                     mov     tmod,#01H       ;T0=16wjs T1=13wjs
002D 758A00           63                     mov     tl0,#00h
0030 758C00           64                     mov     th0,#00h
0033 758167           65                     mov     sp,#067h
0036 D28C             66                     setb    tr0
0038 D2A9             67                     setb    et0
003A C2B9             68                     clr     pt0
003C 758D00           69                     mov     th1,#00h
003F 758B00           70                     mov     tl1,#00h
0042 D28E             71                     setb    tr1
0044 D2AB             72                     setb    et1
0046 D2BB             73                     setb    pt1
0048 D2AF             74                     setb    ea
004A 0196             75                     ajmp    t2887
                      76     ;***************************************************
004C 758B00           77     intb:           mov     tl1,#00
004F 758DF3           78                     mov     th1,#0f3h       ;( LED = 40 )
0052 C0E0             79                     push    acc
0054 C0D0             80                     push    psw
0056 C000             81                     push    00h             ;R0
0058 758000           82                     mov     p0,#00h
005B E509             83                     mov     a,xsdw
005D B4F116           84                     cjne    a,#0f1h,intb1
0060 A812             85                     mov     r0,xssj
0062 851090           86                     mov     p1,xsout
0065 8680             87                     mov     p0,@r0
0067 E510             88                     mov     a,xsout
0069 23               89                     rl      a
006A F510             90                     mov     xsout,a
006C 0512             91                     inc     xssj
006E B4FE1E           92                     cjne    a,#11111110b,intb3
0071 7509D0           93                     mov     xsdw,#0d0h
0074 018F             94                     ajmp    intb3
0076 7590FF           95     intb1:          mov     p1,#0ffh
0079 8509A0           96                     mov     p2,xsdw
007C A812             97                     mov     r0,xssj
007E 8680             98                     mov     p0,@r0
0080 0512             99                     inc     xssj
0082 0509            100                     inc     xsdw
0084 E509            101                     mov     a,xsdw
0086 B4F106          102                     cjne    a,#0f1h,intb3
0089 8509A0          103                     mov     p2,xsdw
008C 751230          104                     mov     xssj,#030h
008F                 105     intb3:  ;        mov    p0,xrsjdz
008F D000            106                     pop     00h
0091 D0D0            107                     pop     psw
0093 D0E0            108                     pop     acc
0095 32              109                     reti
                     110     ;------------------------------------
0096 7F50            111     t2887:          mov     r7,#50h
0098 7810            112                     mov     r0,#10h
009A 7600            113     t28870:         mov     @r0,#0h
009C 08              114                     inc     r0
009D DFFB            115                     djnz    r7,t28870
009F 7509F1          116                     mov     xsdw,#0f1h
00A2 751230          117                     mov     xssj,#030h
00A5 7510FE          118                     mov     xsout,#11111110b
00A8 7466            119                     mov     a,#66h          ;显示 :
00AA 793C            120                     mov     r1,#xdw1
00AC F7              121                     mov     @r1,a
00AD 09              122                     inc     r1
00AE F7              123                     mov     @r1,a
00AF 794A            124                     mov     r1,#xdw2
00B1 F7              125                     mov     @r1,a
00B2 09              126                     inc     r1
00B3 F7              127                     mov     @r1,a
00B4 3156            128                     acall   reset1302
00B6 11D4            129                     acall   bcd
00B8 307FFD          130     t2887a:         jnb     intasj,t2887a
00BB C27F            131                     clr     intasj
00BD 5189            132                     acall   aj1
00BF 0517            133                     inc     ms
00C1 E517            134                     mov     a,ms
00C3 B464F2          135                     cjne    a,#100,t2887a
00C6 751700          136                     mov     ms,#0h
00C9 5101            137                     acall   dc1302cz
00CB 11D4            138                     acall   bcd
00CD 80E9            139                     jmp     t2887a
00CF E512            140     t2887d:         mov     a,xssj
00D1 B430FB          141                     cjne    a,#030h,t2887d
                     142     ;-----------------------------------
00D4 90010B          143     bcd:            mov     dptr,#sj
00D7 7952            144                     mov     r1,#xs
00D9 E518            145                     mov     a,s
00DB 540F            146                     anl     a,#0fh
00DD 3147            147                     acall   lde384ss
00DF 794C            148                     mov     r1,#xss
00E1 E518            149                     mov     a,s
00E3 C4              150                     swap    a
00E4 540F            151                     anl     a,#0fh
00E6 3147            152                     acall   lde384ss
00E8 7944            153                     mov     r1,#xm
00EA E519            154                     mov     a,m
00EC 540F            155                     anl     a,#0fh
00EE 3147            156                     acall   lde384ss
00F0 793E            157                     mov     r1,#xsm
00F2 E519            158                     mov     a,m
00F4 C4              159                     swap    a
00F5 540F            160                     anl     a,#0fh
00F7 3147            161                     acall   lde384ss
00F9 7936            162                     mov     r1,#xt
00FB E51A            163                     mov     a,t
00FD 540F            164                     anl     a,#0fh
00FF 3147            165                     acall   lde384ss
0101 7930            166                     mov     r1,#xst
0103 E51A            167                     mov     a,t
0105 C4              168                     swap    a
0106 540F            169                     anl     a,#0fh
0108 3147            170                     acall   lde384ss
010A 22              171                     ret
010B 7EFF8181        172     sj:     db 07EH,0FFH,081H,081H,0FFH,07EH ;0
010F FF7E
0111 0082FFFF        173             db 000H,082H,0FFH,0FFH,080H,000H ;1
0115 8000
0117 C6E7B199        174             db 0C6H,0E7H,0B1H,099H,08FH,0C6H ;2
011B 8FC6
011D 42C38989        175             db 042H,0C3H,089H,089H,0FFH,076H ;3
0121 FF76
0123 382CA6FF        176             db 038H,02CH,0A6H,0FFH,0FFH,0A0H ;4
0127 FFA0
0129 4FCF8989        177             db 04FH,0CFH,089H,089H,0F9H,071H ;5
012D F971
012F 7EFF8989        178             db 07EH,0FFH,089H,089H,0FBH,072H ;6
0133 FB72
0135 0303F9FF        179             db 003H,003H,0F9H,0FFH,007H,001H ;7
0139 0701
013B 76FF8989        180             db 076H,0FFH,089H,089H,0FFH,076H ;8
013F FF76
0141 4EDF9191        181             db 04EH,0DFH,091H,091H,0FFH,07EH ;9
0145 FF7E
                     182     ;--------------------------------------------
0147 75F006          183     lde384ss:       mov     b,#06h
014A A4              184                     mul     ab
014B FE              185                     mov     R6,a
014C 7F06            186                     mov     r7,#06h
014E 93              187     lde384r7:       movc    a,@a+dptr
                     188     ;               cpl     a
014F F7              189                     mov     @r1,a
0150 0E              190                     inc     r6
0151 09              191                     inc     r1
0152 EE              192                     mov     a,r6
0153 DFF9            193                     djnz    r7,lde384r7
0155 22              194                     ret
                     195     ;====== 判断DS1302芯片是否掉电 D1=07 D3=08 D5=09 ===
0156                 196     reset1302:
0156 7522D1          197             mov     czzl,#0d1h
0159 752101          198             mov     czzj,#01h
015C 7926            199             mov     r1,#dcsjdz
015E 5155            200             acall   DS1302dc
0160 B4071D          201             cjne    a,#07h,resetDS1302
0163 7522D3          202             mov     czzl,#0d3h
0166 752101          203             mov     czzj,#01h
0169 7926            204             mov     r1,#dcsjdz
016B 5155            205             acall   DS1302dc
016D B40810          206             cjne    a,#08h,resetDS1302
0170 7522D5          207             mov     czzl,#0d5h
0173 752101          208             mov     czzj,#01h
0176 7926            209             mov     r1,#dcsjdz
0178 5155            210             acall   DS1302dc
017A B40903          211             cjne    a,#09h,resetDS1302
017D 5101            212             acall   dc1302cz
017F 22              213             ret

楼主:
软件清单。《下》

214     ;=============== DS1302 初始化 ==================
0180                 215     resetDS1302:
0180 31C7            216             acall   jcDS1302
0182 00              217             nop
                     218     ;--------------------DS1302涓流禁止--------------
0183 752290          219             mov     czzl,#90h
0186 752101          220             mov     czzj,#01h
0189 7823            221             mov     r0,#xrsjdz
018B 752300          222             mov     xrsjdz,#00h
018E 5123            223             acall   DS1302xr
0190 00              224             nop
                     225     ;======= 写入DS1302芯片是否掉电判断数据 ==========
                     226     ;                  D0=07 D2=08 D4=09
0191 7522D0          227             mov     czzl,#0d0h
0194 752101          228             mov     czzj,#01h
0197 7823            229             mov     r0,#xrsjdz
0199 752307          230             mov     xrsjdz,#07h
019C 5123            231             acall   DS1302xr
019E 00              232             nop
019F 7522D2          233             mov     czzl,#0d2h
01A2 752101          234             mov     czzj,#01h
01A5 7823            235             mov     r0,#xrsjdz
01A7 752308          236             mov     xrsjdz,#08h
01AA 5123            237             acall   DS1302xr
01AC 00              238             nop
01AD 7522D4          239             mov     czzl,#0d4h
01B0 752101          240             mov     czzj,#01h
01B3 7823            241             mov     r0,#xrsjdz
01B5 752309          242             mov     xrsjdz,#09h
01B8 5123            243             acall   DS1302xr
01BA 00              244             nop
                     245     ;============== 写入 12:00:00 ==============
01BB 752312          246             mov     xrsjdz,#12h
01BE 752400          247             mov     xrsjdz+1,#00h
01C1 752500          248             mov     xrsjdz+2,#00h
01C4 31D5            249             acall   xr1302zj
01C6 22              250             ret
                     251     ;************** 解除DS1302写保护 ***********
01C7                 252     jcDS1302:
01C7 75228E          253             mov     czzl,#8eh
01CA 752101          254             mov     czzj,#01h
01CD 7823            255             mov     r0,#xrsjdz
01CF 752300          256             mov     xrsjdz,#00h
01D2 5123            257             acall   DS1302xr
01D4 22              258             ret
                     259     ;============== 写入时,分,秒 =============
01D5                 260     xr1302zj:
01D5 752284          261             mov     czzl,#84h         ;写时
01D8 752101          262             mov     czzj,#01h
01DB 7823            263             mov     r0,#xrsjdz
01DD 5123            264             acall   DS1302xr
01DF 08              265             inc     r0
01E0 00              266             nop
01E1 752282          267             mov     czzl,#82h        ;写分
01E4 752101          268             mov     czzj,#01h
01E7 5123            269             acall   DS1302xr
01E9 08              270             inc     r0
01EA 00              271             nop
01EB 752280          272             mov     czzl,#80h        ;写秒
01EE 752101          273             mov     czzj,#01h
01F1 5123            274             acall   DS1302xr
                     275     ;============== 禁止DS1302写入 =================
01F3 75228E          276             mov     czzl,#8eh
01F6 752101          277             mov     czzj,#01h
01F9 7823            278             mov     r0,#xrsjdz
01FB 752380          279             mov     xrsjdz,#80h
01FE 5123            280             acall   DS1302xr
0200 00              281             nop
                     282     ;=============== 读出DS1302时,分,秒 ===========
0201                 283     dc1302cz:
0201 752285          284             mov     czzl,#85h
0204 752101          285             mov     czzj,#01h
0207 791A            286             mov     r1,#t
0209 5155            287             acall   DS1302dc
020B 00              288             nop
020C 752283          289             mov     czzl,#83h
020F 752101          290             mov     czzj,#01h
0212 7919            291             mov     r1,#m
0214 5155            292             acall   DS1302dc
0216 00              293             nop
0217 752281          294             mov     czzl,#81h
021A 752101          295             mov     czzj,#01h
021D 7918            296             mov     r1,#s
021F 5155            297             acall   DS1302dc
0221 00              298             nop
0222 22              299             ret
                     300     ;*********** DS1302写入程序 *****************
0223                 301     DS1302xr:
0223 C2B2            302             clr     DS1302rst
0225 00              303             nop
0226 C2B0            304             clr     DS1302clk
0228 00              305             nop
0229 D2B2            306             setb    DS1302rst
022B 00              307             nop
022C E522            308             mov     a,czzl          ;送操作指令
022E 752008          309             mov     czws,#08h
0231                 310     DS1302xrl:
0231 13              311             rrc     a
0232 92B1            312             mov     DS1302io,c
0234 00              313             nop
0235 D2B0            314             setb    DS1302clk
0237 00              315             nop
0238 C2B0            316             clr     DS1302clk
023A D520F4          317             djnz    czws,DS1302xrl
023D 00              318             nop
023E                 319     DS1302xr0:
023E E6              320             mov     a,@r0           ;送写入数据
023F 752008          321             mov     czws,#08h
0242                 322     DS1302xr1:
0242 13              323             rrc     a
0243 92B1            324             mov     DS1302io,c
0245 00              325             nop
0246 D2B0            326             setb    DS1302clk
0248 00              327             nop
0249 C2B0            328             clr     DS1302clk
024B D520F4          329             djnz    czws,DS1302xr1
                     330     ;        inc    r0
024E D521ED          331             djnz    czzj,DS1302xr0
0251 00              332             nop
0252 C2B2            333             clr     DS1302rst
0254 22              334             ret
                     335     ;*********** DS1302读出程序 ****************
0255                 336     DS1302dc:
0255 C2B2            337             clr     DS1302rst
0257 00              338             nop
0258 C2B0            339             clr     DS1302clk
025A 00              340             nop
025B D2B2            341             setb    DS1302rst
025D 00              342             nop
025E E522            343             mov     a,czzl          ;送操作指令
0260 752008          344             mov     czws,#08h
0263                 345     DS1302dcl:
0263 13              346             rrc     a
0264 92B1            347             mov     DS1302io,c
0266 00              348             nop
0267 D2B0            349             setb    DS1302clk
0269 00              350             nop
026A C2B0            351             clr     DS1302clk
026C D520F4          352             djnz    czws,DS1302dcl
026F 00              353             nop
0270                 354     DS1302dc0:
0270 E4              355             clr     a
0271 C3              356             clr     c
0272 752008          357             mov     czws,#08h
0275                 358     DS1302dc11:                     ;读出数据
0275 00              359             nop
0276 A2B1            360             mov     c,DS1302io
0278 13              361             rrc     a
0279 D2B0            362             setb    DS1302clk
027B 00              363             nop
027C C2B0            364             clr     DS1302clk
027E D520F4          365             djnz    czws,DS1302dc11
0281 F7              366             mov     @r1,a
                     367     ;        inc    r1
0282 D521EB          368             djnz    czzj,DS1302dc0
0285 00              369             nop
0286 C2B2            370             clr     DS1302rst
0288 22              371             ret
                     372     ;************* 按键处理 ****************
                     373     ;============= 时钟校准 ===========
0289 30B414          374     aj1:            jnb     a_t,aj12
028C 751300          375                     mov     a_tbj,#0
028F E514            376                     mov     a,a_tcbj
0291 6015            377                     jz      aj13
0293 751400          378                     mov     a_tcbj,#0
0296 31C7            379                     acall    jcDS1302
0298 51C1            380                     acall   sztz
029A 31D5            381                     acall   xr1302zj
029C 11D4            382                     acall   bcd
029E 41A8            383                     ajmp    aj13
02A0 0513            384     aj12:           inc     a_tbj
02A2 7813            385                     mov     r0,#a_tbj
02A4 7914            386                     mov     r1,#a_tcbj
02A6 51AA            387                     acall   ajc
02A8 41E3            388     aj13:           ajmp    aj2
                     389     ;---------- 长按键处理 ----------
02AA B61400          390     ajc:            cjne    @r0,#20,ajc0  ;@r0 > #20 cy='0'
02AD 4011            391     ajc0:           jc      ajcc            ;cy='1' -> ajcc
02AF B63C0C          392                     cjne    @r0,#60,ajc1
02B2 7637            393                     mov     @r0,#55
02B4 31C7            394                     acall    jcDS1302
02B6 51C1            395                     acall   sztz
02B8 31D5            396                     acall   xr1302zj
02BA 11D4            397                     acall   bcd
02BC 8002            398                     jmp     ajcc
02BE 7714            399     ajc1:           mov     @r1,#20
02C0 22              400     ajcc:           ret
                     401     ;--------- 时钟+1分 秒=0 -----------
02C1 752500          402     sztz:           mov     xrsjdz+2,#0
02C4 E51A            403                     mov     a,t
02C6 F523            404                     mov     xrsjdz,a
02C8 E519            405                     mov     a,m
02CA 2401            406                     add     a,#1
02CC D4              407                     da      a
02CD F524            408                     mov     xrsjdz+1,a
02CF B46010          409                     cjne    a,#60h,sztzc
02D2 752400          410                     mov     xrsjdz+1,#0
02D5 E51A            411                     mov     a,t
02D7 2401            412                     add     a,#1
02D9 D4              413                     da      a
02DA F523            414                     mov     xrsjdz,a
02DC B42403          415                     cjne    a,#24h,sztzc
02DF 752300          416                     mov     xrsjdz,#0
02E2 22              417     sztzc:          ret
                     418     ;======== 时钟正负30秒调整 ==========
02E3 30B305          419     aj2:            jnb     a_30,aj21
02E6 751500          420                     mov     a_30bj,#0
02E9 611A            421                     ajmp    aj24
02EB E515            422     aj21:           mov     a,a_30bj
02ED 04              423                     inc     a
02EE B41427          424                     cjne    a,#20,aj23
02F1 751500          425                     mov     a_30bj,#00h
02F4 E518            426                     mov     a,s
02F6 B43000          427                     cjne    a,#30h,aj2pd
02F9 400A            428     aj2pd:          jc      aj22
                     429     ;-------------- 秒=0 分+1 ------------
02FB 31C7            430                     acall    jcDS1302
02FD 51C1            431                     acall   sztz
02FF 31D5            432                     acall   xr1302zj
0301 11D4            433                     acall   bcd
0303 611A            434                     ajmp    aj24
                     435     ;-------------- 秒清0 ------------------
0305 31C7            436     aj22:           acall   jcDS1302
0307 E51A            437                     mov     a,t
0309 F523            438                     mov     xrsjdz,a
030B E519            439                     mov     a,m
030D F524            440                     mov     xrsjdz+1,a
030F 752500          441                     mov     xrsjdz+2,#00h
0312 31D5            442                     acall   xr1302zj
0314 11D4            443                     acall   bcd
0316 611A            444                     ajmp    aj24
0318 F515            445     aj23:           mov     a_30bj,a
031A 611C            446     aj24:           ajmp    aj3
                     447     ;============ 总电源开关按键 ============
031C 30B507          448     aj3:            jnb     a_dykg,aj31
031F 751600          449                     mov     a_dybj,#0
0322 D27E            450                     setb    pd_dykg
0324 613A            451                     ajmp    aj34
0326 E516            452     aj31:           mov     a,a_dybj
0328 04              453                     inc     a
0329 B4140C          454                     cjne    a,#20,aj33
032C 751613          455                     mov     a_dybj,#19
032F 307E04          456                     jnb     pd_dykg,aj32
0332 C27E            457                     clr     pd_dykg
0334 B2B6            458                     cpl     dykg
0336 613A            459     aj32:           ajmp    aj34
0338 F516            460     aj33:           mov     a_dybj,a
033A 22              461     aj34:           ret
                     462     ;******************************************
                     463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啊!
这个机箱多少米买的?

呵呵。。找了下,当时买着机盒的帖子竟然还保留完好。http://bbs.leowood.net/forum_read.asp?id=8329431&page=3&ClassID=3

网友:
做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