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台钟拆装

楼主(2011-02-10):
【以前我记得,钟表类也是放在这个板块的,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如果不对的话,请斑竹移位】
一个三五台钟用了几十年了,老母也八十了,以前都是听着它的打点声才能睡着,近来不走了也不敲了,反而睡不着了,没法拆开了清洗一下齿轮等零件,看看轴孔磨大了修一下,再装上,这样三五又动了。一次上条还能走十六七天。这是三五钟  ,把整个机芯拆下来,  ,在拆零件之前必须把两个发条放松了,否则会弹出来跳走或伤人,务必注意。这是拆掉上夹板的机芯  ,再把零件取下来,如果以前没有拆过的话,最好是用笔画一下图,或做一下记号,以免怎么装忘了,我为了图方便,没有把两个发条拆下来。  ,然后进行清洗,和修孔。再重新组装,加钟油。组装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拆的时候的反程序安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称它:马仔。
拆发条7楼正解。补充,清洗夹板轴孔要用木质牙签沾点汽油转动几下去掉污积更隹。

不知还有别的叫法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原来学钟表维修时,同行叫“马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孔小了可以扩大,但是扩大了怎么弄小啊?求教

用小冲子 沿着孔的边缘(磨损的一边)敲打。孔就会慢慢挤小了。

看得出楼主学过钟表修理,多年前 我也学过。

楼主:
有两个办法,一是在轴承孔遭受磨损的一边当中用尖头冲把小孔打深些,渐向两边,深度逐渐减浅,止于半圆。小孔中心离轴承孔边缘约1.5毫米,并且小孔与小孔尽量靠近,最后用细的半圆锉将轴承孔光整圆。经此修理,轴承孔的中心就会重新移到原来的位置了。二是使用半圆冲将轴承孔磨损了的一边向内挤,为了使缩小后的轴承孔比较圆,所以特地将半圆冲的两边刃部磨得比中央低一些,薄一些。

网友:
这玩意我的阳台角落也有一个放了好多年了,是我小时候我老爸买的,不缺件,油漆光亮无裂纹,毛病是有时走有时不走,有一天深夜我正在上网,突然它就当当的敲了起来,夜深人静的差点没把我吓死。

网友:
回复 楼主:

拆发条要特别注意安全,发条弹出会伤人的,脸部,手部。

拆发条先要拧紧发条,然后用14号铁丝将发条完全困住。

网友:
磨损大的地方一般是发条轴处,动力大的地方。

网友:
  我要是离楼主老师近就好了,那样可以麻烦您帮我也修修....  我的早就不走了,前年 我把整个表芯拆下来,换成电子的了....呵呵

网友:
上传图片 出现无效图片 是何原因

哪位同学解答一下:上传图片 出现无效图片 是何原因,问题出在哪里。

前段时期,都能发图片,今天就发不了了。

网友:
这钟我都不知道修过多少台了。

网友:
机械式钟表的拆卸,首先也是关键的一点就是把发条完全放松,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清洗后最好上钟表专用油,特别是表不能用普通机油。

网友B:
那个跟擒纵轮配合的擒纵叉, 是不是有个别名叫 "海牙' 还是 "马牙", 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朋友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跟擒纵轮配合的擒纵叉, 是不是有个别名叫 "海牙' 还是 "马牙", 忘了.

我们称它:马仔。
拆发条7楼正解。补充,清洗夹板轴孔要用木质牙签沾点汽油转动几下去掉污积更隹。

网友:
我没有挂钟,但是很好玩弄闹钟,记得本坛有个师傅说过:机械基础看闹钟。

网友(2017-05-28):
不能用普通机油。

网友:
请教个问题,我有个同样年份的三五钟,现在统计下来,21个小时慢15分钟左右,这种情况正常吗?能否调整过来呢。

网友:
我的三五机芯坏了,直接用石英机芯替换,一节电池一两年,误差小

网友:
您的这种玩法不在讨论之列,好比把蓝牙音响装到矿机壳子里不能再叫矿机一样。

网友(2017-09-01):
我拆过挂钟的,就是安装上夹板时用了2晚上,头天没找着门道,怎么也对不上那么多轴孔,第二天想通很快组完。

网友:
修钟啊,挺有意思的,这种大钟修得少,搞得最多的是闹钟,以前还修手表玩,现在没办法了。

网友(2025-01-28):
楼主,我家也有一个三五座钟,机芯构造和你的相似,打算把机芯拆下来清理但是时针卡住了,请问时针怎么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