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为春雷3T8配置有线遥控调频接收装置

楼主(2011-02-10):
老来青---为春雷3T8配置有线遥控调频接收装置
我有一台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和一台红灯711-2电子管收音机,属上世纪70年代生产现在成为古董级中短波调幅台式收音机。但经打理,放音质量远高于现在生产的小型收音机。美中不足的是二者都无调频接收波段,要接收调频广播就要加装调频接收器。怎样加装调频接收器,使它们青春焕发?我的前提是:收音效果优良,改装容易,使用简单,改装成本低,最重要的是古董级收音机是不可再生资源,改装中原机不得受损坏和尽可能少改动。
经查阅资料多方考虑,决定采用电调谐调频接收器,它仅仅用二个点动开关就可选择调频电台。同时方便应用无线电遥控。到电子市场一了解,一套电调谐调频接收器材料费用为20元左右。上网一查,成品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价格低的仅3元。而二套无线遥控模块,淘宝网深圳一家店材料费28元,快递费要43元,不合理。
故决定:采用成品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改装老古董,按照上述前提原则,设计采用有线遥控方式先改造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使它成为调频调幅中短波台式收音机。待以后有合理价格之无线遥控模块再改造红灯711-2电子管收音机。
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正面图

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电原理图

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正面图

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电原理图(与实际机器略有变化)

改装电原理图见下图。由图可见,成品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和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都只作少须改动,仅仅增加一个有线遥控手柄和一块有线遥控安装板。改装容易,使用方便。

先清点和测试各种零部件,确保均为正常和了解工作状况。其次观察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内部,以便安装收音机板和有线遥控安装板。恰好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电源指示灯架上有安装孔,用螺丝可以安装收音机板和有线遥控安装板。
把成品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安装板从机壳中取出,按改装电原理图改动:1在9014集电极上焊一10μF电解电容的一端,10μF电解电容的另一端用音频屏蔽线接继电器J4常开触点。2在耳机插座二动触点上焊一个300Ω微调电阻,取代耳机。试机时可调整到最佳位置。3在耳机插座接L4和C10的动触点上,焊一根1m的单股线,作为天线,可和原来短波天线拖线合在一起。4在K11、K12的四触点上,分别焊上共三条接线的一端,三条接线的另一端分别焊在继电器J2、J3的四个常开触点上。5把从有线遥控手柄(这里使用一坏鼠标改制)中引出的+3V电源引线焊在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安装板的V+上,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安装板的V-与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地线用导线接通。

找一块合适的旧印板,利用旧印板上的一些印刷线路和加开一些小孔,把改装电原理图红虚线右边的元器件,如继电器、晶体管、电阻等都按照电原理图安装和焊好。

有线遥控手柄是用不能使用的鼠标,拆去鼠标安装板上除三个微动开关之外的元器件。在鼠标安装板上对应顶部中心处打一3mm孔,并在鼠标安装板上对应处加装一轻触开关,因其柄短在轻触开关下面放置一小块绘图橡皮,使轻触开关柄顶端伸出外壳顶部中心处孔一点,以便使用。按改装电原理图红虚线左边把原鼠标安装板上印刷线路或者割断或者连接,把元器件安装焊接好。然后,取一根8芯网线(使用了其中7根芯线)按改装电原理图把鼠标安装板和有线遥控安装板连接焊好。一般来说,连接时注意让鼠标左键为K2(选台),鼠标右键K3(复位),鼠标滚轮键为K1(关去调频转为调幅), 轻触开关键为K(打开调频接收装置使调幅转为调频)。然后安装好鼠标外壳。

把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安装板和有线遥控安装板用螺丝安装在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指示灯架上。并将8芯网线固定在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底板上,防止使用中拖拉损坏。

把继电器J4按改装电原理图焊在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拾音器插座上,并将连接到成品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和有线遥控板有关连接线焊好。

整个装置仔仔细细检查二遍无差错后,就可进行调试工作。
整个装置调试为三项:1调试电阻R1---R4,使继电器J1---J4正常工作电流稍大于继电器吸合电流,先调试R4就可知道继电器吸合电流为16mA左右。当然,最好在清点和测试各种零部件时,每个都测试好继电器吸合电流。调试R4使继电器J4正常工作电流为18mA左右。同样调试R1、R2、R3使继电器J1、J2、J3正常工作电流为18mA左右。2调换发光二极管D8、D9,使D8正极对地电压为+3V。调试R5使得R5中正常工作电流为12--16mA左右,这样在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安装板整个工作电流为4mA、工作电源电压为3V时,调频接收工作正常。3按正常使用开机,微调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上加装的300Ω微调电阻,使得收到调频广播音量音质最佳。
整个装置接收调频广播时,工作电流约50mA左右,点动K2、K3选台瞬间增加到70mA左右。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原有电源变压器和整流滤波系统可正常工作,没有任何影响。电源变压器增加的发热量极小和整流滤波系统引起的交流声一点也没有。

成本: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2011.1.8网购成交价格3.5元/个。JRC-21F12V继电器2011.1.14网购成交价格0.8元/只,轻触开关2011.1.14网购成交价格0.25元/只。其它元器件均为拆机品,二极管D1—D6可用耐压≥50V的2CZ、2CP型二极管,三极管型号为C458其它元器件数值见改装电原理图。整个装置材料费用不超过12元。

效果:在上海火车南站附近地区,可收到15个调频电台的广播,包括一个移动电视台的伴音节目。点动K、K1调频调幅一瞬间完成转换。点动K2、K3选台分割清楚,放音无杂音噪声,音质优美。
大功告成!沏上一壶好茶,品着香茗,听着美妙的调频广播音乐。你看是否达到了古董级收音机青春焕发的意境---老来青!

楼主:
各位矿友:不好意思一张图也上不了,经大伙儿帮助才知道,500万像素照片不能直接上帖子,必须缩小到50K左右才能上。为感谢大伙儿帮助,我文章和图片重新发。如需要500万像素照片,可来电13341631829或者chgx000@163.com联系。老来青---为春雷3T8配置有线遥控调频接收装置。谢谢!

老来青---为春雷3T8配置有线遥控调频接收装置
我有一台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和一台红灯711-2电子管收音机,属上世纪70年代生产现在成为古董级中短波调幅台式收音机。但经打理,放音质量远高于现在生产的小型收音机。美中不足的是二者都无调频接收波段,要接收调频广播就要加装调频接收器。怎样加装调频接收器,使它们青春焕发?我的前提是:收音效果优良,改装容易,使用简单,改装成本低,最重要的是古董级收音机是不可再生资源,改装中原机不得受损坏和尽可能少改动。
经查阅资料多方考虑,决定采用电调谐调频接收器,它仅仅用二个点动开关就可选择调频电台。同时方便应用无线电遥控。到电子市场一了解,一套电调谐调频接收器材料费用为20元左右。上网一查,成品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价格低的仅3元。而二套无线遥控模块,淘宝网深圳一家店材料费28元,快递费要43元,不合理。
故决定:采用成品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改装老古董,按照上述前提原则,设计采用有线遥控方式先改造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使它成为调频调幅中短波台式收音机。待以后有合理价格之无线遥控模块再改造红灯711-2电子管收音机。
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正面图

D:图1

楼主:
改装电原理图见下图。由图可见,成品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和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都只作少须改动,仅仅增加一个有线遥控手柄和一块有线遥控安装板。改装容易,使用方便。

先清点和测试各种零部件,确保均为正常和了解工作状况。其次观察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内部,以便安装收音机板和有线遥控安装板。恰好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电源指示灯架上有安装孔,用螺丝可以安装收音机板和有线遥控安装板。
把成品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安装板从机壳中取出,按改装电原理图改动:1在9014集电极上焊一10μF电解电容的一端,10μF电解电容的另一端用音频屏蔽线接继电器J4常开触点。2在耳机插座二动触点上焊一个300Ω微调电阻,取代耳机。试机时可调整到最佳位置。3在耳机插座接L4和C10的动触点上,焊一根1m的单股线,作为天线,可和原来短波天线拖线合在一起。4在K11、K12的四触点上,分别焊上共三条接线的一端,三条接线的另一端分别焊在继电器J2、J3的四个常开触点上。5把从有线遥控手柄(这里使用一坏鼠标改制)中引出的+3V电源引线焊在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安装板的V+上,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安装板的V-与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地线用导线接通。

楼主:
找一块合适的旧印板,利用旧印板上的一些印刷线路和加开一些小孔,把改装电原理图红虚线右边的元器件,如继电器、晶体管、电阻等都按照电原理图安装和焊好。

楼主:
有线遥控手柄是用不能使用的鼠标,拆去鼠标安装板上除三个微动开关之外的元器件。在鼠标安装板上对应顶部中心处打一3mm孔,并在鼠标安装板上对应处加装一轻触开关,因其柄短在轻触开关下面放置一小块绘图橡皮,使轻触开关柄顶端伸出外壳顶部中心处孔一点,以便使用。按改装电原理图红虚线左边把原鼠标安装板上印刷线路或者割断或者连接,把元器件安装焊接好。然后,取一根8芯网线(使用了其中7根芯线)按改装电原理图把鼠标安装板和有线遥控安装板连接焊好。一般来说,连接时注意让鼠标左键为K2(选台),鼠标右键K3(复位),鼠标滚轮键为K1(关去调频转为调幅), 轻触开关键为K(打开调频接收装置使调幅转为调频)。然后安装好鼠标外壳。

楼主:
把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安装板和有线遥控安装板用螺丝安装在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指示灯架上。并将8芯网线固定在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底板上,防止使用中拖拉损坏。

楼主:
回复4楼、7楼和11楼,请把鼠标点在Doc22字样上,出现一方框,点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把继电器J4按改装电原理图焊在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拾音器插座上,并将连接到成品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和有线遥控板有关连接线焊好。

楼主:
整个装置仔仔细细检查二遍无差错后,就可进行调试工作。
整个装置调试为三项:1调试电阻R1---R4,使继电器J1---J4正常工作电流稍大于继电器吸合电流,先调试R4就可知道继电器吸合电流为16mA左右。当然,最好在清点和测试各种零部件时,每个都测试好继电器吸合电流。调试R4使继电器J4正常工作电流为18mA左右。同样调试R1、R2、R3使继电器J1、J2、J3正常工作电流为18mA左右。2调换发光二极管D8、D9,使D8正极对地电压为+3V。调试R5使得R5中正常工作电流为12--16mA左右,这样在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安装板整个工作电流为4mA、工作电源电压为3V时,调频接收工作正常。3按正常使用开机,微调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上加装的300Ω微调电阻,使得收到调频广播音量音质最佳。
整个装置接收调频广播时,工作电流约50mA左右,点动K2、K3选台瞬间增加到70mA左右。春雷3T8晶体管收音机原有电源变压器和整流滤波系统可正常工作,没有任何影响。电源变压器增加的发热量极小和整流滤波系统引起的交流声一点也没有。

楼主:
成本:电调谐调频收音机(耳塞型),2011.1.8网购成交价格3.5元/个。JRC-21F12V继电器2011.1.14网购成交价格0.8元/只,轻触开关2011.1.14网购成交价格0.25元/只。其它元器件均为拆机品,二极管D1—D6可用耐压≥50V的2CZ、2CP型二极管,三极管型号为C458其它元器件数值见改装电原理图。整个装置材料费用不超过12元。

效果:在上海火车南站附近地区,可收到15个调频电台的广播,包括一个移动电视台的伴音节目。点动K、K1调频调幅一瞬间完成转换。点动K2、K3选台分割清楚,放音无杂音噪声,音质优美。
大功告成!沏上一壶好茶,品着香茗,听着美妙的调频广播音乐。你看是否达到了古董级收音机青春焕发的意境---老来青!

楼主:
感谢各位矿友的来电鼓励和帮助,虽然第一次在帖子上插入图片出洋相,现在已学会插入图片,也算有一大收获。谢谢大家!

现在补清晰图如下:

楼主:
谢谢轻风老师的帮助,我在努力

网友(2011-04-22):
厉害,高手啊,我也有台春雷3t8,就是收不到台,让朋友修去了,去年这个时候拿走的,到现在还没给弄呢,我都找不到能帮我修的人

网友:
还不错就是乱

网友:
缺点是没有调谐指示。可以考虑在度盘后面加一个液晶显示屏,可以用二手数显收音机的数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