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矿石/单管实验机

楼主(2011-02-12):
1。引言
    我们无论干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事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制订一个完善的工作计划,进而有条不紊地把工作做好。我的“矿石、单管实验机”就是本着这个精神设计制作的。
    进入矿坛的坛友当然愿意与各位切磋技艺,交流感想,那么只有手里有机才能胸中有技,这就有了制作此机的原始冲动;而DIY大赛的举办又提供了制作的契机,炮制此机于是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不得不说,在矿石机领域和单管机领域,我等想推陈出新几无可能,因此我的作品立意只能是在力求完美的基础上,以方便实验为手段,作成集收藏、使用、交流于一体的实验机。

整机外观

整机外观

面板A面:矿石机

面板A面:矿石机

面板B面:单管机

面板B面:单管机

楼主:
2。矿石机部分
    考虑到玩机需要,此机专门设计了接线端子组件(参见下图):8个插孔从左至右依次为微安表头负极、微安表头正极、耳机端子1、耳机端子2、检波二极管负极、检波二极管正极、矿石机地线、矿石机天线。
    利用接线端子组件上的插孔可以很方便地更换二极管和耳机,微安表头也可以不接入到电路中。

    目前整机完工后矿石机临时接一室内天线试听,结果只有一点交流声,没收到电台,换用不同的二极管或矿石现象不变,感觉一个可能是谐振频率范围需要调整,另外没有天地线应该是主要原因。

正视图

正视图

中阻耳机

中阻耳机

接线端子组件

接线端子组件

调谐电容与分线开关

调谐电容与分线开关

分线开关由2D5W波段开关代用

分线开关由2D5W波段开关代用

用茶叶桶作骨架绕制的线圈

用茶叶桶作骨架绕制的线圈

230P单联

230P单联

活动矿石检波器

活动矿石检波器

信号强度指示微安表

信号强度指示微安表

矿机电路图

矿机电路图

楼主:
3。单管机部分
    单管机电路选择68--1机型,根据自己的用途作了一点点改变。主要就是晶体管使用插座,这样可以将单管机当唱响机使用,为此偏流电阻R3使用了电阻和电位器串联用以调节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专门设置了量程2mA的集电极电流表;此外设计了二极管代用转换插座,可以试验不同二极管检波的效果。
    单管机电路如下图所示:
元件参数:C1  100P、C2  10/230P、C3  5/20P、C4  0.01μ、C5  30μ、C6  1800P、C7  10μ
                  R1  24K、R2  24K、R3  39K+100K电位器、R4  160
                  L1  85T、L2  15T、磁棒直径10mm长150mm;L3  300T、L4  200T、磁芯直径6mm长15mm

单管机实物图

单管机实物图

正视图

正视图

230P单联

230P单联

磁棒线圈

磁棒线圈

线圈近景

线圈近景

装饰后的亚克力面板

装饰后的亚克力面板

电路板

电路板

晶体管插座

晶体管插座

阻容元件

阻容元件

高频变压器

高频变压器

偏流调节电位器

偏流调节电位器

晶体管插座

晶体管插座

Ic指示电流表

Ic指示电流表

网友(2011-05-27):
精品一件!

哦!竟然抢到沙发!请问楼主:机子接收效果如何?

网友(2011-07-01):
小的时候特别爱动电子元件,把我舅收藏的电子管拿出来玩。。。

现在真的很怀念那个年代,尤其是看到楼主的这个作品,里面的元件那么的似曾相识。。。

网友:
真的好漂亮,眼馋,心动,赶快下手——抢咯!呵呵。。。。。。

网友:
老元件老矿机很漂亮。

网友(2012-05-12):
三极管的管座是做的还是买的呀?好漂亮哦.

网友(2012-12-02):
应为国内精品,值得学习.

网友(2013-01-19):
欣赏一下

网友(2013-03-30):
高手的作品,非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