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中周弱耦合双回路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1-02-12):
这是利用中周弱耦合双回路制作的矿石机:

电子管收音机用的双调谐中周,里面有两个可调电感,与两个电容构成两个弱耦合的谐振回路。把里面的固定电容摘去,外面接上可变电容,就是矿石机所需的弱耦合双调谐回路了。
有的中周电感、电阻都很大,难用,性能不好。这里所选的中周电阻小,电感可调范围在二百几到七百几微亨,正好是中波所需的范围。

所用电路:

实际用了两只中周。收高频时,把两只中周并联使用。中间的四刀开关控制另一只中周的并入。这样,不用调感就能完全覆盖中波。这只是趣味性的接法,性能不高。

设计以右手方便、视觉美观、趣味性为优先,布线因此作出较大的牺牲。总的来说并不是性能优先的设计。布线就是避免长距离平行走线,就让它们横七竖八吧。大部分采用0.1*20股李兹线,似乎有点奢侈,但算来用不到1元钱。

在阳台的接收位置上:
在晚上第一次试收,就收到了20个台,包括一个新发现的台!用的只是简单的内置检波(飞利浦Bat85二极管,更换为磁芯的12伏变压器)推动一对SHH-1耳机。天线30米,强度一般。有利条件之一是气温较低,二极管性能合适。有利条件之二是只有1287KHz一个强台,弱台有利。

中周机的音量不大,但收台能力不容小觑!

灯光下的近照:

在制作这部机之前的中周矿机试验,用调感、调容结合来调谐,配合好的检波模块,在晚上不到2小时内收到了33个台!中周耦合矿石机的收台能力绝对不容小觑!

中周用在矿石收音机上有很多种玩法,这只是其中的一种。特此介绍。

多谢浏览!

网友:
真羡慕你那里台多,你用正宗的收音机能收多少台?

网友:
能收33个台?
了不得

网友A:
一般地方都只能收三个台左右,他那地方变态的台多,估计是那里有转发中心,把可变都爆满了,一个台捱着一个台。

网友:
实际上对信号衰减是很大的,选择性能有提高吗?

网友:
这个人牛也。不顶一顶,不行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方都只能收三个台左右,他那地方变态的台多,估计是那里有转发中心,把可变都爆满了,一个台捱着一个台。

这里好处不是强台多,而是强台少,只有一个强个1287KHz。它不会影响1100KHz以下的接收,而600--900KHz是矿石机选择性最容易做得好的范围。在表现好的频段,这部机可以区分相隔9K的电台,例如621香港台与630经济之声。在表现差的频段,只能区分相隔几个9K的电台,例如1557Family Radio与1593中国之声。

不同地方有不同地利。如果几个大强台均布在整个中波,入门就容易,要多收台就麻烦了,要用陷波器。收台要有耐性,很多外地台都是时有时无。收33个台那次就没收到1593中国之声,反复收都没有收到。

这部机没有任何秘密,只要不折不扣照着做一个,你就可能收到多于20个台。天线回路少用一个可变电容,大概就变成15个台。用2AP9代用一下,收10个台就不错了。换个2K军用耳机,收5个台就不错了。

网友:
精品,好看。

网友:
意思是工夫不到家!

网友:
看来还是要多下功夫,什么时候我也能多收几个台,我就可以哈哈笑了!

网友:
不错,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