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无刷电机无极变速器...

楼主(2011-02-12):
控制板:主要有单片机系统,BEC电路,MOSFET驱动电路,反电动式检测电路.
功率板:主要有N_MOSFET,P_MOSFET和一些栅极电阻.MOSFET最多允许3组并联.

单片机:AVR_ATMEGA8_使用内部8M RC时钟源,时钟需要校准.校准字节写到EEPROM的0XFF地址.
通讯接口:
1:PPM接口,用于标准接收机.
2:IIC接口,用于四轴飞行器.
3:SPI接口,用于更新程序.

申明:一切都限于追求DIY的乐趣,成本并不便宜,请正视DIY活动!
PS:不参加任何商业活动.电路原理图,PCB图,固件都公布了,有条件的可以自己做着"玩"!!!,按照原理图焊接洞洞板也可以转的...
+++++++++++++++++++++++++++++++++++++++++++++++++++++++++++++++++++++++++++++++++++++++++++++++++++++++++++++++++++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如果是mega8,将读得的校正字写入"振荡器标定寄存器- OSCCAL"即可.

如果是mega8,将读得的校正字写入"振荡器标定寄存器- OSCCAL"即可.

楼主:
继续

如果是mega8,将读得的校正字写入"振荡器标定寄存器- OSCCAL"即可.
针对本电调,写入mega8 的EEPROM的0X1FF地址即可(最后一个字节),因为程序启动后会自动去该地址读取校正字并加载到OSCCAL.
++++++++++++++++++++++++++++++++++++++++++
1,基于Altium_Designer 6的电路图和PCB图.rar
http://www.rayfile.com/files/093e9b78-952e-11df-b83b-0015c55db73d/
源代码:
http://www.rayfile.com/files/d79d862e-955a-11df-a1e9-0015c55db73d/
(公布源代码为以上电调的基础学习代码,原国外作者基于towerpro电调的硬件完成的开发;代码来源于网络,仅供学习参考,谢谢!)
PS:各位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可以基于HY 25A、28A、30A等电调硬件,芯片IO映射和towerpro是一样的。部分XXD的硬件IO映射也一样。

网友:
高人

正想买一个就是有点贵,这个哪来做个电钻是什么效果每分钟10000转,还有转速更高的

网友:
学了上锡的一招。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单片机盲,做硬件部分没问题,软件怎么办可有困难,不知能否用NE555,加CD4017之类的集成块改造一下,也能取得同样效果,软件盲就没有困难了。

网友(2011-03-31):
我也做个记号备用学习。
焊集成喜欢拖焊。

网友:
完出职业水平了

网友:
光驱点击怎么驱动 ??? 纯硬件不行吗 ?

光驱电路板上的驱动IC 拆下来怎么应用 ?

网友:
无调速功能?

网友(2011-05-27):
电调啊?呵呵,没想到在这还能碰到模友,还是高手,幸会!
另外请教下,楼主DIY的舵机测试部分的单片机20脚什么型号,看样带模数转换——调节频率是吗,能赐教电路图否?

网友:
收藏啊谢谢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是自制电调。带浆位测量就好了。

网友:
1、单片机电源需要这么大电流吗?为何用三片LDO并联?并联后的效果并不好。
2、AVR单片机现在价格被炒非常高,并不划算,就这个单一功能而言,用STC单片机足足有余。
3、P沟道场效应管建议加一个稳压二极管,对栅漏电压进行钳位,防止输入电压过高烧毁栅极,以适应高压电机的驱动。
4、如果能加上电机转速反馈,软件进行恒速控制那就更好了。(电机带载后,实际转速会比理论值降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没必要用AVR单片机,用国产的STC单片机(51内核)就可以了,价格便宜,性能也不错。
另外,不用单片机完全可以做到,可以参考一下电动车驱动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
成品航模电机驱动是什么样的电路,楼主这个有点复杂。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强大,见识了SMD的焊接方法法,谢谢了

网友:
貌似5I还是阿莫哪里看到过,帮顶了..

网友:
果然是电调,顶了,不知道能不能说一下 成本是多少?

网友(2011-08-14):
原来是个魔头啊   呵呵

网友:
高手,只有看看了

网友:
电池和电机在哪搞的。。。。。看的手痒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芯片型号是多少?是通过可调电阻控制什么东西来控制PWMDE呢

网友:
如果是改变那个电阻的阻值大小来调节转速,那我我就可以用D/A转化,通过单片机和2.4G无线收发模块来做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