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我DIY的LED灯

楼主(2011-02-12):
我是利用;丢弃可惜的;摩托罗拉手机充电器    输入220V    输出5V   350MA
16只草帽形发白光的LED
坏的节能灯一只,去掉灯管,去掉元件板,留下灯脖子塑壳,
塑壳里面安装已焊接,串联好的的16只草帽形发白光的LED    ,就行啦
与成品手电比较亮度相当,可以当照明等用。因制作较早,已用胶粘固封,现不便打开,请见谅。
线路图,就是16只发光二极管串联,也不再画出

网友A:
并联吧?5v能带起16只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吧?5v能带起16只串联?

是的你说得对是两个一组串联,共八组,在并联最后接上电源就行啦

网友:
并联也不行,5V电压太高了,白色LED驱动电压是3.3V左右。

网友:
不如全部串联。220V经0.33微法电容和2K电阻限流,然后整流滤波。元件都放外壳里。

网友:
白色LED驱动电压是3.3V左右,受教!

网友:
灯头布局是什么星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