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改试的双回路,声音几米内可听!

楼主(2011-02-12):
下图1为今天改试的点路,声音较昨天试的(图2)有所提高,几米之内2200欧的军用耳机可听清楚外音。这中电路里的电解电容好像对电台范围有所屏蔽,以至于每个电台范围变窄,旋动即过,但噪音我就不敢说了。为了说清楚我罗嗦了点。说明:信号强是一点,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A:
看不懂左边的电路。这电路是怎样演化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左边的电路。这电路是怎样演化出来的?

前面我都试过和画了很多用三极管的电路呀!

网友:
龙虾老师,那不是演化过来的,是他自个发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想知道他的思路,不知道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地的电路很难让人想得清楚,但如果是从比较简单的形式发展到复杂,就容易解释得清楚。

楼主:
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一步步来的。

网友:
不错,有时间试试。

楼主:
提示:我的电路还有待改善。

网友C:
记号!放大声音的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号!放大声音的矿机

行不行我现在还不好说,因为信号强的原因接很多管子都会响,而且高阻灵敏度高。

网友:
自要场强给力、收到的天地线、一个矿石就哇哇地。
何况加了这么多花钱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