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小实验,MC1648,大黄胖胖2011年卷土重来

楼主(2011-02-13):
MC1648是moto的一款VCO芯片,外接LC实现振荡,不适用于晶体。虽然14个脚,实际有效的就8个,6个为NC脚,所以很方便
振荡最高频率可到225MHz
本人用7×7中周骨架绕了3圈,内装磁芯,作为LC谐振回路的电感
谐振电容则是由变容二极管BB910对接,串联得到
调节BB910的电压,由5V直流电压得到,全范围内,振荡频率约为80-110MHz
示波器观测如此,用调频收音机接收,亦能被干扰到
此实验仅仅是为了检验我家的MC1648能否工作,尚无其他功能

欢迎探讨:

电路图如下

实际完成的板子如下

实际测试到的波形如下

网友:
看波形倒是很不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总一上来就是图文大帖啊,欢迎再现江湖!这款IC我也采购了一批,用作通信。

花版真不愧为版主,反应时间竟然如此神速
佩服佩服

网友:
在10K欧姆前端串个几十欧姆电阻再接个音频,是就80-110MHZ全段音频发射机了!变容二极管调制方式!

网友B:
在问问用MC1648做100MHZVCO芯片,频率稳定度怎样,楼主用频率计测测,看能不能保证小数点后两位不跳动!我最近也在做MC1648相关的电路!

网友:
老黄新年快乐啊,记得那时候你给我的1648我调出来总是波形失真啊,你这个波形很漂亮,PS:头像中美女是大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稳定可以加锁相环嘛

网友:
MC1648是moto的一款VCO芯片

mc1648 hasn't been in production for decades. the replacement is mc12148, and then mc100el1648 (an ecl chip good for over 1.1Ghz).

谐振电容则是由变容二极管BB910对接

apply rf on pin 12 and you have a high gain direct tuned rad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问问用MC1648做100MHZVCO芯片,频率稳定度怎样,楼主用频率计测测,看能不能保证小数点后两位不跳动!我最近也在做MC1648相关的电路!

我没有频率计啊,不过您要求的估计它做不到,LC振荡容易漂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错,正是你嫂子

网友:
这个记号,正准备找一个比较好的VCO,振荡频率在60~150之间的。

网友:
是VCO吗?这不就只是个振荡电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来是个O,加上可调电阻,就VC了,嘿嘿

网友F(2011-04-10):
最近在做信号发生器,也想知道这个芯片的输出幅度变化情况。能不能麻烦楼主一下,L换成收音机短波段6~18MHz的线圈,在上面并联一个12~365pF的可变电容,不接变容二极管,看示波器的输出幅度变化大不大,均匀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在做信号发生器,也想知道这个芯片的输出幅度变化情况。能不能麻烦楼主一下,L换成收音机短波段6~18MHz的线圈,在上面并联一个12~365pF的可变电容,不接变容二极管,看示波器的输出幅度变化大不大,均匀否?

我这边实验这个不太方便,但是6-18,范围很大了,肯定是需要AGC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答复。

网友:
1648的AGC看内部结构,可能不太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跳动,刚做了实验,这个芯片不错。

网友:
there is an ECL version of mc1648: MC100EL1648, good to 500Mhz.

楼主:
增加PLL,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频率
并且可以选择音频调制或者直接驻极体话筒音频输入

网友B:
想共享楼主的PLL+MC1648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共享楼主的PLL+MC1648电路图

哈哈,不是不想上图,是没图
我就是直接对着MC1648和MC145162的pdf焊的,没打草稿
三个9018
一个射随给PLL的fin,另两个线性小放大一下

网友:
字写得好,图画的认真  绑定一个!

楼主:
我想弄个“大黄胖胖每周一do”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意义
就是每周针对一款元件,做一个小电路,可能只是一些测试数据,也可能只是一个实验现象,图文表述,用以给初学者和爱好者一点经验
因为本人实在不是很勤劳,得弄个舆论监督才行,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啊,谢谢大黄胖胖呢,通过小电路,小实验学习电子电路知识,积累电子资料,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的话那我们的矿友们真是有福了啊

网友:
增加PLL,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频率

you can use it to make a local oscillator in a superhet, or a mixer in a direction conversion radio.

楼主:
回复 网友G:

That's right,actually I am planning to do.
But it's not my most recent works.
These days I'm working on my hundreds of AIWA radio module,which use the famous LA1837,and controlled by LC72131

Sorry ,poor English.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PLL,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频率
并且可以选择音频调制或者直接驻极体话筒音频输入

真是个经典的组合,工作在什么频段?短波?

楼主:
VHF
仅仅为了实验MC1648而已

网友:
记号,不错的片子

楼主(2011-05-11):
本周大黄胖胖每周一do即将出炉
真是累阿
下周我想还是省点力气
把MC1648的PLL电路整理出来
然后结合Mildwood兄的建议
作为本振做个接收机DEMO

网友:
期待新品出炉。

网友:
用mc1648做的VCO和用三极管构成的VCO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看来MC1648真不错,路过学习了,谢谢大黄胖胖老师

网友:
我是初学者....   呵呵      中周买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H:
黄总:我想学习下FM的中周是怎样制作的,每个有什么参数,可以说说吗'

网友:
FM的中周与AM的中周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H:
黄总:我想学习下FM的中周是怎样制作的,每个有什么参数,可以说说吗'

其实一般我们说的中周,严格上并不能称之为中周,中周是中频变压器的俗称,意思就是说,首先它是个变压器,其次它是应用于中频。
一般我们见到的,往往都是电感而已,加入了磁芯,或者磁帽,改变了线圈的磁场环境,从而导致改变了线圈的电感量。
具体我开一个新帖专门说说~
敬请期待  大黄胖胖每周一“do”之三:关于中周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90240-1-1.html

网友(2011-08-25):
回复 楼主:

    胖哥,请我下MC1648能不能用于FSK?   我这几天用1648做的时候竟然出现了类似ASK波形很是纳闷。

网友:
MC12147  MC12149是不是也可以做而且驱动能力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