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高阻耳塞机

楼主(2011-02-14):
我DIY高阻耳塞机的灵感,来自一个装护肤霜的小盒子。请看:
谢谢

网友:
天哪!佩服得五体投地,尤其是那个线圈骨架的制作太巧妙了!看diy帖很有启发意义。

网友:
手艺好!画画功夫了得!

网友A:
手艺确实不错。不过光有图没详解。我想仿制的话还有点技术参数:1,什么样的铅笔上有那样的帽子。2,找个盒盖可能不难,后面的那个圆的球盖正好钮到盒盖上,那里找那样的,铅笔帽套在盖上可不扎实呀。3,貌似我还不知道那里搞得到一定厚度的铁片,刚片可不可以。线从小变压器上拆,线圈架可能还好整点,这些东西固定在里面还不知道。4,磁铁那有卖的,耳机喇叭里的可以吗。我以前也整过喇叭玩,搞不出像样的。

网友:
做的太好啦

网友:
动手能力强,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确实不错。不过光有图没详解。我想仿制的话还有点技术参数:1,什么样的铅笔上有那样的帽子。2,找个盒盖可能不难,后面的那个圆的球盖正好钮到盒盖上,那里找那样的,铅笔帽套在盖上可不扎实呀。3,貌似我还不知 ...

1、铅笔帽有单独卖的。
2、您可能没看清前三张图,其实就是同一个小盒上的盖,不过就是将外皮锯掉而已。(商家很精明,小盒的实际容量,远远小于我们看到的。)另外,盖和笔帽是粘上的。
3、铁片是破旧电器里拆下来的,灰色的那种,常见。厚度1毫米。用AB胶固定。
4、我的磁铁片是旧保健腰带上拆下的,当然月饼盒上的磁铁也可以用,我试过。
我前一天发了一贴,可能是文字太多的原因,没有成功。故第二次发帖就没有写那麽多字。请谅解。您说仿制我不敢当,从构思到用料,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仁者见仁。我是仿制“万里636”耳塞机的。不知这么回复您满意否?反正我是抱着玩的心态参与的,矿坛这块地儿真好!我很开心,呵呵谢谢了

网友:
楼主很有才。
鉴定完毕。

楼主:
谢谢矿石博士加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里面确实有个圆球。佩服。满意。

网友C:
磁铁做法不对头

楼主:
我认真观察过耳机磁铁的安装方法的确

引用 网友C:
磁铁做法不对头

我观察了几种耳机磁铁的装法是铁芯夹着磁铁的,的确不是我这种装法。但是经过多次试验,音量没有太大区别,后来就取了这种比较方便的做法。其中的道理我也不明白,请赐教,谢谢。
对了,线圈的串联方法和并联方法也反复试过多次。而唯独我用636耳塞机的振膜(比我自制的薄)装上试了一下,音量增大。

网友C:
铁芯的作用类似一u形磁铁,两个端头应该是磁铁两极,你的这种做法,两个端头是同一个磁极,这样振膜的振动是一头翘起一头沉下,不是振膜做平面运动,这样虽然能响,效率不高。
铁芯要厚一点,中间裁开,夹住磁铁,注意两个线圈的同名端,振膜尽量薄些有弹性些,不一定非用铁片,用塑料片中间粘个软铁片也行。

楼主:
好的,找一块儿合适的磁铁再做一个试试。谢谢了

引用 网友C:
铁芯的作用类似一u形磁铁,两个端头应该是磁铁两极,你的这种做法,两个端头是同一个磁极,这样振膜的振动是一头翘起一头沉下,不是振膜做平面运动,这样虽然能响,效率不高。
铁芯要厚一点,中间裁开,夹住磁铁,注 ...

好的,找一块儿合适的磁铁再做一个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