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DIY 调谐高放四管机

楼主(2011-02-14):
在大赛截止之前做一个调谐高放的四管机
元件参数在原理图上有标注,磁棒线圈直接采用成品线圈,用电感表调整到307微亨,L3用晶体管收音机中周改制,用0.07毫米漆包线绕140圈,L4在L3外面绕20圈,加好屏蔽罩后调整磁芯使L3电感为307微亨即可,外壳采用成品壳,采用两节1#电池。下面请大家看图

网友:
图绘的挺认真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
声音比较小,有待进一步调试

楼主:
今天重新调试偏流声音大了,音质也好了,明天继续调一下跟踪

楼主:
开始调试是只注意集电极电流,没有注意集电极电压,今天是通过测量集电极电压找到毛病的,今后大家调试推挽放大电路时两个参数都测量一下会提高调试速度

网友:
这个图我下载了

网友:
祝贺成功

网友:
那个L3用中频变压器改造的方法我以前在一本叫业余技巧1200问中见到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谢谢大家!中频变压器的次级20圈有点多,估计10圈比较好,太多了电台所占频率宽,个人观点供参考

网友:
南通厂还生产过日本型号的晶体管?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