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改造普通灯泡充电手电筒为高亮度白光LED管手电

楼主(2011-02-14):
这是使用2个700mAh镍镉电池的充电手电筒,整体做工不错,用了10多年了!
现在只是灯泡坏了,这种灯泡是2.4V0.75A1.8W的灯泡,找不到、也买不到,所以打算改为高亮度白光LED的手电筒,因为手头没有大功率的白光管,所以找了个带反光杯的4头灯板。
增加了升压稳流电路。实际改造很成功,比原来更顶用,原来是2.4V700mAh带2.4V0.75A灯泡顶多用1个小时,现在改造后:2.4V700mAh带2.4V0.12A可以用5~6个小时应该可以的!
不说了,下面上图,有拆解图,让大家见识下!

楼主:
图片发完了,谢谢观看!

网友A:
反光罩用什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光罩用什么做的

材质塑料,就是市面卖的那种充电手电筒的灯头,里面是一个4伏的小电瓶,很容易坏,大多数都是摔过后,由于塑料外壳质量很差,里面的固定柱什么的都会断,小电瓶在里面就会松动,接着线也断,再来就不亮了,如果插市电时开灯,实验的话,LED管瞬间都玩完。
所以呢,就没有实用价值了,我改过不少,把里面的小电瓶改成一个镍镉电池【用这种电池的好处就是耐过充过放】。
比原来那顶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