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指针式绕线机增加数字显示

楼主(2011-02-14):
普通指针式绕线机虽然有计数装置,但读数多有不便,当计数装置损坏后配件难找。下面的数显装置,原件易得,电路简单,成本低廉,容易制作,具有断电记忆功能。采用常用的霍尔原件配合计数装置(采用电子式累加计数器也可以采用常用的计算器)进行计数,读数精度高,误差小,成本低。

1:电路采用简单的开关电路,工作原理就不再说明了,电路图及相关元器件如下:

2:霍尔原件,采用小型贴片式。

3:磁铁随便吸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4: 电路调试好后就可以安装了

5

5:将电路板,磁铁,电子式累加计数器安装在合适的位置。

6 将电路板,磁铁,电子式累加计数器安装在合适的位置。.jpg

6:绕上几圈试试看,好棒!自己赞一个。

7 绕上几圈试试看,好棒!自己赞一个。.jpg

7: 来个全家福

(电路版上的元器件包括电阻,电容,三极管,霍尔建议采用小型贴片原件),由于现在卖覆铜板的没营业,只好找个旧版临时焊接了。

网友A:
用干簧管+磁铁怎么样?

网友B:
如果多绕了,倒回来数字会减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干簧管+磁铁怎么样?

绕的慢还可以,快了就偷懒了。

网友C:
别用磁性霍尔开关  用接近开关 加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多绕了,倒回来数字会减小吗?

答案正确!上面只是简单的累加电路,递减功能等覆铜板买到马上就可以着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磁性霍尔开关  用接近开关 加计数器

感谢你的建议!这两天就上手试试。

网友:
要有正反转智能计数才实用。手动绕线倒转是免不了的。

网友:
等可以加和减的

网友:
累加容易带减的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