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1-02-15):
我家里有2台HD82,去年还可以用,放了一年。想看看老带子,光能进带,不走,然后退带,估计那个传感器坏了,哪位大侠有维修经验,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在机芯中间有一个可以插入磁带盒里面的传感器,是光电的,检测带尾用的,如果表面脏了会造成这个现象,擦擦干净试试。
有时皮带打滑,机械部件不顺畅,造成上带不到位也会这样,原因较多
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是否松下HD82机型号?如是这种机型是不能打开面顶盖时进带的~否则进带后~有外光源立即倒带状态的~因为本机头~尾~光电接收器是没有封闭的~先试试是否这问题再说吧……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按说是加载不到位,

可是看不到加载电机,不是光电检测的事。。

网友:
对于这种机电一体化的机器,检查、修理的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你可以先打开上盖,放入一盘磁带,看看有不有加载动作,即磁带包围磁鼓,再看看磁鼓是否转动,如果这些动作没有,说明录像机没有检测到装带,可能是检测的光电系统、微动开关的问题。
千万不要强行加载,如果把整个行程系统搞乱了将更难恢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如果你有两台这机~也是同时故障的话~可试如下处理一下……
如是松下这机型号,这机蕊是没有加载电机的,是由主轴完成全加载倒带和进带和播放方式的……
1:首先检查所用磁带是否正常(因没有用时间过长的磁带会受潮的,潮后使机蕊张力加大而进入保护状态。处理:首先用手动倒带机将所用磁带处理后再进带试……)
2:没用时间过长的机传动带会老化的(主轴带)处理:可用60度左右的温水热后处理后~睇是否可用……)
3:打开面顶盖进带睇一下进带的工作状态~处理:首先用黑胶布封着前~后的光电接收器才能观测状态的……)
处理以上后~如遇上问题再细说吧……

网友:
松下HD82机有加载电机,你这种故障很可能是加载塑料件有问题。

网友:
录像机这个东西结构复杂,机构也不怎么坚强,传感器多。。
很久了。。。记忆淡薄了,什么湿度传感器等等传感器,说不定哪一个罢工了就难收拾,还有那个普遍采用的机械的【状态开关】,晕!
有个小窍门:遇见好天气拿出来晒晒太阳、反复进带出带的折腾下。。。。碰巧了会好起来

网友:
查看下光敏管左右各一个有无脱焊,手动卷一点过去试下,还有快进,快退和那一键(想不起来了)一起按,在按PLAY可模拟进带,,

网友:
掏空机芯改成DVD+U盘拨放机 哈哈,还是松下壳呢

楼主:
谢谢各位,

多年没动录像机了,手都生了。

网友(2015-02-08):
修好了吗?

网友:
这类录像机应是AV中最复杂的了,稍有一点小毛病机子就罢工。

网友(2016-01-09):
看看是不是加载电机打滑,轴和轴套连接器有裂纹。

网友(2017-06-21):
看看是不是加载电机打滑,轴和轴套连接器有裂纹。这是K机芯的通病,拆下来电机用粘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