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另类调感式矿石机

楼主(2011-02-17):
制作过程:1、截取50PVC管10公分长一段;2、单股铜线在50PVC管壁上绕250圈左右;3、绕好后用小刀将一端顶部线圈的绝缘皮刮掉,另一段镶入一厚圆木,并在圆木圆心钻一细孔;4,将镶圆木的一端固定在机壳上;5,用一短6平方铜线穿过机壳和小孔,里面弯90度和线圈顶部刮去绝缘皮的部分接触作为滑动触头,另一端装上旋钮(中间加一弹簧和垫片);最后接上元件,天地线就可以了(如图),天线接在滑动触头的铜线上。线路图上的电容510皮法、二极管2AP9型、耳机800欧。耳机上应该再并联上一个5000皮的电容。

网友:
这喇叭能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响,不过还是耳机听的清

网友:
应该重点描述描述您的“可变电感线圈”,这个是最主要的。
    我的问题是;哪个算是线圈的“直径”?

网友B:
俺曾想过用大号的绕线可变电阻改制成可调电感 可惜一直没碰到太大体积的 手头有几个都太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感线圈是在PVC管壁上饶的线圈,是顺着管壁竖向饶的,没有直径,是矩形的,长等于管的长度,宽等于管壁的厚度,更正,我用的是直径75公分的管子,圈数大概是250圈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曾想过用大号的绕线可变电阻改制成可调电感 可惜一直没碰到太大体积的 手头有几个都太小

我以前也这样考虑过,只是觉得调感不方便,得用手来回推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