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2030小功放~~~~~~~~~

楼主(2011-02-17):
经典的单电源接法~~~工作电压28V~~单声道
装好效果良好 交流声小 就是声音大了有点破声了
应该是电源功率小的问题 2个4001改成4007了 焊在了后面
按电路装好,就能正常使用,在焊机的时候布线要合理,不然会加大交流声
电源的滤波用个2个60V 3300UF的电解 功放电源是个关键
装的时候2极管的极性不要弄错了 不然就等冒烟了
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失真小 噪声小 中低音都比较饱满
高音有点干硬
一定要配备散热面积比较大的散热器,以免烧坏TDA2030。电阻电容等元件都没有特殊要求,若按照套件提供的元件装配一般是能够成功的

焊接好的板子 散热小了 烫手

焊接好的板子 散热小了 烫手

15W喇叭

15W喇叭

今天做了个木盒,前板是用铝皮做的

今天做了个木盒,前板是用铝皮做的

内部图 原来散热片小了 换了个大些的还是有点烫手

内部图 原来散热片小了 换了个大些的还是有点烫手

电路图 经典单电源

电路图 经典单电源

网友:
搭车求助下楼主,为啥我做的2030A典型单电源电路那个声音听起来很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偶合和退偶有问题呢 换个试下  声场不对吧

楼主:
换个耦合电容试试

网友:
哦,过几天有时间试试。多谢了!

网友(2011-06-30):
我也要试着做一个。

网友:
两只银色的电容很漂亮,电源电压高些,散热片也要成倍加大才好哦,安全第一。

网友:
用TDA2030A,绝对不错的音质,散热片要大大大。。。最好还要小扇子,然后做成有源音箱。

网友(2011-08-07):
2030都没用了,正准备上3886

网友(2011-09-10):
怀旧的东东

网友:
高音有点干硬
输出电容都2200UF了,有点大了,并个0。1U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