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与喇叭的关系

楼主(2011-02-19):
功放与喇叭的关系:
有的说功放功率要大于喇叭的功率
有的说喇叭功率要大于功放的功率
到底哪个正确?大伙说说看,解析一下原理。

网友:
有的说功放功率要大于喇叭的功率=这就有机会换喇叭了

有的说喇叭功率要大于功放的功率=这就有机会省钱了

网友:
功放额定功率选择大于音箱功率50%,功放可以工作在较轻松的状态,避免消顶失真。反之小功放推大音箱,容易产生消顶失真,直流成分加大会损毁音圈。

网友:
喇叭与功放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功率的关系。
一般的要求是:
1 功率匹配,即喇叭的功率大于等于功放的功率;
2 阻抗匹配;喇叭的阻抗=功放的输出阻抗;
不过,喇叭的标称功率是指喇叭长时间连续工作的功率,过去,在喇叭制造中还有规定,就是瞬时超过额定功率的一倍,喇叭也不至于损坏,这样功放的功率可以=喇叭的功率。
但现在制造的喇叭功率都标得很高,基本达到喇叭承受功率的极限,这样功放的功率应该小于喇叭的功率。
当然,前提条件就是在保证阻抗匹配的条件下,上面的说明才能成立。

网友A:
喇叭乱标功率。一个标250W的喇叭,你给他上250W,它就成电炉了。250W的电炉,能不能把纸盆点着?

喇叭还是重点看灵敏度。1W的功率,在规定方向上,规定距离上,能够产生多大的声压?如果1W就能产生需要的声压,那么1W的功放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乱标功率。一个标250W的喇叭,你给他上250W,它就成电炉了。250W的电炉,能不能把纸盆点着?

喇叭还是重点看灵敏度。1W的功率,在规定方向上,规定距离上,能够产生多大的声压?如果1W就能产生需要的声压,那 ...

基本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在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和喇叭的【承受功率】之间。并没有没有硬性的规定。多数经验值或行业潜规则。
通常情况下:喇叭的承受功率越大,相对的灵敏度就越低。。。。。
如果两者都是实实在在的标称出【功率】;常用的方式即;功放1.15-1.5倍功率于喇叭。。。。、

另外还是看用途,在家里用200w的功放推40w的喇叭也很难烧喇叭,因为有多少时段在家里用足这200w?。。。。

网友:
上面我谈了喇叭与功放匹配的一般原则,现在想再引进一个两者匹配更深层次的概念--阻尼!
阻尼(英语:damping)是指任何振动系统在振动中,由于外界作用和/或系统本身固有的原因引起的振动幅度逐渐下降的特性,以及此一特性的量化表征。 在电学中,是响应时间的意思。
我们用阻尼系数来定量表佂阻尼的大小,在功放中,电子管功放输出的阻尼系数一般不大于10;而晶体管通常都大于100;阻尼系数与机器的负反馈关系很大。
现代喇叭的结构与过去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型材料的大量使用 如塑料盆,金属盆,布边、橡皮边这些高顺性、低阻尼的材料对功放的阻尼系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实践证明用这些材料生产的喇叭往往与胆机 特别是单端胆机配合都不理想,以至于很多发烧友纷纷去寻找早已停产的“古董”纯纸盆喇叭。
记得在80年代初期南京有一款12寸的喇叭12F,频响才100-5000HZ,效果比飞乐的YD3002还好,而3002频响50-8000HZ,成了众多当时发烧友追逐的目标,12F纸盆硬,音圈的行程短,与低阻尼的胆机配合却更能发挥胆机的特长。
这使我想到 为什么有的音箱在别人的系统用得很好,在你的系统里似乎又不行,难怪 发烧还有个搭配的问题。

网友:
我来认真听课

网友B:
支持功放不失真输出功率≥扬声器额定功率50%的观点。
这个功率搭配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要求,这是一个大部分认可的经验搭配。
通常,在条件以及经济所能承受的情况之下功放的不失真功率取比扬声额定功率大一些为好。这是因为如下原因造成的:
1、如果功放的功率足够的大,就能使得功率放大器位于轻负荷状态下放音,这个状态之下放大器的失真要小的多,这符合“Hi-Fi”的精神。如果机器位于70~80%额定功率放音,失真指标会较明显的加大。
2、由于大功率输出的放大器位于轻负荷状态,较大的功率储备能很好的应付大动态,使得大动态时亦能保持低失真,不致使得放大器会在瞬间进入饱和区。
3、不失真输出功率越大,通常放大器的输出电阻也越低。这样对喇叭的阻尼就越好,也就是能更有效的控制喇叭纸盆振动。至于放大器和喇叭的阻尼搭配本文暂不讨论,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
一般的结论:选择一台大功率输出的放大器,配上较低功率的喇叭,是能比较容易的取得好声的一条捷径。如果选择很小功率的放大器,则达到好声的道路就会荆棘遍地,前途渺茫......打住、打住!有点耸人听闻......,但事实确实有点这个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结论:选择一台大功率输出的放大器,配上较低功率的喇叭,是能比较容易的取得好声的一条捷径。如果选择很小功率的放大器,则达到好声的道路就会荆棘遍地,前途渺茫......打住、打住!有点耸人听闻......,但事实确实有点这个味道。

这一般结论是教科书结论,我相信直热胆是不认同的,我也不认同。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楼上观点!
忆少年!一对3AX31真难出大音量好音!
知,31功率不大。同音量下,31确实难胜出!

网友:
拿3AX31的经验外推是不合适的。这里大家讨论的是200W功放和8W功放这样的关系,讨论的是用大功率功放输出小功率有无好处的问题,而3AX31那是小功率功放竭尽全力也不够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希望能更深入的谈谈阻尼与音箱之间的关系,因为在HIFI中这个问题不可回避
我们知道阻尼系数(DF)=负载阻抗RL/信号源内阻Z0,信号源内阻在机器一定的时候它是固定的,所以即使用大功率推小喇叭(小功率)这种情况也不会改变。
不过从失真的角度,大功率推小喇叭(小功率)这个观点还是成立的,这就是在“专业”领域采用大马拉小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