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矿坛DIY大赛作品评比投票贴

楼主(2011-02-20):
本届大赛投票说明:
1、以每个参赛作品为单位接受投票,总计得票数作为评判优胜的参考之一。
2、投票为多选投票方式,即每位投票者可以为多个作品投票,投票数最多请勿超过50票。
3、投票前请根据作品名称及作者进行确认,避免投错票,投票后不能再进行更改。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50 项 ), 共有 274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0.29% (6)
0.44% (9)
0.92% (19)
0.29% (6)
0.24% (5)
1.60% (33)
1.35% (28)
0.39% (8)
0.92% (19)
1.26% (26)
1.94% (40)
0.97% (20)
0.58% (12)
1.02% (21)
0.48% (10)
0.39% (8)
0.34% (7)
0.58% (12)
0.48% (10)
0.39% (8)
0.87% (18)
0.34% (7)
0.15% (3)
0.15% (3)
0.39% (8)
1.26% (26)
1.50% (31)
0.39% (8)
0.34% (7)
0.87% (18)
1.55% (32)
1.06% (22)
0.39% (8)
0.39% (8)
0.44% (9)
0.19% (4)
0.97% (20)
0.77% (16)
0.58% (12)
0.24% (5)
0.58% (12)
0.44% (9)
0.92% (19)
0.24% (5)
0.68% (14)
0.44% (9)
0.58% (12)
1.02% (21)
0.39% (8)
0.10% (2)
0.29% (6)
0.73% (15)
0.19% (4)
0.58% (12)
0.39% (8)
1.02% (21)
0.44% (9)
3.63% (75)
0.24% (5)
0.15% (3)
1.16% (24)
0.82% (17)
0.29% (6)
0.53% (11)
0.34% (7)
0.82% (17)
0.34% (7)
0.39% (8)
0.24% (5)
1.26% (26)
1.11% (23)
0.48% (10)
1.64% (34)
0.63% (13)
0.77% (16)
0.29% (6)
0.48% (10)
0.15% (3)
0.15% (3)
0.44% (9)
0.39% (8)
1.40% (29)
0.15% (3)
0.24% (5)
0.29% (6)
1.21% (25)
0.29% (6)
0.68% (14)
0.82% (17)
0.48% (10)
0.77% (16)
0.92% (19)
0.48% (10)
0.15% (3)
0.58% (12)
0.34% (7)
0.19% (4)
0.19% (4)
0.15% (3)
0.44% (9)
0.39% (8)
0.15% (3)
0.53% (11)
0.44% (9)
0.29% (6)
0.24% (5)
0.48% (10)
0.10% (2)
0.34% (7)
0.58% (12)
0.29% (6)
0.73% (15)
0.39% (8)
0.19% (4)
0.19% (4)
1.64% (34)
0.24% (5)
0.77% (16)
0.19% (4)
0.48% (10)
0.39% (8)
0.24% (5)
0.19% (4)
0.34% (7)
0.39% (8)
0.58% (12)
0.44% (9)
0.39% (8)
0.58% (12)
0.73% (15)
0.63% (13)
0.48% (10)
0.44% (9)
0.24% (5)
0.44% (9)
0.63% (13)
0.97% (20)
0.24% (5)
0.58% (12)
0.39% (8)
0.39% (8)
0.34% (7)
0.29% (6)
1.06% (22)
0.77% (16)
0.58% (12)
0.92% (19)
0.44% (9)
0.39% (8)
0.24% (5)
0.29% (6)
0.44% (9)
0.39% (8)
0.34% (7)
0.48% (10)
0.87% (18)
0.24% (5)
1.02% (21)
0.10% (2)
0.24% (5)
1.02% (21)
0.82% (17)
0.73% (15)
0.24% (5)
0.19% (4)
0.44% (9)
1.74% (36)
0.24% (5)
0.44% (9)
0.58% (12)
0.34% (7)
0.58% (12)
0.82% (17)
0.87% (18)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各位老师、同学们,广大坛友们:请行使你们的权力,投下这庄严而神圣的一票吧!

网友:
如果点击参赛作品名称就能链接到该帖子就更好了

网友:
最好能在本贴右边加上原贴的连接地址。要来回看两边,靠对标题查找,会相当费劲的。

网友:
投47和48号一票

网友:
请大家关注和支持我的作品
作品名:我制作的卡拉OK功放系统
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65289-1-1.html

网友:
我只投了3票,就不能再投了?????

网友A:
投票必须一次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票必须一次完成????

我也有此一问。

网友:
投144号一票,要投新颖,有实用性,有创新的作品.

网友A:
有请轻风版主

版主好,我已投票一次,只有三票,是否还可以继续投票?或剩余的47票作废?
也许我太着急了,只投了心仪作品的3票,就提交了,想把剩余的47票慢慢投。。。

网友:
应投具有创造性和新颖性的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好,我已投票一次,只有三票,是否还可以继续投票?或剩余的47票作废?
也许我太着急了,只投了心仪作品的3票,就提交了,想把剩余的47票慢慢投。。。

第一次参与这种投票,不会投,以为五十票可以分五十次投。结果只投了一票就提交了。你比我多投了两票,看来我的权利已经行使完毕。为以后参与这个活动提供一个经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只投了三票.宁可少投两票,也要把票投给个人认为最好的作品.

问题是我心仪的好作品最少有十几个吧,有点愧对坛友和他的作品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