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管单管机---临时拼凑

楼主(2011-02-22):
昨晚一时心血来潮,拿出存放了20多年的原件临时拼凑成了一台硅管单管机。效果还不错,可以收到6、7个台,选择性一般。先上照片

楼主:
简介:
   电路就是参考照片上的常规单管机电路。由于改用了NPN型硅管(型号:3DG202,放大倍数=120左右),电源正负极要对调。另外检波二极管正负极也要对调。检波二极管D1是3DG6的eb结代替,检波二极管D2是2AP9。
高频扼流圈用的是TTF-2-1中频变压器的原线圈代替。
磁性天线是报废的市售超外差收音机的整体拆机件,长度是160mm的。
耳塞机是800欧姆的。
电源:照片上可以看到是一块手机电池,还是全新的。这事说起来就生气,儿子上大学那年我花了800多给他买了一部手机,到学校后还没有一个星期,在公交车上被小偷偷了。这块备用电池就废弃在家了。
偏流电阻约在95K左右,静态电流约1.4ma。

网友:
硅管的,收听到了么?效果怎样

网友:
楼主用的800欧姆耳机,这个800欧姆,是交流阻抗值,还是直流电阻值?若是交流阻抗值,那么它的直流电阻是多少?

网友:
哪本书上的?

网友:
请楼主告知 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

请楼主告知 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  谢谢

网友:
无线电爱好者读本(上)

网友:
空气可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无线电爱好者读本(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800欧姆是直流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效果良好,白天也可以收到5/6个台,选择性一般。音量也不错。忘了说我没有用再生电路。

网友:
因陋就简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中周没有增加绕线匝数,原装的 这样简单一点,增加绕线匝太麻烦了。

网友:
硅单管机没用下偏流电阻是对的。

硅机和锗机不同,硅机没下偏流电阻对于抵抗温度变化影响和电池电压衰落很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