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小型矿机

楼主(2011-02-22):
3DQ型MQSFET很适合作矿机捡波,利用一个312中周的小磁环作线圈,用0.15漆包线绕62T配270P小型可变,耳机则用两个SC2-300、SHH-1串联直接使用,灵敏度较高,用一条2米左右的拖线可清楚听到本地台。有兴趣的可以试试。(所有元件本坛友谊电子有售)

网友:
坐个真皮大沙发,看精品矿机!

网友:
做板凳也要看矿机!

网友:
席地而坐也要看矿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盒子是2元店装耳环那种。

网友:
高灵敏度袖珍好机!

网友:
这个小磁环真的比空心线圈好,那太节省材料了。

网友B:
3DQ型MQSFET是什么样子的?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Q型MQSFET是什么样子的?哪里有卖?

本坛友谊电子(YYDZ)有货。
http://web.crystalradio.cn/bbs/thread-47774-166-5.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李兄!

楼主:
回复 网友D:

312中周中有四个,Q很高!

网友:
声大袖珍灵敏度高,双联用223P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可以用两连并联。

楼主:
这3DQ输入阻抗很高,输出阻抗却很低,适合低阻抗耳机,不用改高,另外接拖线处加接一个5/15P微调电容接天线,再加地线便是一架小型高灵敏度机。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早点发表就好了,刚刚YYDZ张老师处买的二极管,恰没买这个3DQ.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打电话补上。

网友:
2米的拖地线都行。磁环也行,那要大点的。

网友:
太精致了,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大磁环不知Q如何,尽管试吧。

网友:
梁老师佳作频频,我等有福也。看看也舒服。

楼主:
回复 网友J:

动手做一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心动得很,3DQ.是双栅极的吧?怎么用?好像没有说明,可否做高放,如果是双栅极又能做高放,可以考虑多买些,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可以,是UHF管子。作矿机两个栅极并一起。

网友:
3DQ听说容易烫坏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任何MOS管都一下,小心点便是了,张兄也寄给您了。

网友:
低声说3dq,咱业余的怕什么,国家无3dq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命名,有3DO--

网友:
3DQ既不是国标型号也不是其他国家的型号,只是“代号”而已,型号是3SK143
见:http://web.crystalradio.cn/bbs/thread-163488-1-5.html

网友:
刚收到零件,原来3DQ如此的小。

楼主:
回复 网友I:

别叫风给吹跑了。

网友:
看到了多谢LZ!

网友:
急切地想做一个
材料快找齐了,只差磁环
那位老大有高招, 怎样去搞一个来
YYDZ目录中没有它呀

楼主:
回复 网友K:

312中周中有四个。

网友:
磁环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外径约9mm,内径约4mm。

网友:
倒霉,买的小磁环现在要找不到了,一开始以为那么小没什么用。只有一个10mm的,拆的电灯管座上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种不行,Q很低。

网友:
不就是大一点嘛,我买的小的是做扼流圈的磁环,应该是9mm,现在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是大小问题,节能灯中磁环导磁率高,不适合高频。

楼主:
您看2007这个3公分的,导磁率100,Q值很高,节能灯中的Q值只十几。

楼主:
请注意:一定要找高频磁环,绕好后测电感要与可变配合工作在中波。

网友:
回复 网友F:

L.D. 老大兄

再麻烦你告知,怎样买到312中周呢?
俺不是像你一样的玩家,手中没有电子管收音机可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友谊电子张兄处有类似磁环,他己试成功,1.5米拖线收当地四个台,可向他购套件。

网友:
回复 网友F:

老大兄
助人为乐,功德无量
做好小鸡,请你先尝。

楼主:
回复 网友K:

实在找不到可用一支短磁棒代替,本人是想小巧才找这磁环。

网友:
你们那线圈都用生料带包的,怕它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一是防·潮,二是增Q。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举两得!

网友:
铁氧体磁环,要看是高频还是低频的,简单的鉴别方法: 用磨砂面白色陶瓷板,用磁环在上面划线,如果线条是棕色的,这样的磁环是镍锌氧高频磁环。要是黑色的,是锰锌氧中低频磁芯。作矿机,一般使用锰锌氧200的磁芯。不过这种磁环做的,Q值可能有问题,造成选择性不好。我曾经试验过。不过效率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是防·潮,二是增Q。

还可一以增Q,我也取买卷多缠点,缠的多增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多缠也没用,二层便可。

网友:
玩场管矿机体会:开始按梁老师再生矿机电路(场管矿机没装过)装再生矿机成功,感觉再生矿机很好玩,转动再生调节电位器配合好可变,收台时有再生啸叫声,在转动再生调节电位器,使再生刚好消失电台出来了一个鸟叫一个台收台很奇妙,手拿矿机用1.5米天线在屋内走动我这能收到4~5个强台,而且不需特高阻耳机我用SC2-300耳机有的台声音振耳1米内能听到,场管矿机比普通矿机好玩之处声大又不用高阻耳机,可昔我的天线太差甩出窗外才2米有时间找朋友帮忙上楼顶架个简易天线收台会更好,再生矿机玩完又看见梁老师袖珍小矿机电路,又装袖珍小矿机(元件少成本低)装好后加1.5米天线用SC2-300耳机在我这能收到4︿5个强台准备有时间去发射台附近一试,场管小矿机最适合强台地区玩。

袖珍小矿机以组成优惠价供应套件供大家实验。
袖珍小矿机套件1   3DQ+3DP+0.07X7股丝包线+312磁环+板+电容)数量不多限1套                                    价6.5元
袖珍小矿机套件2   3DQ+3DP+0.07X7股丝包线+312磁环+板+钮+电容)数量不多限1套                                 价7元
袖珍小矿机套件3   3DQ+3DP+223P双联+钮+0.07X7股丝包线+312磁环+插头插座+板+电容 数量不多限1套               价9元
袖珍小矿机套件4   3DQ+3DP+223P双联+钮+SC2-300耳机+0.07X7股丝包线+312磁环+插头插座+板+电容 数量不多限1套  价19元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今天发现你送我的磁棒线圈可以不用天线的,轻松收到三个台,而且是离开了天线一定范围,有空拿到外面试试。离天线线圈越近声音越大串台严重。

网友I:
我想是不是磁棒的效应,充当了大环。可见天线比较鸡肋,大环才是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张兄大力支持!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我想是不是磁棒的效应,充当了大环。可见天线比较鸡肋,大环才是真理。

玩矿机好的室外天线才是真理,大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M:

玩矿机好的室外天线才是真理,大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

可是为什么信号越强,混台就越严重,然后你们减少天线耦合,或者用短天线,或者把天线线圈放远点,也就是说信号不需要太多,多了没用,声音越小选择性越强,只要能听到声音的信号强度,不大不小,所以说长天线是一种浪费,为什么说超外差式收音机好,小信号容易调谐,信号大了成电流,高频就是高频,总不能跟低频一样,还有二极管应该是在刚导通后一点音质是最好的。不知道我说的有没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看到套件,喜出望外
俺抢先订一套袖珍小矿机套件4

网友:
不是减弱天线耦合,也不是天线越长越浪费,矿机是天线越长越好(1/4波长即可)。

选择性主要是谐振回路决定,用双回路矿机,减弱两个线圈间的耦合,避免强台串扰。或者用陷波器压强台。二极管的结电容也对选择性有影响。

超外差是差频和多次选频,只保留本台信号,滤除强台串扰。矿机没有这个功能,只能用压强台、限制强台的方法。

二极管是工作在线性检波时音质最好,初导通的平方率检波状态音质不好。

总之,你分析的都不准确!

网友:
QG2007
这么早回帖--感动
正解--佩服

网友:
不会吧!一样都蒙不对,不过现在感觉就是这样的。

网友:
天线越高、越长、效果越好,能更多的收集电台信号,强弱都进来,关键是如何将弱台选出来。

天线短、信号弱,弱台信号更差,也就只剩强台了。这叫选择强台,排斥弱台,满拧了!

网友:
订购

预定袖珍小矿机套件4 ,一套。
13315666069。

楼主:
这种磁环绕Q很高!

网友:
用两个Q就有八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喜剧天才,佩服

网友:
天线的有效高度越大越好。
在没有条件提升高度时,有时考虑做成T字形或L字形或伞状等等。

要想选择性好,要采用高Q线圈,并做好高频阻抗变换。前辈们常说的“有载Q”就是很重要的参数,适当控制好天线耦合量,有载Q值才能上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是为什么信号越强,混台就越严重,然后你们减少天线耦合,或者用短天线,或者把天线线圈放远点,也就是说信号不需要太多,多了没用,声音越小选择性越强,只要能听到声音的信号强度,不大不小,所以说长天线是一 ...

拉大距离减小耦合量,并不一定造成能量传输严重下降的!!!高灵敏的线圈,即使距离很远,耦合很弱,能量传输同样畅行无阻

您可以这样理解,LC谐振器具有能量“集聚”能力,Q值越高,“集聚”能力越强,可以把很远处的线圈上的大部分能量“吸”过来。

网友:
这样的,继续尝试。什么时候做到声音大选择性又好,台又多那就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现在试的是两个高Q磁环线圈并联谐振双回路,这两个线圈闭合不耦合,通过一个高Q小可变耦合,初步发现灵敏度、选择性极佳。

网友:
怎么叫3DQ呢?Q还分2D、3D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没有示意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I:

3DQ是那粒MOSFET的型号。

网友:
祝贺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小许,此机有超外差机中波特有躁声。

网友:
这中方法不错的,双调谐我早就想试。我还想多调谐。

网友:
通过两级LC选频,相当于外差两级。

两级高Q LC谐振,加高Q传输,3DQ高效场管检波高入低出。

矿机新突破!

楼主:
回复 网友M:

应归功于您这神探,什么好东东都找到,金色密封300、银色密封300、100匝250MH磁芯、这高Q磁环,谢谢!

网友:
中关村水很深,真有好东西,有些材料是科学院要的。

网友: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来自中科院的矿机爱好者?
前年编写那个《寿星天文历》,并在网上发布,没想到中科院也有一些天文历法爱好者来交流。不过,他们是学化学等其它学科的,没遇上紫金山天文台和国家天文台的学者。

网友:
回复 网友M:

那不搞更多的调谐不更好,我早就这样想了,正中我意,把所有矿机用一个三联四联五联来同步调节输出共同。

网友:
矿机的信号太弱了,谐振级数多了会有损耗,对弱台不利,两级+高Q能满足选择性和灵敏度最简最好!

超外差是本振+二、三级低Q中周选频+中放+检波,梁老师的3DQ矿机是两级高Q谐振+高Q传输+3DQ高效检波,对矿机无源接收来说已经是高效了。

网友:
可以多搞几根天线嘛!

网友:
对于城里的多数坛友,天线则更难,春夏秋还顶着雷。

天线容易就不这样费尽了,好天线胜过许多好器件。现在做矿机是原理级玩玩而已,乐呵就行,指望功率大,还不如加有源放大,高档的收音机音响有的是。

网友:
回复 网友M:

读QG2007的回帖真是一种享受,
道理讲得浅显易懂,
不厌其烦地娓娓道来,
大将风度。

你贴中讲道“通过两级LC选频,相当于外差两级。
两级高Q LC谐振,加高Q传输,3DQ高效场管检波高入低出。”

请教
1. 能不能这样认为,两级LC选频系统的整体的Q值约等于每一级Q值的积,就是Q=Q1XQ2 ?
2. 怎样理解“高Q传输”?

多谢指教。

网友:
两次效果应该是乘积的关系,损耗是相加关系,值。

梁老师另外做了一个,用的是250×2的镀金双联。

我理解这里所讲的高Q传输,要求天线信号与二级分离的越干净越好,区别于线圈耦合可能的串扰和线损,只用镀金半可调做耦合,少量参与两级铰链谐振,将两级选频电路自然统调,最大限度的减少损耗。

无源矿机接收以线路最简、损耗最小为好。梁老师这个还有3DQ高效检波,检波门限低,整体效果会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M:

拜读了,
天天向上

网友:
梁兄、张兄等大师带领兄弟们跨进了矿机玩法的新时代!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这是单个LC回路的特性曲线。

两个低Q不能等价于一个高Q,因为它们曲线形态不同。两个低Q,如果两个Q值相同,曲线顶部会比较平一点,但两个边下降得更加陡峭,相比单个高Q,象是两肩高起来一些。

所以,在小频偏时,一个高Q会有更好的选择性。分离相邻9K的两个台,要用高Q值来解决。而大频偏时,两个低Q表现更好。对于到处入侵的本地特强信号,一个高Q没法解决的,两个低Q就能把它解决掉。

因为两个低Q不能等价于一个高Q,所以双调谐中周习惯上以-6db来计算频带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