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锂电保护板做4V铅酸电池充放电控制器---微电流下硅二极管的应用

楼主(2011-02-22):
前段时间买了个LED的台灯,拆开一看,感觉太不放心了,4V铅酸电池直接给并联的15个LED供电,连限流电阻都没有。厂家大概也知道它的危险,说明书上强调一定不要在充电的状态下开灯!否则会烧坏。
可是我想用它当做看电视的时候环境光照明呢?不接电那不是总得充电,还用不了多长时间呢。也在为那些LED的寿命担心。
于是把以前申请来的一个LED控制样片找了出来,可惜的那个是很小的DDB封装,经过一番努力,很不像样地把它焊到了一块板上了,总算电路通了,LED做成7个一组串联,再两组并联。电流20mA,每组并联10mA左右,这电流下效率又高寿命又长。这驱动块还有个亮度控制功能,正好用原来灯的那个两路开关,做成了一个微光一个亮光的两档。
不过又发现个问题,这东西可以把电池耗得一点电都不剩,而灯光的亮度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对充电电池很不利,于是想到做个电池的充放保护。忽然想到手机锂电的保护板,用这东西很不错。那东西是4.2V终止充电,若是能改成4.6V就刚刚好了。某天忽然想到,串一个压降0.4V二极管不正好吗?于是测一下那保护板的工作电流,大概在4微安左右。前段时间就发个贴问一下微电流下二极管的压降是多少。今天用13001的BC结试验了一下,发现正好是0.4V(用数字表量的,并联测量和测量总电压+保护板两端电压,算一下看来影响不大,都是0.4V左右,差0.0x V的。)。放电保护电压也会提高0.4V左右了,大概在2.7V左右,有点低,比3.6V低了些,正在考虑用另一个保护板,串三个硅PN结,做放电保护。

网友A:
这办法很好解决了过充的问题,过放也应该修改锂电池保护板上的什么元件吧?

串的PN结直接和电池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办法很好解决了过充的问题,过放也应该修改锂电池保护板上的什么元件吧?

串的PN结直接和电池串吗?

锂电保护板一般是断开负级,可以参考这个电路。曾经一段时间报废了不少电池,所以没少对电池的保护下功夫。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问题要提醒一下,锂电保护板的保护电压在2.5V左右。

楼主:
双保护板,充放电双保护。

网友:
这种灯一般都是电容充电的..不会击坏保护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充电部分我给拆掉了,只用一个外接DC电源来充电和供电。

网友(2013-12-08):
引用 楼主:
双保护板,充放电双保护。

右边两个b-b+是手机锂电池拆下的保护板吗?上下两只?内部电路是怎样的呢?

网友:
喜欢那个倍压检波的单管机电路图。几十年前的乐趣了。

网友:
拆下的保护板不好焊接。

网友:
有创意。顶一顶。

网友:
如果可以外接直流充电的话,直接用二极管控制电瓶电压即可,这个就可以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