嗡嗡响的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1-02-22):
我受论坛里气氛影响,做了几个小胆机(6N2+6P1、6N8P+6P3P、6N1+6P14),电源变压器一直都嗡嗡响的,但本底噪音尚可。我一直都纳闷:数据是按本论坛提供的,绕法也是争取精益求精, 可结果就是响响响。最近看了论坛里有关帖子,浸了绝缘漆,哈哈,嗡嗡响的声音小多了。在此,我想提醒初级(我也是初级)爱好者,当遇到问题时,还是多多求助高手吧,说不定,高手就会给你指点捷径之路的,因为贵论坛里的高手不仅谦虚好学,而且还都喜欢乐于助人的,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矽钢片没夹紧也会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特快专列版主。我在没浸之前,也是夹的很紧的,但不管用,真的。我一般也是设置高、低压开关的,与你一样,同时也是跟你学的。偶尔一次,我在开高压开关后,电源变压器下面(在调试时,管子和变压器都是朝下的)的垫片,也随着开关后翩翩起舞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电磁感应吧。我们知道,导体在磁场或者是电场(磁场和电场是同时存在的)        的作用下会受力的,受力大小是受电场强度大小决定的。我 想那个垫片起舞,说明变压器周边有电场存在,而且电场力已经大于了垫片的重力,也可能是变压器线圈不够紧凑、通电后线圈之间产生了共振吧。浸绝缘漆后,线圈之间比较紧凑,虽然也存在电场,但电场力可能小多啦。哈哈,我也许在 班门弄虎,但浸绝缘漆后其实噪音小了很多,这个是事实的。

网友B:
想说。。。。。。。有点不好意思。。。。根据你需要的功率;多少匝一伏?回答我再说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说。。。。。。。有点不好意思。。。。根据你需要的功率;多少匝一伏?回答我再说其他!

完全赞同,当然别忘介绍铁芯截面积。请教大家,啥叫“灌水”谢谢。

网友:
每伏匝数也很关键

网友:
连续工作数小时后温升怎样是主要的。

网友:
楼主,想要牛不响,最好的办法是多绕几匝。4,5,6,7楼是这个意思。牛大点就大点,不能学奸商用小铁心,高B。

网友C:
广东人讲所谓“陋也”的变压器,就是工作起来“嗡嗡响”变压器
当然,LZ的变压器可能不“陋也”,那为什么会响呢?我估计是铁芯的问题!
业余制作电源变压器一般都使用旧铁芯,这种铁芯大多数表面绝缘层都不好,在装配铁芯时片与片之间发生磁短路,即使你用力拧紧螺丝,短路的情况依然存在!
那么浸漆后为什么叫声小了呢?原来绝缘漆浸入到铁芯的微小缝隙中,磁短路的问题大大减轻!

网友:
继续做机子,日后的变压器就不会嗡嗡响了

楼主:
嗯,是的。我绕电源变压器时的计算,一般是  舌宽乘以叠厚 的,根据面积对照参数表,得出每伏特匝数的,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我绕电源变压器时的计算,一般是  舌宽乘以叠厚 的,根据面积对照参数表,得出每伏特匝数的,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吧。

对旧铁心而言
这个数据要放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我绕电源变压器时的计算,一般是  舌宽乘以叠厚 的,根据面积对照参数表,得出的,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吧。

当然有问题啦。这个每伏特匝表,是根据最大限度利用铁心来计算的。厂家收钱得利润,你得到能用的变压器。一点点噪音没人管啦。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胆机,还是放大个15%-20%比较舒服。

网友:
哈哈. 1a5gt版广东话好像懂得越来越多了.
说白了这会叫的牛就是过载了.

引用 网友C:
广东人讲所谓“陋也”的变压器,就是工作起来“嗡嗡响”变压器
当然,LZ的变压器可能不“陋也”,那为什么会响呢?我估计是铁芯的问题!
业余制作电源变压器一般都使用旧铁芯,这种铁芯大多数表面绝缘层都不好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广东开全国发烧之先河,曾经在80年代全国就有一股学习广东话的热潮,本人所在的地方毗邻南粤,与广东人交往多,对广东话略知一二,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了
再谈点“正经”的,为了证明我在10楼的看法,曾经绕过一些输出变压器,制作好后作电感测试,发现:尽管同时绕制的两只变压器采用一样的数据、铁芯,实测初级电感量相差“巨大”,铁芯的质量、片与片之间的绝缘程度不能不是一个问题,难怪,国外好的变压器,即使固定铁芯的螺丝也要套上尼龙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