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一个单管甲类的功率放大电路啊

楼主(2011-02-23):
反正我就是想做一个能推动喇叭的单管放大电路。不知道这样的电路有几种,我只知道两种,一种是两个管子一个PNP一个NPN的好像在别人做的收音机里看到过,不知道叫什么电路。第二种是射级跟随器!大家能不能两种电路都给些电路图呀!我想从简单的电路开始装,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原理!希望看到我贴子的人都能给我一点切实的帮助,谢了!

楼主:
这多人看了怎么都不给电建议啊

谢谢大家了,给个几个电路吧!

网友A:
就这个图,你还需要一个巨大的变压器和一个巨大的散热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巨大”是什么意思啊,你的电路可行么

网友:
这个巨大是相对而言,可以往公斤级考虑。至于这个电路保证会响并且声音还算好听。但是增益不够高,前面可以用运放(lm324、lm358、ne5532、op275、AD827、AD797)接个20倍左右的电路,场管不好找可以用诸如IRFP150、250等大功率管,也可以考虑比较便宜的60N06等但要谨慎使用70N03等因为不便于散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给出电路,有空我试试

网友:
效率低,多数的能量都变成了热量,漂浮在了空气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经典呀, 属于那种简洁无比的甲类.
http://diyaudioprojects.com/Solid/ZCA/ZCA.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我就是想做一个能推动喇叭的单管放大电路。不知道这样的电路有几种,我只知道两种,一种是两个管子一个PNP一个NPN的好像在别人做的收音机里看到过,不知道叫什么电路。第二种是射级跟随器!大家能不能两种电路都 ...

我给你推荐一个比较简单的电路,不过我没有做过哦:
来源:
http://www.dz3w.com/sch/musicop/0074839.html

网友:
这个电路的衍生版,用于推耳机。焊出来简单,调试很困难。

网友B:
回复 楼主:

并非是朋友们不给你线路,而是不知道怎么个给法:
1、你的要求怎样,要多大功率?
2、负载(喇叭)阻抗多大?
3、电源的情况(电压、电流等)?
4、信号源的驱动能力(电平、输出阻抗等)?
5、还有其他什么束约条件(比如说是否可以用变压器?体积、重量以及元器件选型问题等)?
其实单端甲类功率放大本身的效率已经很低了,如果参数定得不恰当那么效率就更低了,绝大部分电功率都转化为热量了,这不光是浪费电的问题,更主要的是高热量本身就是对电子设备的可靠性是很有害的。如果上面的要求都不知道那么给的电路很可能不是楼主想要的,或者说对楼主来说是效果(性能)不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知道了!我会改天把所有参数全部想好了,重新发一个贴的

网友(2013-06-08):
请问LZ,单管甲类放大器的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图,你还需要一个巨大的变压器和一个巨大的散热器。

有看到这个电路了,一直想做出来,到现在没做出来。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2014-11-15):
支持一下探索精神。

网友(2016-03-09):
还没有出图吗

网友:
这个电路我做过,还算比较响呢。这个是装2P3套件时,先把中高频装完了,功放IC还没装上,随手做个这个功放,调试中高频,发现效果还不错(缺点是有点费电)。
更正一下,C1的极性反了,做的时候正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非是朋友们不给你线路,而是不知道怎么个给法:
1、你的要求怎样,要多大功率?
2、负载(喇叭)阻抗多 ...

并非是朋友们不给你线路,而是不知道怎么个给法:
1、你的要求怎样,要多大功率?
2、负载(喇叭)阻抗多大?
3、电源的情况(电压、电流等)?
4、信号源的驱动能力(电平、输出阻抗等)?
5、还有其他什么束约条件(比如说是否可以用变压器?体积、重量以及元器件选型问题等)?
6,自制能力,能不能自己制作输出变压器。
7,自己的制作水平,是简单好还是复杂点好。

网友:
其实改变传统电路未尝不可以进行尝试,很多电路看起来都很复杂,有点像八股文了,要是在设计电路时能够突出简洁至上行云流水,那样才会使听者感觉到赏心悦目听感倍增呢

网友:
记得原来还有滑动甲类和动态偏置之说,可惜原来的资料都没有了

网友(2016-08-05):
有些贴子,慢慢慢慢就跟没了

网友:
去百度搜一下单管甲类功率放大电路图,出来一大堆,够你选的。

网友:
并不好做,要考虑不少问题,输出管和E极电阻功耗要注意,散热不好就烧了,
以前坛上一朋友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63077-1-1.html

觉得找个TDA2030A更容易做效果也好。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的应用电压,要确定你要多大的功率。才好设计电路,否则达不到你的想象。输出变压器是音质的关键,。

网友:
纯甲现在只用在耳放上了  推音箱太吃力也不环保

网友:
单管甲类,一般需要较强的推动电路,实际效果不会太好,建议一级推动,一级功率放大
可以参考黑白电视机的伴音单端输出电路,搜一下老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