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天堂游戏机旧款新做赏析

楼主(2011-02-24):
东西很便宜,但质量很差。才20来块钱,重量很轻,用没多久线都断了,盖也断了。
电源太水
内部太空
主要就一牛屎坨
还带射频输出,就俩电阻一三极管一电容一二极管

网友:
现在这叫神马玩意

网友:
这东西能玩吗?

网友:
比以前的游戏卡都便宜

网友:
成本省到了极点,连多出来的一小块电路板都舍不得浪费,切个斜角来省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RF好象电路板后面还应该有东西,只这几个件根本不够。会不会在板后面还有一块牛屎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超级简单的视频转射频发射的电路值得研究,记得以前有人在帖子里求过简易AV-RF转换电路的,貌似回贴里的哪些都比这个电路复杂的多……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a ... 102/20110224_847e75 ...

你想错了 根本没有RF输出 只有AV输出   那个三极管是8050 配合5V稳压管  输出5V电压

网友:
这个好象可以把它做得更小一点,然后插到游戏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错了 根本没有RF输出 只有AV输出   那个三极管是8050 配合5V稳压管  输出5V电压

我又把机器拆开检查了一下,确实没有射频输出,壳上标明是有的。射频模块被省略了,那是一个稳压电路,输出口是音频单声道双口输出。从电源变压器的个头看,这玩意是很省电的。

网友: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网友:
我现在玩任天堂游戏不用它了,用PC模拟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