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机升级到了两管机

楼主(2011-02-24):
这是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上的一个两管收音机的电路图。之前装成了单管收音机,一直想在单管机后面加一级单个三极管的放大电路,也发过帖子求电路,也曾把电压放大和功率放大的概念搞错。
今天终于装成了两管机,其实我想要的单个三极管做单管机的后级功率放大,其实就是两管机。哎!
不过,我今天发现了一个问题,后级的集电极电流,不管我换什么管子都在100毫安,在调上去就没100的时候响了。我换了3DG12和2SD1406,结果电流调到100毫安的时候声音最好,电流再大反而就哄哄的声音了。本来想换成2SD1406,它的Ic要3A.但不知道为什么电流大反而没100的时候好呢!

楼主:
我测电流的电流表

MF50D万用表,用的250MA档,

网友:
回复 楼主:

喇叭的直流电阻是多少?

楼主:
还想问个问题

想接下去在上面这个电路的低放换成用两个三极管做放大。两个三级管的放大是不是叫达林顿接法呀,谁知道哪里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达林顿电路的资料啊!谢了

网友:
没这么大的电流吧,可能是你那只管只穿透电流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阻抗是8欧姆的。直流电阻7.4欧姆

楼主:
又去测了一下电流

这次我是用的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档,测出来的是1.2。黒表棒插在A的孔里,MA 的孔测不出,开关打在200M,不知道试试1.2A呀!怎么这个电流测的乱七八糟的啊

网友:
还是有喇叭的听着好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解释一下我的问题啊

电流准不准啊!为什么电流大了反而声音没了呢?

网友:
楼主如果没用输出变压器,直接接8欧喇叭,电流就会不正常。

网友:
如果没有输出变压器,可再加一级阻容耦射级跟随,8欧喇叭接发射极。

楼主:
我用了输出变压器

输出变压器我用了,但感觉用不用都一样,声音差不多么噶!

网友:
主要是要求阻抗匹配,使电路工作在最佳状态。

网友:
加输出变压器后,重新调静态偏流大概十毫安左右,(调偏流时避开广播电台信号).原100毫安偏流已使小功率管3AX31
进入饱和区了.几乎无放大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