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异的短波收音机

楼主(2011-02-26):
我十多年前还在读高中的时候装了一台6管超外差式收音机,纯短波,频率4-12M,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是其它坏的收音机里拆的,电路图是最常见的两级中放,二极管检波,有输入输出变压器,除了最后的功放级用的是3AX81锗管以外,其它都是用的3DG201硅管,选择性和灵敏度都还不错,但觉得噪音比较大,中频有轻微的自激,前几天闲着没事的时候,对其变频和中放稍作改动,变频改成了独立本震和场效应管作混频,第一级中放改成了串联式中放,独立本震电流为0.6-0.8毫安,混频为0.2毫安,第一级串联式中放电流为0.5毫安,其它不变。

改装后灵敏度很高,但噪音比以前低多了,没有广播的地方噪音几乎听不到,说明场效应管做混频的确是很有益的,而收音机的噪音主要还是来自于变频级,中放很稳定,没有任何自激,说明串联式中放对收音机灵敏度的提高和稳定性十分有利。

楼主:
对不起,AGC电阻(5.1K)的右边接线标错了,应该接到滤波电阻端。

网友:
“效应管作混频独立本震”是最大看点!不是简单的赞一个了得。当学习!

网友:
这样改装性能的确很优异,值得推广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
帮那些看不到图片的上传

楼主:
谢谢“三管超外差”

网友:
不错啊,很有个性!

网友A:
没有广播的地方噪音几乎听不到,

whenever I hear people say that, I smile: if you have ever listened to a high performance high sentivity radio, you would know that the band is highly noisy.

the only way for a radio to be silent is if its sensitivity is extremely low.

网友:
谢谢“无形中”坛友。也谢谢“三管超外差”,你好好可爱奥

网友:
场效应混频.有创意!

场效应混频.有创意!

网友B:
问一下:单栅场效应管,双栅场效应管混频有什么区别?谁的噪音小,动态范围大?和二极管平衡混频器相比呢?谢了。

网友:
电路很有个性,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enever I hear people say that, I smile: if you have ever listened to a high performance high sentivity radio, you would know that the band is highly noisy.

the only way for a radio to be sil ...

everyone likes to say that!

网友:
祝贺
对收音机的制作,除了1976年左右无源收音机试验外,几乎没做过   以后有空再来试验

网友C:
如果把中放换成场效应管,而且变成三级中放,效果一定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中放换成场效应管,而且变成三级中放,效果一定会更好。

场效应管做中放增益有三极管高吗?

网友:
场效应管做中放增益有三极管高吗?

如果使用升压式中周,应该可以,甚至更高。
另外,三级不升压的增益,也可以有两级 晶体管的持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效应管做中放增益有三极管高吗?

使用场效应管做中放,跨导要比三极管低,只是插入损耗低点,输出阻抗高点,两厢抵消,增益因此也相差不多。选择性会比三极管好是事实。

网友B:
为什么串接做中放呢?为什么不都用共射级呢,电容耦合,增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串接做中放呢?为什么不都用共射级呢,电容耦合,增益高。 [/quo
串联式中放不但增益高而且前后隔离度高不易自激,如果用两只三极管共发射极放大阻容耦合的话,自激不易避免。

网友:
您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单栅场效应管,双栅场效应管混频有什么区别?谁的噪音小,动态范围大?和二极管平衡混频器相比呢?谢了。
引用 楼主:
...........改装后灵敏度很高,但噪音比以前低多了,没有广播的地方噪音几乎听不到.... ...

很明显,他只用耳朵进行了监测

网友:
不错啊,楼主好水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了,是避免自激,场效应管的共源共栅也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知道场效应管动态范围大,噪声低,增益地,单栅和双栅比???二极管混频好像是互调干扰少,电路简单,易于集成,但和场管比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场效应管动态范围大,噪声低,增益地,单栅和双栅比???二极管混频好像是互调干扰少,电路简单,易于集成,但和场管比就不知道了。

  好像现代化真正的专业一级短波收信机虽说是用四只场效应晶体管做成第一混频器,但是这四只场效应晶体管组成的是双平衡开关混频器,负增益。
  单管场效应晶体管混频器好像在噪声或动态范围方面无法与肖特基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相提并论

网友:
自动增益控制的线接错了

自动增益控制的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