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M收音头DIY成功了……(已经在27楼增加了电路图和调试经验)

楼主(2011-02-27):
感谢张老师提供的中周;醉翁老师的耐心指导;各位老兄的成功经验……
使用胆管如下:
EF80高放
12at7本振和AFC
EC92(等于半个12at7)混频
6Au6中放
6AL5检波

电路形式
高频头使用醉翁老师三管高频头(高放非调谐),参数完全按照醉翁老师的参数;
中放为3级,参考FM-3的中放电路,增加了一级中放,取消了AGC功能。
底台使用铝合金的,内部各级各功能模块使用1.2mm厚度的洋铁皮进行隔离,所有接地点都是就近接,这点很重要。

调试经验都是参考本坛各位有经验的高手的,而且制作过程中并没遇到什么困难,焊接好后通电就可以出声了,只是简单调整一下本振、混频电路和中周即可。
电源变压器使用双250V单6。3V变压器,总输出功率约70W。经过多次调试,手头只有频率计、万用表等,中放是靠耳朵+万用表调试的。

调试完成后的收音头,灵敏度非常好,比家里的台式数显收音头灵敏度高了很多,除了强台声音大,弱台声音小的缺点外,声音很好,信噪比很高。
收到强台的时候,检波输出后面那个10u电容,电压达到了37V。在上海浦东,收到36个台,可以清晰收到杭州、南京、宁波、舟山、余绕等外省电台,由于本地台和外地台都能收到,有些台靠得非常近,估计只有0.2MC的区别,可以明显区分出来,相互没有干扰。

由于没有相机,用手机拍的照片,各位将就看吧。

楼主:
各点电压:
高放120V
本振100V
混频120V
中放200V

网友:
全洋管啊,四连不同于醉翁老师,详细介绍经验!

楼主:
全洋管,价格也不贵,也可以用国产管代替啊。
四联是不同于醉翁老师的,醉翁老师的电路只需要18P就可以,我使用的电容最大为26P的,所以本振的范围相对宽了点,大约32M的范围,不考虑调整到70~108,只是覆盖了88~108,高端和低端各留点余量即可。

调试经验都是坛上各位高手的经验,底台最好用铁板进行隔离和屏蔽,接地就近接,本振线圈和空气电容到本振管的连接线尽可能短,其他我就不说太多了,免得班门弄斧,老兄可以找找看,不知道老兄需要那部分的经验,我可以帮你找。

醉翁老师的高频头电路灵敏度非常高,而且高低端的灵敏度一致,没有什么区别。很简易大家仿制。

网友:
谢谢!等我进行到高中放时一定好好请教老兄!尤其是没有目黑的调试经验。

楼主:
好啊,说不上请教,共同进步吧。老兄的机器现在到什么阶段了?
高放我是用频率计调整的,参考了醉翁老师的经验。
中放我是用耳朵+万用表调整的,没有扫频仪,没办法。

网友:
我整成“收扩”了,目前尚在低放部分磨蹭呢。

网友A:
又增加了一台FM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增加了一台FM收音机!

张老,谢谢您的中周,音质不错的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祝贺呀!请帖一下电路吧。

网友B:
不错的作品。
要是我这里调频电台有一个正经节目的话,我也做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张老师提供的中周;醉翁老师的耐心指导;各位老兄的成功经验……

电路形式
高频头使用醉翁老师三管高频头(高放 ...

祝贺!!!!!!!!!

用什么天线?能收这么多台.
强台声音大,弱台声音小的缺点------------加AGC

网友:
绝对不是凑活看的作品,绝对是要瞪大眼睛看的精品 ;恭喜楼主!!!

网友:
好好学习!热烈祝贺!我的快开工了.请帖图学习.

楼主:
回nyll88兄:电路坛上有,高频头使用醉翁老师的三管高频头线路,管子用进口管,只需要调整一下电压即可,中放参考FM-3的中放,加了一级中放。
回特快版主:见笑了,内部非常乱,不勘入目,这也是我第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很有成就感。
回tym-mouse兄:用一根1M的拉杆天线而已,在浦东北蔡,我住13楼,加AGC试过,一加入声音就失真,不知道什么原因,尝试过很多办法,还是不行,干脆就不要AGC了。
回jiugui000兄,见笑了,跟您比还差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张老师提供的中周;醉翁老师的耐心指导;各位老兄的成功经验……
使用胆管如下:
EF80高放
12at7本振和AFC
EC92(等于半个12at7)混频
6Au6中放
6AL5检波

电路形式
高频头使用醉翁老师三管高频头(高放 ...

把图片、图纸、电路图、制作过程、调试要点等资料上全,给您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作品。
要是我这里调频电台有一个正经节目的话,我也做一台。

自己做小发射电台就可以啦(这样就没有大、小三阳了……)、这样又可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图片、图纸、电路图、制作过程、调试要点等资料上全,给您加精!~

好,借个相机回来重新拍清晰的,谢谢。

网友:
看得出  水平何等了得

网友:
上电路图,自作说明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nyll88兄:电路坛上有,高频头使用醉翁老师的三管高频头线路,管子用进口管,只需要调整一下电压即可,中放参考FM-3的中放,加了一级中放。
回特快版主:见笑了,内部非常乱,不勘入目,这也是我第一台电子管收音 ...

呵呵,我的比你的还乱。

网友:
做得真好啊!

网友:
楼主费了大工夫,强悍!

楼主:
补充电路图和经验

中周使用张老师的成品中周,增加一个10.7MC-1中周,中周的排列顺序为1号中周-1号中周-2号中周-3号中周。
高频头电路:
G1使用EF80,G2使用EC92,G3使用12AT7;
本振电压为100V,高放和混频为120V。
中放电路参考FM-3:
第一第二级照搬FM-3的中放,使用的胆管为6AU6,第三级参考tym-mouse 老师的做法,增加了一级限副中放;
三级中放使用电压为200V。
检波二极管使用6AL5。
电压部分:
250-0-250双电源,6Z4整流-47u电容-150欧电阻-47u电容(257V,到猫眼6E2)-1.3K电阻(205V,到中放电路)-3.9K电阻(128V,到混频和高放)-3K电阻(102V,到本振和AFC),电流约为45mA。
灯丝使用一组6.3V/4A灯丝,所有管的灯丝一脚就近接地,另外一脚除本振和高放串连一个高频扼流圈外,全并联在一起,总灯丝电流约为3A。
焊接和调整经验:
除电源整流和滤波外,其他电路均使用铁皮进行隔离和屏蔽,从图片中可以看出来,除天线输入和高频头中放输出外,所有跨接连线都串连一个102/1000V的穿心电容。

楼主:
1、高频头调制经验:
电路参数严格按照醉翁老师提供的参数,电路中使用到的磁芯均由天津悦安购买的电感拆下来的,绕好电感后用电桥测试,电感量基本上一致,刚开始担心这些磁芯的高频特性不好,后来调试发现性能还不错;
L1电感使用直径为3.5的钻头,用0.51的漆包线,密绕22匝,电感量约为1uH;
为保证空气电容到本振、混频电路的连接线尽可能短,把空气电容立起来安装,空气电容定片通过底台打空直接和电感相连,空气电容的接地接头直接焊接到底台上;
本振电感参考醉翁老师的参数,因为找不到2mm的漆包线,使用了1.5mm的漆包线,本振电感和里面的耦合电感绕制方向必须相反,如果同名端搞错了,就不能起振了;
混频线圈必须和本振线圈方向垂直,而且距离尽量不要靠太近,这两个线圈尽量离底台稍稍远点,以免电感本身和底台之间的分布电容过大,容易造成振荡不稳定;
只要焊接正确,布线条理清楚,基本是没有问题的,首先焊接本振电路,焊接好后,检查没问题即可通电调试本振电路,频率计负端接到本振线圈的附近,正端使用一根漆包线做一个简单的耦合线圈,只需要1匝即可,频率计上就有读数了,调整空气电容,频率范围能覆盖95~125MC,满足要求即可。这种本振电路非常稳定,频率计的显示只跳动几个赫兹而已;
高放和混频等到统调的时候再调整。

楼主:
2、中放的焊接和调整
第一第二级照搬FM-3的中放,使用的胆管为6AU6,第三级参考tym-mouse 老师的做法,增加了一级限副中放;
三级中放使用电压为200V;
中放电路由于底台尺寸的限制,不能做成一字排列,只能做成п型结构,所以必须用屏蔽铁皮隔离,保证各级不相互干扰而造成自激。
先焊接好各级中放的接地点和灯丝,接下来就是焊接中周、电源、滤波电容等,中放电路简单,焊接起来也比较方便,焊接好中放电路检查没问题可以通电测试各级的工作点电压,使用电压为200V,第一级中放的电流约为8mA,第二级约为10mA,第三级约为8mA,测试各个管的屏极电阻压降,除以这个电阻的阻值便可得到。
第一级中放的输入利用一个100K电阻接地,用示波器串连一个1000P/1KV的电容测量各个管子的屏极,必须保证示波器上显示很平滑,如果有波形存在,说明中放有自激现象,可以逐级排除,自激一般是布线引起的。
由于没有扫频仪,和10.7MC的信号发生器,参考高手的经验,从普通收音机的混频电路后面取出中频信号,参考醉翁老师的做法,先把中放电路调整好。

楼主:
3、统调
中放调整好后,接下来就是统调;
调整办法为:(醉翁老师经验中摘下来的)
先调本振L4,是本振覆盖97.7-118.7,再调混频L3统调。当L3被调后,本振频率会变化,这时需要再调一下L4使本振回到原来的频率。这样的过程需要反复15次(接收90MC时调5次,接收98MC时调5次,调102MC时调5次)才能统调好。这就是本电路比较麻烦的三点统调。

L1天线、L2高扼圈直接影响低端的灵敏度。L1的中周骨架一定要用图纸中给定的型号;将L2的电阻8.2K/2W换成2W/15K(绕线部分直径接近5mm)的碳膜电阻,用0.16mm漆包线绕40-42圈(绕满),其电感量为3.2uH。这样一来,低端灵敏度就上来了。

完全可以覆盖88-108MC,本制做实际覆盖的频率范围为83-120MC,再经过精细调整后可覆盖75-108MC,即涵盖了校园广播的频段。
调整方法
所需设备:频率计1台,数显地摊机1台。
(一)振荡线圈L6的调整:将频率计的地线夹到本机振荡线圈L6的地线附近,频率计将有稳定的显示。将双连全部旋出(容量最小)后,调整L6的圈数与间距,使频率计显示118.7MC(108+10.7=118.7MC),然后将双连全部旋入(容量最大),看看频率计的显示是否小于88MC。如果大于88MC,说明双连的容量变化范围小,应更换双连;如果小于88MC,那就不用管了。
(二)调谐线圈L3的调整:
1、用地摊机接收一本地强台,读出数显屏的读数,然后加10.7 即为接收此电台时接收机本振的振荡频率,记住此数值。
2、旋转待调机的双连,使频率计显示您刚才记住的那个数值,然后调整L3,使喇叭发音最洪亮悦耳。
3、用地摊机接收一弱台,读出数显屏的读数,然后加10.7 即为接收此电台时接收机本振的振荡频率,记住此数值。
4、旋转待调机的双连,使频率计显示您刚才第二次记住的那个数值,然后微调L3,使喇叭发音最洪亮悦耳。
经过如此反复多次耐心调整,相信一台性能优良的胆调频机终将诞生。
举例说明:
1、用地摊机接收一本地强台,假设读数为95.5,加10.7即:95.5+10.7=106.2。
2、旋转待调机的双连,使频率计显示106.2,调整L3,使喇叭发音最洪悦耳。
3、用地摊机接收一弱台,假设读数为104.2,加10.7即:104.2+10.7=114.9。
4、旋转待调机的双连,使频率计显示114.9,微整L3,使喇叭发音洪亮悦耳。

统调的一般过程,是先将可变电容器调到低端,然后调LC回路的电感,因为电感对整个频段的低端比较敏感。第二步将可变电容器调到高端,再调整补偿电容器的容量,因为补偿电容器对高端影响大,对低端影响小。

楼主:
由于不知道什么原因,中放电路加入AGC后,声音出现失真现象,请教醉翁老师,估计是中放电路的工作点不正确或处于边缘饱和放大点,尝试更改中放电路的工作点和降低电压,均不能排除问题,所以只好取消了AGC电路,强台声音大,弱台声音小,不过也可以接受,适当调整功放的音量即可。

电路加入AFC后发现会跑频,请教醉翁老师,估计是中周的S取消没调整好,由于没有扫频仪,也没办法调整,加上AFC的作用并不是太大,所以也取消了AFC功能。

网友:
高手!高水平制作!赞一个!

网友:
佩服得五体投地,感激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夸奖,高手算不上,只是用心去做。
各位只要用心做,当然比我做的好多了

网友:
又诞生一台FM胆机!

网友:
机做的好,总结的更好,敢于把自己的经验公布于众,想你学习。

网友:
AFC加入后会跑频,不但跟S曲线中点有关,还和S曲线的方向有关,楼主不妨把鉴频中周次线的G、E端对调一下试试。

楼主:
多谢各位!
AFC加入跑频,问过醉翁老师和张老师,跟S曲线有关系,没有扫频仪就没办法调准了,另外就是S曲线的方向,也特意打电话问过张老师,电路完全按照他的中周的接线要求进行接线的,而且张老说如果S曲线相反,立体声是无法解码的,前几天焊了一个TA7343的解码电路,接上去可以正常解码。
所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估计是S曲线不准。

网友:
热烈祝贺!

网友(2011-05-08):
菜鸟来观光

网友:
我怎么就装不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装不响

网友:
看着别人做的胆fm就眼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如结网………
世上本无电子管FM收音机,捣鼓多了,就有了。

网友:
你好,请问12AT7的灯丝电压你是怎样解决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4、5脚并联,也就是两组灯丝并联,接6.3V。

网友:
还有,匹配器是咋做的。上数据看看,谢谢。

楼主:
我用75欧的输入阻抗,参数和醉翁老师的一样,用直径3.5mm的钻头,线径0.51漆包线,密绕22匝。

网友G:
此机是大作、强作、高作,楼主是能人、强人、高人。在下非常佩服。
请问电源变压器是自绕的还是定做的?
另外根据四连看是否还要加中短波?是否用电子管解码?是否最后装入一个匣子里?
向你学习,以后也捣鼓一个,有志者事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机是大作、强作、高作,楼主是能人、强人、高人。在下非常佩服。
请问电源变压器是自绕的还是定做的?
另外根据四连看是否还要加中短波?是否用电子管解码?是否最后装入一个匣子里?
...

高人、强人……什么的在下谈不上,我也是来学习的,也是学生,呵呵。
电源变压器是拆旧机器的,空气电容买来的时候就这样的,我所在的城市,电磁干扰非常严重,中短波就不想做了,只做了FM,胆解码没装,暂时还没有那个能力去做胆解码,现在听的是单声道的,不打算装到盒子里面去了,这是我做的第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这样很好看的,做为留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其实做超外差的单声道胆FM难度不大,有现成的中周商品,这就成功了一半了,精神支持你,祝你成功!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用75欧的输入阻抗,参数和醉翁老师的一样,用直径3.5mm的钻头,线径0.51漆包线,密绕22匝。

您好,能说明白点,怎么接,画图看看,主要是太笨,谢谢

网友J:
请问中周在那可以购买  价格如何  如果自己绕  有没有具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好,能说明白点,怎么接,画图看看,主要是太笨,谢谢

图27楼有,就是那个L1电感,按图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中周在那可以购买  价格如何  如果自己绕  有没有具体参数

中周在交易坛有,你自己找一下,里面好像有说怎么绕的,我不会绕,所以买现成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图27楼有,就是那个L1电感,按图接就可以了。

我问的是匹配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问的是匹配器。谢谢

哪个?不知道您指的是哪个?

网友:
做的太好了

好经验,我的FM套件出声了,就是还欠调整,这回知道怎么弄了。。
唯独就是没有频率计。。。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diy就是瞎折腾,呵呵

网友(2011-06-12):
请问"穿心电容"是什么样的,能介绍一下吗?最好能上个图,谢谢

楼主:
请问"穿心电容"是什么样的,能介绍一下吗?最好能上个图,谢谢
引用 网友K:

    上淘宝查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很好的FM电子管制作经验,留个记号,日后制作参考。

网友(2014-06-24):
研究生论文:优

网友:
布局漂亮,灵敏度和选择性怎样?

网友:
我做的FM也是强台声音大,弱台声音小,也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真不赖,非常漂亮!

网友:
做的挺漂亮的,不知配件从哪里弄的!有时间也想整一个!

网友:
收藏了,同在北蔡的同好正在备料,到时遇到困难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
整理一下还可以用吗

网友(2014-09-14):
跟帖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流口水啊;出售吗?????????????????????

网友:
高频头;中放办有模块出售吗?

网友(2015-08-20):
祝贺,不容易,看样子挺费劲吧

网友(2017-09-26):
太棒了。有好的灵敏读,再加上那个绿色的猫眼给力。

网友(2018-05-31):
朋友 我也准备做个胆FM   您这台机器的相关资料能否给我发一份  邮箱408496431@qq.com  感激不尽

网友:
高手不少哇

网友(2019-03-10):
扒出来学习一下,再此谢谢各位朋友的电路图。

网友:
看见胆调频就顶 我顶我顶我顶顶顶

网友(2019-06-21):
厉害玩蛋高手顶

网友(2020-12-07):
再扒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真好,真漂亮,垂涎三尺,就是无暇下手,搞得近来一进来,就老是浏览各位前辈大侠关于蛋鸡FM的制作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