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OTL扩音机

楼主(2011-02-27):
自制简易OTL扩音机

为了能够用我家的DVD播放古典音乐,而又不需要开电视,我利用业余时间制作了一台简易OTL扩音机,接上两只音箱,虽然只是单声道,但是自我感觉高低音都还不错,噪音也比较小,由于用“打碎玻璃”CD片听上去还比较逼真,想必瞬态互调失真应该也在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特别是所谓的“刺耳的金属声”基本听不出。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电路的特点。

为了使调整容易,没有使用OCL电路,而是采用OTL电路;为了简化电路,未采用恒流源作BG1的直流负载,而是采用了由C2C3和扬声器所组成的自举电路,由扬声器兼作隔离电阻;扬声器所在之处本应为隔离电阻,与C2C3组成自举电路,之所以用扬声器兼作隔离电阻,是为了进一步简化电路;末级采用准互补电路,元器件容易购买到。

这样的简单电路从理论上讲失真应该不小,为了尽可能减小这个简单电路的失真,采取了以下措施:
(1)C2C3系采用两只1000μ的电解电容并联,总电容量为2000μ,而卷绕电感却仅为单只电容卷绕电感电感的一半,有助于扩大频响和减小失真;
(2)R7R11分别是BG2BG4的分流电阻, R8R12都分别是BG3BG5的射极电阻,这些电阻都起到稳定工作点的作用;
(3)R9的作用值得一提,从作用上看,它相当于由BG4BG5所组成的互补管的射极电阻,一般OTL电路里并没有这个电阻,实验证明,加上这个阻值仅为0.5Ω的电阻,可以大大降低整个电路的失真;
(4)R10的作用也值得一提,准互补电路是以前大功率互补管比较少的时候采用的权宜之计,从理论上说,上下两部分并不对称,在本电路中,BG4为锗管3AX31,而BG2为硅管3DG130,这样更使上下失衡,从而造成失真,为此,取R10=36Ω,再加上R9的协同作用,使整个推挽电路的两臂达到近似平衡;
(5)C4为隔离电容,使加到BG2BG4基极的信号幅度相等;D1D2为普通的硅整流二极管,起温度补偿作用;
(6)R6C7组成相移补偿电路,与扬声器协同作用,使输出端近似为纯电阻性。

由于追求电路的简单,所以失真不可避免,但是经过以上措施,用这个简单的电路放送莫扎特的交响曲,音箱虽然也不好,不过自我感觉声音不错,但是在音乐的间隙,还是能听到微微的交流声,这是因为滤波电路过于简单所致,请朋友来听了听,都说还行。

网友:
BG4改成3CG型管子就完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大哥说得对,BG4要是用3CG型的管子,那就也是硅管了,我用的这3AX31是以前我在一家电子市场买的便宜货,经济条件有限,也就只好将就了,哎……

网友:
再做一个啊,双声道立体声,效果更好了。
若是小音量听,可以考虑DIY个 JLH1969的电路,降低电压并调小电流。输出功率是小了,发热也小了。

网友:
能上个印板图就好了,抽空也DIY一只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条件差啊,印刷电路板做不起,我是拿一块覆铜板用废锯条拉的,一切因陋就简。

楼主:
回复 网友C:

翌阳说得对啊---经常看到您的签名“用低频管做的单管机”---我本来是想做两个,因为有两只音箱,后来因为地方小,估计双声道效果不明显,就没做。

网友:
楼主,不知道年纪多大?估计已不小了吧
看你条件不是很好,建议多为老百姓无偿服务,从中不断锻炼、提高自己。
名称为你想好:工钱随你给家电维修小店

网友:
成本低下

网友(2013-12-24):
楼主是我看到对电路分析最仔细的大侠,虽然我不懂分析电路,但是说的是有模有样的,一般的大侠貌似分析不了这么仔细,
你的主题已经有很多年了,不知道你还上不上这个论坛
都想贴几包烟钱给你,帮我搞个合适的图纸,
你在哪里上班,感觉你是有 本事的人,应该可以找到对口的工作,平安夜为大家加油

网友(2014-03-01):
     牛人啊!太佩服了!

网友:
2个复合管组成对管,我第一次见到,特别是这种国产老管,电路设计得很好啊,c5,c6并联我还以为是一大一小,仔细一看,估计跟楼主那个自举电容一样,为了抵消感抗,同时扩大容量,使低频响更好,同时滤波也更好,只是喇叭接得那个位置,也很少见,2个电位器使终点和npn复合管基极电位可调,不用带抽头变压器一样可以,只是整流可就得桥式,做得不错,好手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