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收音灵敏度怎么提高?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1-02-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车机的磁性天线很小,必须加天线,如果能够买到专用的天线放大器就可以提高灵敏度

网友:
the solution depends on your car.

if you have an older car with regular radio, you can install a pre-amp (wide-band amp). that's fairly easy.

new cars usually have phase diversity active antennas. there are multiple antennas on the car and the received signal will be processed digitally to reconstruct various signal output, for radio, traffic info, rds, security, and navigation, etc.

if you have one of those cars, there is practically nothing you can do.

网友:
自己想想汽车是个铁壳子,这玩意都知道是屏蔽无线电信号的, 一般收音机在车里什么台都没有,灵敏度不做高能行吗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以前有卖车机天线放大器的,可以装一个试试。也可能您的车机不在状态。

网友:
盘在玻璃上更好。

网友:
应该架在引擎盖上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7-03-13):
这和地方的发射台有关,大城市就好

网友:
汽车壳相当于屏蔽体,手台在车内发射效果就不好,接个外置天线,距离就远多了,收音机也是同样道理

网友:
车机收台灵敏度与车机性能,城市发射台信号强度、质量、天线质量都有关系。

网友:
加上放大天线

网友:
人家不用拉天线的是因为天线已经布置在后窗玻璃周围,所以信号好

网友:
换一个好一点的车机

网友:
可以用外置天线 装车顶车机带导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