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双回路/双调谐大环矿机

楼主(2011-02-28):
受梁老师的双回路/双调谐3DQ矿机启发,在大环矿机上做了双回路/双调谐“山寨版”实验。取消原来大环陷波电路,改用双回路/双调谐,强台规规矩矩不侵扰,强弱台都比原来大声。原来陷波电路对信号有衰减,取消以后大声。

上图为简单两双大环试验原理图,下图为加交连电容的实验原理图。

楼主:
第一步只是搭实验电路验证。下一步用3DQ,继续两双大环3DQ实验,可以省略匹配变压器,效率还能提升。

大环和接收主机为室内外分置,大环在阳台,矿机放在室内,双引线连接。大环线圈与二次调谐磁环线圈距离远,符合“两双”要求。

现在用的简易大环,准备改660里兹线大环。

楼主:
现在从检波管之后,是典型的陈宪文音频电感提升电路。

网友:
绕大环要用多少米的线啊?

网友:
你那个三联看起来真不错!还有个磁环干嘛用的?

网友:
那一个是提升电感?

楼主:
配360P可变的间绕大环,一般用40-45米线。

我的矿机放在床头,听矿机入梦,所以怕雷公拜访,惊扰美梦,上电刑!

我在6楼,比较高,所以用大环。有条件的还是室外天线好,春夏秋注意防雷。

我的大环矿机,经过反复磨合,在北京可以收到中等音量的天津相声台(576KC),天波好的时候可以收到山东、辽宁、河北、山西台,偶尔收到湖北楚天台。另加室外天线,晚上很容易收到朝鲜、日本台、江浙两湖一线台。

楼主:
磁环是二次调谐线圈

网友A:
了得。一块钱一米都要四五十了。像这样弄个十个就五百多了。那一个是提升电感呀?

网友:
还是磁环经济呀!

网友:
我还想用买的三十米线绕成大环的了,看来还是不够。

网友:
我用铁线大环开始收六、七个台的方法差不多,也是把大环的信号耦合到李兹线圈,进行双回路筛选。不过后来我把铁线大环做成单回路也能收六、七个台了。

楼主:
提升电感用的是500K音频阻抗的0.25W小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得。一块钱一米都要四五十了。像这样弄个十个就五百多了。那一个是提升电感呀?

大环线不便宜,最贵的是660里兹线。性价比室外天线更经济一些。对矿机进行探讨,目的是玩。

网友:
提升电感那么小有那么大的亨值呀!像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