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兆300毫瓦3管发射机

楼主(2011-03-03):
这段时间经常见到朋友们制作发射机,偶尔兴起也做了一个,经过几晚调试初见效果。
详细过程元件图纸编辑中请稍后---------------

楼主:
晶体管一共有3个2SK508、2SC3355、2SC2053.

网友:
孙哥也玩这小东西了,板子布局很好,上个原理电路图看看

网友:
好装备,小心大蘑菇车

网友:
原理图看不清楚

楼主:
原理图已经编辑了,参数也根据实际使用的标注了。由于没有专业绘图软件,只能用图画板制作很费劲。
没搞太大功率,容易干扰广播。即使现在收听率不是很高,没有多少人听广播。
目的只有一个,在耗电量极小的状态下实现较远距离的信号传播。
这个电路频率稳定性还不错,如果压控振荡器能保持恒温环境频率漂移很小,用对讲机接收时只在2-3个12.5KH步进之间。由于最初为了功率管散热把功率管贴在铜屏蔽上导致了温度传导到振荡器一侧导致频率漂移。长时间恒温后几乎没有太大漂移。始终保持在101.900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很多元件没有标注参数。

逐步完善,别着急。因为还要养家糊口不能把整天时间都用在这上面。
除空心电感外都是1微亨的。变容管还没确定型号,正在实验中。
真是恼火,BMP格式没法上传,变成JPG格式就模糊了。

网友:
很专业,输出匹配和滤波,是自己计算的数值吗?

网友(2012-01-18):
回复 楼主:

    请问第一个图中的小灯泡是多少伏特的?

网友:
晶体管一共有3个2SK508、2SC3355、2SC2053.

引用 楼主:

    2053很好用的 用起来比较容易成功,增益高!玩那么久的发射,我还是第一次用2053,汗  要不是那BLT50挂了,还真不舍得用!  BLT50也不错,就是整不好了会自激,整好了很爽!

网友:
装配不错,这个应该叫什么焊法?不是死虫吧!

楼主:
回复  新无线电

    请问第一个图中的小灯泡是多少伏特的?
引用 网友B:

    6.3V0.15A

楼主:
装配不错,这个应该叫什么焊法?不是死虫吧!
引用 网友C:

    心脏搭桥雍根焊--------------------

网友:
漂亮,这种风格很喜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就是搭棚吗,何必说得这么复杂来迷惑小白菜

网友:
看了楼主的线路版结构。想起自己当年做714卫星接收机的高频头

网友:
不错的焊法,图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