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绘大八脚超外差来复四灯机电路

楼主(2011-03-04):
应“中山”等坛友之邀,参考了北京牌收音机,重绘了大八脚超外差来复四灯机电路。本人的图纸的特点是管脚引出脚的排列采用了实际的次序,而一举排除了传统的脱离实际的标号法。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优越性:由于管脚的画法是实物(实际安装用的)而.不是原理图,所以安装时就可以直接“照搬”,而不会搞错。当然这样的图初看起来,有点不习惯,看多了自然就适应了。

网友:
绘制的好!赞一个!

网友A:
用的啥软件画的?

楼主:
画图,再加上复制、剪切与粘贴

引用 网友A:
用的啥软件画的?

计算机系统内的程序——附件——画图,再加上复制、剪切与粘贴而已!

网友B:
6V6的输出阻抗的数值是不是标错?

网友:
有的管脚要对着镜子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6的输出阻抗的数值是不是标错?

是标错了了,谢谢指出:

网友C:
回复 楼主:

6v6向左旋转90度会更好,假如有人在安装时“照搬”,引线会更短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照九楼的“摆法”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九楼的图中全部管子的管脚都是从反面(安装方向)来看的, 就不必用“镜子”了。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6v6向左旋转90度会更好,假如有人在安装时“照搬”,引线会更短些。

我的意思是根据一楼的图纸,【向左】旋转。。。。。

网友B:
R8是个很关键的电阻,可惜阻值是多少图上没有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R8是个很关键的电阻,可惜阻值是多少图上没有标出。

标了呢,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标错了了,谢谢指出:

另外,我感觉LZ的图纸与原来的小北京四灯机相比,原理上有一些出入,比如 LZ的图纸检波后的信号没有直流通路
现在把小北京的图纸重新贴出,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感觉LZ的图纸与原来的小北京四灯机相比,原理上有一些出入,比如 LZ的图纸检波后的信号没有直流通路
现在把小北京的图纸重新贴出,供参考

1,检波后的直流通路是有的:
2,我的电路是参靠了天津厂生产的北京牌以及类似的其他牌子的超外差来复式3—4管机而画的,不是画的某个具体机种,但是原理上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的确是我看走眼了。

网友:
电路图绘制的很好。

网友E:
这个帖子真好,大家对一个电路精益求精,把电路搞准,受益匪浅。欢迎多上这样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真好,大家对一个电路精益求精,把电路搞准,受益匪浅。欢迎多上这样的帖子。

那我以后还可以继续绘出类似的电路,共大家讨论,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