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j1单管机调试完毕,总述一下全过程,作为一些小经验给初学者。

楼主(2011-03-05):
电路最初没有那个再56脚之间的可调电阻,灯丝直接交流,电容不接地,输出牛自己绕,600匝比16匝。用的扬声器是旧电视的,六块一对。
出声了,但是极其微弱难听。
于是用3瓦6伏特的输出牛代,于是可以正常使用了。听得两日,发现不接mp3时噪音较大。但是没关系,反正用的时候总之要接mp3的。由于焊接不够稳定,挪动电路板时有噪音,于是用胶封了一下解决,只是以后修改电路还要翘开胶,烦。
但是,不接mp3也有轻微交流声,于是采取以下办法。
一,灯丝直流供电。买的现成的整流片,滤波电容高达3300uf,问题轻微解决。
二,给输出牛旁边的电容串电位器,只可以微调音色,问题依旧不得解决。
三,电容顶部接地,经多次实验,接地时串一0.1uf电容和1m ohm电阻效果最佳,再调节音调电位器即可。
至此,交流声完全除去,接一个关机的mp3。耳朵贴近喇叭也听不见一丝交流声。
电路是网友给的,但是,调试也很重要。

网友:
先恭喜下,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楼主:
流量不多矣,凑合吧。我现在不在家,所以拍不到,这个是电容接地以前的pp,就是多了一根漆包线,其他没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 自己尧???高手!!!

楼主:
绕的不好,匝数太少,我算了下要一两千匝,到后来没有耐心了,直接小电牛代替。美观又便宜。
呵呵,你的6n1机器怎么样了?我这里物质匮乏,6n1买不到,只有6j1,6p1,6n2。别人找零件凑电路,我用电路凑合零件。。。连旋钮都没卖,打算自己拿胶做。

楼主:
这里是江阴,是个县城,虽然基础设施比无锡苏州都好,就是买东西难买。

网友:
三,电容顶部接地,经多次实验,接地时串一0.1uf电容和1m ohm电阻效果最佳,再调节音调电位器即可。

请上照片,学习一下具体做法

网友:
不要用mp3直接去驱动胆机

不要用mp3直接去驱动胆机,很容易将mp3嗝屁的。

楼主:
接地图,其实超级简单,漆包线烧去中间一段的漆层,搭上即可。

楼主:
不会咯屁的,我接了电容,可以防止高压直流击穿mp3,而且我的mp3本身又电流保护。我曾经尝试用较低电压的直流击穿它,它一下子黑屏了,而后又好开机了。

网友:
高压110伏?灯丝电压多少?

楼主:
灯丝6伏,整机工作一百五十来伏特。床头音响刚刚好。

网友:
6J1输出阻抗比较高,几百匝的输出牛肯定是严重不匹配的
用220:6的电源变压器到是勉强行
这是俺以前做的试验,交流点灯的,也是单级放大,没有交流声,音色还可以,就是功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