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民用对讲机图纸简要概述

楼主(2011-03-05):
MOTO民用对讲机图纸简要概述,我维修MOTO民用对讲机T5428的小经验!

楼主:
国外一下民用对讲机图纸(1W):

楼主:
最好用“好压”解压软件打开压缩包!

网友:
手机顶上先。。

网友:
楼主可否电邮给我一份?
znsyx@163.com

网友:
很好的资料,虽然我用不上,照样顶

网友A:
顶LZ,刚刚在广坛买了几个moto的故障机,正好用上!

网友:
附件下载不了,麻烦LZ发一份给我好吗,谢谢了!
lworm@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LZ,刚刚在广坛买了几个moto的故障机,正好用上!

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调整,故障机先看看是什么故障再做定论,特别是接收本振线圈和亚音频调整电位器,鉴频中周在没有频率计或示波器的情况下不要随意旋动,没有频率计一般很难找到原位的,发射频率调整的范围很好小,不要指望它能扩频率!

网友B:
这种小机器不知是不是个个天生都带有语音压扩电路?又或者是因为使用12.5K步进?反正是用它给普通对讲机通话发射出去的话音感觉调制度较高,接收到普通对讲机的话音感觉调制度偏低,总之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机器不知是不是个个天生都带有语音压扩电路?又或者是因为使用12.5K步进?反正是用它给普通对讲机通话发射出去的话音感觉调制度较高,接收到普通对讲机的话音感觉调制度偏低,总之效果不好。

MOTO民用小对讲机是3KHZ音频带宽调制度,而普通专用对讲机调制度是5KHZ!总之,我觉得MOTO民用小对讲机接收普通专用对讲机声音很大(音量电位器开到1/2),有的还过调,反之,普通专用对讲机接收MOTO民用小对讲机声音很轻,要把音量电位器开到2/3以上才有点大声!

楼主:
我已经按照以上的方法修好了3台MOTO民用机(包括显示缺笔化的),心里真高兴,还有一台没有修好,接收有杂音,在设置亚音后不能在收发状态不能打开,用是可以用,不要亚音就可以用,实在是修不好,就当实验机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MOTO民用小对讲机是3KHZ音频带宽调制度,而普通专用对讲机调制度是5KHZ!总之,我觉得MOTO民用小对讲机接收普通专用对讲机声音很大(音量电位器开到1/2),有的还过调,反之,普通专用对讲机接收MOTO民用小对讲机声 ...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个原因。
真会给国家节省频道资源啊!

网友:
我怎么打不开呢?

我怎么打不开呢?

网友C:
第一个压缩文件坏了

下载后没法解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后没法解压缩

没办法,我要用“好压”软件压缩的,所以要用“好压”解压软件解开!别的解压软件不能用!

网友A(2011-04-20):
请LZ帮忙分析下:我在修理过程中遇到一种故障现象:有两台机器都是能发射不能接收,其中有一台之前是偶尔正常的,出现故障后拨弄一下耳机插口的防水胶塞有时就可以恢复正常,这种情况是不是耳机插座出问题了,导致接收和发射切换不灵,还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原因,我看了一下,这种耳机插座不是通用的,淘宝上也没找到,不知道哪儿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LZ帮忙分析下:我在修理过程中遇到一种故障现象:有两台机器都是能发射不能接收,其中有一台之前是偶尔正常的,出现故障后拨弄一下耳机插口的防水胶塞有时就可以恢复正常,这种情况是不是耳机插座出问题了,导致接 ...

有可能是耳机插口焊点脱焊,重新点焊一下,还有就是可能是耳机插口里的控制PTT的走线或触点与“地”负极短路,造成不按PTT自动发射,连续发射工作时接收电路当然是不工作了,耳机插口也是个起开关换向的作用!

网友:
这两台机器不按PTT是不会发射的,可能问题还是出在耳机插座上,只是这种插座不好买,明天拆开一个研究下再说吧,谢谢LZ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