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制作的玩具无线话筒

楼主(2011-03-05):
这个无线话筒是某一期 中学科技 的,曾经用手头材料试验过,效果不错,震荡管可以是9018,bsr96s等,用bsr96s效果更好,接在发射极的电容参数似乎有误,应该改为10,或干脆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中画错的地方太多,天线接法、话筒后未画隔直电容

这个电路我搭过,效果还可以,天线接法没有问题,话筒后接隔直电容,效果反而不好,当时未有探究下去,有空再仔细研究一下。
还有,用2n4401也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有机会试验一下

网友:
用三端陶瓷的电路第一次见,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A:
电路图中画错的地方太多,天线接法、话筒后未画隔直电容

网友A:
天线没画错,正电源接哪?话筒隔直电容就是没有,为何要2K电阻再并联上一个20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没画错,正电源接哪?话筒隔直电容就是没有,为何要2K电阻再并联上一个20K的电阻?

你是明白人,按照你的意思改了一下。当时也觉得话筒隔直电容没有,应该是漏划,自己也加过,似乎效果不好,也不知道是不是元件的问题,具体过程忘记了,有空再搭一下,天线倒是记得非常清楚,是随便接在电池的一个极上的,当时没有信号发射出来,把震荡管发射极的电容不用就有信号了。

网友:
MIC的那个电容确实可以不接,直接连过去,20K的电阻可以去掉。发射极的电容如果去掉也可以工作的话,把天线接发射极上,信号会更强些。这个是用10.7的9到10次谐波?还是泛音?如果10.7M有信号,那一定是用谐波了。不知道如果有好的示波器,会不会看到振铃样?那就会是另一种状态。

网友:
不错的机子,有空玩玩

网友:
这个我也喜欢

网友:
有意思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