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个高压灭鼠电路

楼主(2011-03-06):
在网上找到的相关资料,准备试制。上图先:

调整大小 16个电容与一个彩包高压包加强高效型260元外置8个升压灯。.jpg

有几个问题:
1.震荡的频率是哪些元件决定的?只有L和R麽?
2.输出空载时振荡器的耗电会自动降低么,什么原理呢?如果改为555他激,也会在空载时自动降低耗电么,其原因和自激时的相同麽?
3.输出接线应该要用专门的高绝缘线吧,否则会击穿线皮放电的。这种线在哪搞啊,这个行么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560013797。另外,好像普通接线柱在这种高压情况下也不能用了,对吧。
4.高压整流管貌似画漏了。用微波炉管,或者FR157串联应该没问题吧。效果能否达到高压硅堆一样,有同学试验过麽。高压硅堆价格偏高。
5.该电路的高压最高能到多少呢。如果改成24伏供电呢。
6.击中老鼠后的效果如何,老鼠还能否逃脱,有同学看到过么。

希望大家多指教。

还有个相对这个更简易的灭鼠线路,一并贴上来给大参考。大家觉得2个电路,哪个效果更好呢。

这个电路要是加上倍压和电解储能就更爽啦。

网友:
这个很猛,电死人小意思

楼主:
3.线今天买到了,买电视机配件的店都有,40KV的三块五一米,50千伏的5块一米。
4.全联一体化的今天也买到了,5元一个。分体的没得卖,正好也不用找硅堆或者串FR157了。

网友A:
还有直接电容倍压的。连变压器都不要。

网友B:
经本人用市电升压整流给450v800uf电容器充电,引线至老鼠猖獗活动处,即封死鼠路。老鼠找高出跳跃而过

网友C:
是否可以换个思路?

上述高压方案都是想一下就把老鼠送命-------一旦触及电网就让老鼠逃脱不了。
如果换个思路:电网平时不送电,只有老鼠进入了电网中心----诱引食物处才自动地(比如说用红外线检测,如果有老鼠进入就给电网通电一定的时间-----保证老鼠毙命)给电网送电(220V就够了),由于电网有好多层(比如说一圈火线一圈另线地间隔好几层)老鼠就逃脱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直接电容倍压的。连变压器都不要。

1.如有漏保,通常会跳闸。
2.威力不足,输出电流小。不能确保送老鼠走,注意是确保。据网上其他兄弟反映,行变加电容的能将老鼠瞬间击成火球,绝对能确保送它走,万无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没也有限流,那么多大电容不会把高压逆变器憋死吗。

准备在输出端加个微波炉高压保险丝。但有几点担心:
1.进万伏的高压以超过微波炉保险丝的参数了,熔断后可能会继续拉弧。
2.熔断电流可能过小,击中老鼠后可能会瞬间熔断,而此时老鼠可能还未断气。
3.熔断电流对人可能还是偏大了些,纠结啊。

另外这种电路我还没搞清楚,请赐教:
1.刚开始充电,等于变压器次级短路,这是反映到管子负载上,是不是只有接近初级直流电阻的那么一点点。也就是说这是管子和牛的散耗功率都是最高的时刻,只要此时熬过去了,后面就不会有大问题啦?
2.充电完成后,振荡器空载,这个时候的输出电压会不会很高,击穿管子和牛绝缘?而此时的输入功率都在做无用功,白白发热,有什么办法降低这种待机功耗?其和频率有关?
3.若改为他激,频率和占空比可调的,通过调整,该电路的效率和输出功率能否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本人用市电升压整流给450v800uf电容器充电,引线至老鼠猖獗活动处,即封死鼠路。老鼠找高出跳跃而过

已有许多群众反映,老鼠会有这种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述高压方案都是想一下就把老鼠送命-------一旦触及电网就让老鼠逃脱不了。
如果换个思路:电网平时不送电,只有老鼠进入了电网中心----诱引食物处才自动地(比如说用红外线检测,如果有老鼠进入就给电网通电一定的 ...

已有人做出过类似的,高压线即信号线,平时没高压,老鼠一碰线,高压就送过来了。

这有个问题:事实上只能送低压和中压过去电老鼠,比如2000V以下。高压,超万伏的没法这样,因为没有合适的切换开关来掌管送电,比如高压继电器,就算有也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有人做出过类似的,高压线即信号线,平时没高压,老鼠一碰线,高压就送过来了。

这有个问题:事实上只能送低压和中压过去电老鼠,比如2000V以下。高压,超万伏的没法这样,因为没有合适的切换开关来掌管送电, ...

这个问题你可以控制高压电路中的低压端来实现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样高压电容没时间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高压电容没时间充电

^_^
你多虑了
高压上来都已经将鼠烧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