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DIY的低阻四管机

楼主(2011-03-06):
首先祝本届DIY大赛取得圆满成功,向获奖的坛友们学习.不论是否得奖能在DIY的过程中享受那种快乐才是最重要的,有这么多的朋友,自己动手IY并快乐着.下面介绍我最近刚刚DIY的一只低阻四管机,现在低阻耳即非常便宜,玩低阻机很有意思.请见图.

楼主:
首先要认真的挑选管子,BG1的性能对整机影响很大,B不能太低,有些管子B值虽然很大,但噪音也大就不适合.我先选了3DG8放大倍数大于50.后面依次为BG2为3DG6为50倍;BG3为3DG6为30倍;和BG4为3AX31为70倍

楼主:
还要把高扼选好高扼自己绕的,测了下电感和直流电阻,这样做是为以后更多的DIY获得些经验

楼主:
磁棒用钓鱼线固定在印板上,因为为做成小机,磁棒用10X60(没这个尺寸,用的断磁棒)

楼主:
高扼用的0.1毫米的纱包线
焊上270P可变(焊前应当检测一下

楼主:
再焊上几只电容

楼主:
再焊上几只电阻,几只可调电阻是为了调试方便,由于电压很敌,没有保护电阻也不会烧管子

楼主:
最后焊管子

网友:
怎么用那么多的微调电阻啊??

楼主:
想做个实验,看看每个电阻变话对机子性能影响如何,后来除了三只可调外,另两只都采用了固定电阻

网友:
做得很好 ,学习了 ,焊点松香稍显多点,固定磁棒可用电工常用的尼龙束子,价格很低,也很容易找到。总的来讲,瑕不掩瑜,不错的低阻耳机四管机。

楼主:
调试,先通电,没有声音,只有电源接通时的卡答声,电流20毫安,显然不正常,仔细检查线路,焊锡在电路板上有短路,改进后电流回到5毫安,看上去正常了.但没有声音,毛病在那呢?采用分级检查的方法Ic1达到0.7mA.Ic2为0.2mA;ic3为1.5mA都在范围内,但就是没声,把再生加上也只能听到小如蚊子的声音,用小镊轻触各级的基极都没反应,整个都没工作,这可是伤脑筋了,起初我先是怀疑可变,又怀疑磁棒是否是短波的,线圈是否不好,排除了许多可能就是没找到原因,就是不响,我用了讯号寻迹器,发先从BG1集电极上有讯号,那为什么不响呢?.我开时怀疑线路板.对照线路检查也没发现问题,但用万用表测就发现问题,有的地方该通却不通!,对着灯光仔细看,原来是印板由于腐蚀的太差,有很多连接不好的地方,这种现象只有对着灯光才好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楼主:
装好的机子请看

楼主:
忘了上图,请看印板的细部

楼主:
从印板细部可以看出腐蚀的很差,,但就是这让我费了番力气.....由于手头现只有一种只能焊在底板上的2.5mm的插座,实在没地方装它了,干脆把它用502粘在电池盒边上,效果也不错

网友:
做得很好的

楼主:
装好的机机如下

楼主:
整机测试结果,可清楚的收听本地台,声音响亮,带小喇叭应当没问题!晚上还能收到部分外地台,BG1对整机灵敏度影响很大.我曾换上3DG27C,声音变化不大,但噪音增加不少,高B值能够提高机机的灵敏度,但高到100倍以上就变化不大了,有两只电阻我用了可调实验中发现意义不大,看来成熟电路中的各项指标的选定基本上可挖掘的空间不大,以上意见和朋友们切磋.实践中整机耗电小于5mA用5号电池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
好机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很好很好,电解换成老货,可调电阻换成固定的,穿上衣服,就完美了!

网友:
受益非浅

网友:
楼主讲的我深有体会

网友:
介绍的很详尽很细致,看后深有体会,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机机,祝贺楼主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希望拍砖

网友:
前不久我也做了一个和你完全一样的机子,不加再生声音已非常洪亮,但在房间的弱信号区收听时声音较小,说明灵敏度低。加再生后灵敏度显著提高,在弱信号区声音也非常洪亮,但在强信号区就没法听了,声音大的耳朵受不了,因为该电路无音量控制,只好取消再生。用耳机收听,二管足矣。做四管机只是为了体会一下DIY这种电路的乐趣罢了

网友:
印版看起来好专业!元件崭新。好!

网友:
手艺不错,祝贺成功

网友:
很精采,学习了,祝楼主成功

网友:
机子不错我也想做只玩玩,祝楼主成功

网友A:
你的表不错,能测电感,喜欢,什么牌子和型号,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不错,能测电感,喜欢,什么牌子和型号,多少米?

回;楼上我用来测电容的表是专用的电容电感表型号DM-6243,坛里YYDZ买的85元/只

网友:
祝贺楼主玩得高兴,你高兴我们就高兴

楼主:
都是怀旧都是玩嘛.反正花不了多少钱.大家都高兴就好,我正在DIY另外的几只新机,届时发表出来望坛友们拍砖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要认真的挑选管子,BG1的性能对整机影响很大,B不能太低,有些管子B值虽然很大,但噪音也大就不适合.我先选了3DG8放大倍数大于50.后面依次为BG2为3DG6为50倍;BG3为3DG6为30倍;和BG4为3AX31为70倍

我有3DG12,请问楼主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