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寸小黑白装好了,上图

楼主(2011-03-07):
以前就小黑白的一些问题在坛里等到过多位老师指导,现在终于做出来了。电路核心是无锡的5151,算是个打破帝国主义垄断的国产精品。
套件价格100多,装套件浪费的时间精力可以用于赚回n多个一百多,所以,该电视价值n+1个一百多。

套件问题很多,比如,最起码的lm386接地都没搞好,杂音很大,后来自己改了地线再加上屏蔽线才弄好。386还是假货。

先看看全貌
带火牛的,直接可用市电,小内磁喇叭声音不错。专用行牛,非全联。

看看行场电路。
铜散热器上为行管,仙童TIP41,200倍,比D880牛逼太多。不知道为什么原设计用D880,在理论上来说它耐压都不够,而且套件中的D880还是假货。铜散热器自配的,手摸微温。
两块铝散热器上的是场管,BD139、BD140,200倍左右,手摸温热。原设计用8050、8550,能用,只是非常烫,到夏天怕要挂掉,现在的8050绝对是缩水的,肯定到不了1W,目测个头都缩水。还用礼帽3DK8B和3CG130C试过,75倍左右,场幅打不开,要减小电压放大管的负载电阻才能足够驱动它们,懒得去调了,且它们亦非常烫,怕也熬不过夏天。
BD139、140上用AB胶粘贴的4148是亮点,热耦合导致工作非常稳定。AB胶耐热120度,够用了。

场电压放大用3DX201,145倍,老管中的战斗管,取代原设计1815完全冇问题。图右上为声表面。

视频放大为5551,还是小个头缩水版,因为手头没有3DA87。行推动为3DG130A,62倍。图左上蓝色电解为ENLA10uF无极耦合电解,相当好用。

电源取样为3DG6,96倍,剪脚后脚断面都是金色。稳压效果好。本来调整管为TIP41与3DX204复合,后来将3DX204用8050换下,其实2者都能正常工作。开始用5399整流,后换成5819,调整管要多承受0.7V近半瓦的功率,手摸很烫,后悔换管了。

来个效果图
射频输入还没调试,能收到一点信号。中放管本来用的3DG30,可惜由于该级电路设计电流在18mA左右,3DG30功耗超标,故换成了9018.

另外此机的耳机接口也有杂音,属设计问题,将耳机回路串联的56欧电阻改称2K后,信噪比很高,听耳机背景很干净。

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玩玩黑白,还不错的。现在我想搞14寸之类大些的,不过找不到带显像管和外壳的套件。

网友A:
祝贺小黑白制作竣工!
现在还有这种套件儿?哪里有售?一百多元不贵。视放也可以用3DG27高反压中功率管,代3DA87。

网友:
很有意思!我一直想弄一下胆管9"的(其实也就做做扫描部分,信号部分就不值得做了),遗憾的是一直找不到9"像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小黑白制作竣工!
现在还有这种套件儿?哪里有售?一百多元不贵。视放也可以用3DG27高反压中功率管,代3DA87。

我在电子城买的。淘宝也有很多,不过邮寄到手,显像管怕是尸体啦。

网友B:
国产的CD5151不过是AN5151的仿制品!

网友:
支持楼主的制作!5.5寸小黑白电视和小液晶电视我都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套件卖吗?

液晶的,你还想怎么组装?

网友D:
不错啊

兄弟,做的不错啊!我也整了一个,是4.5寸的,也是5151的芯片,图像视频都没问题。就是收电视时声音极差,弱台没声音,怎么也调不好。如果有人要200快出掉。

网友:
祝贺楼主装机成功!

网友:
能装个液晶的倒不错,可惜我还不行,祝楼主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E:

声表面旁边没有中周呀!如果它有问题,那图像怎么就没问题呢?板上有2个中周状的线圈,一个管图像一个管声音,调了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不久前我也装一台无声的,
图象可以,但只有极个别台有极其微弱的勉强可辩的声音,绝大多数台鸦雀无声,调台时连噪声都没有(有些地方有小的频繁响声).接AV时声音洪亮.按"这种情况一般是声表面中周的毛病,在声表面中周的初级非接地端与次级任意一脚跨接0.01微法电容,可以排除故障。"处理无效,将速个伴音部分可能发生故障的部分检修无效,专修电视的老高手的意见无效!怀疑是集成块的伴音中放有问题

网友:
祝贺,也是一种玩法,怀旧黑白时代。
想问一下五楼:100多的小液晶哪里有卖?淘宝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搜索下,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搜索下,有的是

我倒想买套玩玩

网友:
我以前有一台,但是没图纸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CD5151不过是AN5151的仿制品!

无锡貌似是高仿基地,民族半导体工业的品牌都跨得差不多了,无锡硕果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做的不错啊!我也整了一个,是4.5寸的,也是5151的芯片,图像视频都没问题。就是收电视时声音极差,弱台没声音,怎么也调不好。如果有人要200快出掉。

估计是6.5M那个铁壳中州不好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很好。
    中放反正不加agc用9018可以,视放可以用C2229也可以用彩电的视放管。

手头就差高压高频管。貌似D669也是能视频放大的

网友:
前面朋友说的办法还真管用

声音不好,在声表面的初级非接地端与次级任意一脚跨接0.01微法电容后,声音出来了。但是图像好像差了点,出现了水平干扰带,在中间,占1/2屏幕高。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不是声表面滤波器的质量太差?而导致插入损耗太大,另外现在图像中频都是38MHZ,而非以前的37兆,拆一个旧电视质量比较好的38兆声表面试一下,可知端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啊,但是那里去找一个旧的电视可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但东西确实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