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805输出给手机充电,是否可行?

楼主(2011-03-07):
手头上有一只德生的DC-03收音机电源,变压器+7805的,接上MINI USB口给手机充电是否可行?曾经搭过类似电路应急充电,不知道是否有副作用?

网友:
要看您是什么样的手机,如果是使用USB口充电的,那么用变压器+7805做的5V电源是可以的,只要没有接错线应当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
手机的充电器基本也是这个电压,

楼主:
老机子,MOTO   A780,平时就是用电脑充的。

楼主:
郁闷了,放弃。应该是哪根带MINI头的线有问题,感到很纳闷,线是好的,就是充不上,难道是miniUSB的引脚定义有两种?以前就曾遇到过别的充电器充不上我的手机,就是没有引线的那种,带USB母座的,朋友的手机插上数据线就能冲,我的就不行,闷死......

网友:
7805给手机充电会很热,不如用34063或者lm2576、2596好使。

网友:
可以。7805是挺热的,但是简单啊。有的手机不支持USB充电…

网友:
可能是miniusb 数据线内阻太大不能充电。

还有就是可能需要处理一下usb接头,我的dopod手机直接5V 也是不能充电的。但是短接miniusb的4,5脚,它就能充电了。

您的手机应该怎么做,不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了,放弃。应该是哪根带MINI头的线有问题,感到很纳闷,线是好的,就是充不上,难道是miniUSB的引脚定义有两种?以前就曾遇到过别的充电器充不上我的手机,就是没有引线的那种,带USB母座的,朋友的手机插上数据 ...

去手机修理店看看,他们有万能头,可以拆卸倒换引脚,我的手机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有些手机不行,需要加一个10欧左右的隔离电阻,比如诺基亚的的。以前我试过,用车上的点烟器12V加个7805给诺基亚充电,怎么也充不进去,以为是电压低了,换成7806也不行,后来在7805与手机之间加个隔离电阻就OK啦

网友:
USB接口

USB接口   电脑能充电,按照这个接线,在7805的输出端接一个母座,就可以充电。

网友:
MOTO的的接头里有一个100K的1/4W的电阻,
第四脚与五脚中间加个100K电阻就行了。

网友:
用7805可以,主要是7805的输入端的直流电压别太高,8,9V就可以了,7805上带个小散热片,应该问题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