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老勐图纸完成的晶体管图示仪

楼主(2011-03-08):
老勐的原帖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ght=%2B%C0%CF%DB%C2
下面是我根据其图纸做的,元件排列和焊接水平都一般,见笑了。后面三个曲线图分别是3ag47、3dg6、9012的。以后想加两个开关,使之可以对比两个管子曲线以及管子类型转换。

网友:
做得好!我也想做一个。那个晶体管测试插座好,受启发。

网友:
首先表示热烈的祝贺。

从特性曲线图形上看,电阻R15---R24需要调整。定量的调整可以用数字表接于R25两端,将R4断开,然后手动依次给4017输入高电平脉冲,分别调整R19---R15使数字表显示的电压按比例增加即可。R24---R20的取值等同于R19---R15。这样特性曲线的显示是间距相等的平行线。
粗略调整可以直接在示波器屏幕上看,在不改动电路的情况下,分别调节R19---R15时,平行线的间距会发生变化,调节间距大致相等也初步可以了。R24---R20的取值仍然需要等同于R19---R15。

楼主:
非常感谢老勐,有时间再调一下。

网友:
制作成功,祝贺一下!
曾经做过分立元件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原理是多谐振荡器,锯齿波和阶梯波发生器电路,不过也不是很复杂,也是利用示波器来观察管子的曲线。当时做出来看到那曲线比较圆滑。楼主的这台曲线转角比较平直,不知是示波器的问题还是图示仪的问题,现在的示波器数字化,不像当年的模拟的示波器了。按理说锗材料管3AG47与硅材料管3DG6两者的曲线在相同的条件下会有很大的差别的,从图上显示除了线条有些差别外图形没什么大的差别。

楼主:
可能图弄错了,等我调试完后,再找几个管子认真测一下

楼主:
按照老勐的方法以3dg6的曲线为基础进行了粗调。调整后的测试曲线如下:

网友:
9018的曲线不对吧

楼主:
将线条调整为5个,又测了手头几个9018,都是下面这种形状。出现上面的形状应该是测试座接触不良,用手扶住测试座就好了,不过只有9018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做的真好!!记号一下!参考!!

网友:
可能是9018振荡了,
试一下在9018的CE端并联一个2.2n~22n电容